单片机串口通信的起始位问题

楼主(2018-05-15):
我现在学到了串口通信,但是我看写代码的时候,并没有去设置起始位为0呀?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起始位是自动的,不发送时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代表开始,不用你管,单片机自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始位是自动的,不发送时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就代表开始,不用你管,单片机自动完成

那个低电平也不用管吗?

网友B:
好好看看 “串口通信” 部分,哪里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 “串口通信” 部分,哪里有答案。

看了,并没有找到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的话,完全不用管这些。都封装好了。。。

网友D:
最常用的“数据帧”格式是(9600,n,8,1)。
1)9600是波特率,代表了传输速度。
2)n的意思是无“奇偶校验”,
3)8的意思是数据是8位的,
4)1的意思是1个“停止位”。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数据帧总共包括10位:1个起始位(低电平,用于同步),8个数据位(这是要传送的信息),以及1个停止位(高电平,用于表示数据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