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一个汽车车内环境自动调控的stm32工程代码

楼主(2018-05-15):
包含车内环境采集量的采集和相应的调节动作
希望能帮到在做环境自动调节项目的小伙伴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htc101.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tim.h"
#include "allcontrol.h"
#include "ventilationsystem.h"

u8 nowtemperature;
u8 nowhumidity;
u8 Ctrol_flag=0;                                                                                                    //控制标志位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屏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9200);                                                                                                    //串口初始化为19200

                DHT11_Init();                                                                                                    //温湿度初始化

                Ventilation_GPIO_Init();                                                                                                //风扇初始化

          MOTOR_GPIO_Config();                                                                                                    //电机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999,0);                                                                                                    //PWM波初始化

                START_display();                                                                                                    //人机交互界面1
          short_wait();
                OLED_Clear();
          Display_5();                                                                                                    //人机交互界面2

                while(1)
                        {

                                                                                                   //第一部分:采集数据,人机交互
                                DHT11_Read_Data(&nowtemperature,&now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Display_0();                                                                                                    //人机交互界面3
                                OLED_ShowNum(0+40,4,nowtemperature,2,16);                                 //显示温度
                                OLED_ShowNum(0+40,6,nowhumidity,2,16);                                         //显示湿度
                                OLED_ShowNum(0+40,2,CO2_Data,4,16);                                                         //显示当前CO2值
                                delay_ms(500);                                                                                                    //防止显示闪屏
                                short_wait();

                                                                                                   //第二部分:分析数据,自动控制

                                if(CO2_Data<4500&&nowtemperature<26&&nowhumidity>12)
                                        {
                                                Ctrol_flag=0;
                                        }

                                if(CO2_Data<6000&CO2_Data>4500&&nowtemperature<26&&nowhumidity>12)
                                        {
                                                Ctrol_flag=1;
                                        }

                                if(CO2_Data>6000&&nowtemperature<26&&nowhumidity>12)
                                        {
                                                Ctrol_flag=2;
                                        }

                                if(CO2_Data<6000&nowtemperature>26|nowhumidity<12)
                                        {
                                                Ctrol_flag=3;
                                        }

                         if(CO2_Data>6000&&nowtemperature>26|nowhumidity<12)
                                        {
                                                Ctrol_flag=4;
                                        }

                        if(Ctrol_flag==0)
                          {
                                        motoroutput1(0);
                                        motoroutput2(0);
                                        motoroutput3(0);
                                        Ventilation_Close();
                          }

                        if(Ctrol_flag==1)
                                {
                                                Ctrol_flag=0;
                                                delay_ms(500);
                                                motoroutput1(500);
                                                OLED_Clear();
                                                Display_1();                                                                                                    //人机交互界面4
                                                mid_wait();
                                                motoroutput1(0);
                                                Ventilation_Close();
                                                short_wait();
                                                long_wait();
                                                mid_wait();
                                                mid_wait();
                                          short_wait();
                                                short_wait();

                                }

                        if(Ctrol_flag==2)
                                {
                                                Ctrol_flag=0;
                                                delay_ms(500);
                                                OLED_Clear();
                                                Display_2();                                                                                                    //人机交互界面5
                                                motoroutput2(200);
                                                motoroutput1(0);
                                                mid_wait();
                                                motoroutput2(0);
                                                Ventilation_Close();
                                                short_wait();
                                                big_long_wait();
                                                short_wait();
                                                short_wait();
                                }

                        if(Ctrol_flag==3)
                                {
                                                Ctrol_flag=0;
                                                delay_ms(500);
                                                OLED_Clear();
                                                Display_3();                                                                                                    //人机交互界面6
                                                motoroutput1_1(200);                                                                                                    //车窗反转
                                                motoroutput2_2(200);
                                                motoroutput3(200);
                                                mid_wait();
                                                motoroutput1_1(0);
                                                motoroutput2_2(0);
                                                Ventilation_Close();
                                                short_wait();
                                                big_long_wait();
                                }

                        if(Ctrol_flag==4)
                                {
                                                Ctrol_flag=0;
                                                delay_ms(500);
                                                OLED_Clear();
                                                Display_4();                                                                                                    //人机交互界面7
                                                motoroutput1_1(200);                                                                                                    //车窗反转
                                                motoroutput2_2(200);
                                          mid_wait();
                                                motoroutput1_1(0);
                                                motoroutput2_2(0);
                                                motoroutput3(200);
                                                Ventilation_Open();
                                                short_wait();
                                                short_wait();
                                                big_long_wait();
                                                big_long_wait();
                                }

//                                motoroutput1(500);                                                                                                    //用于检测电机是否正常工作
//                                motoroutput2(500);
//                                motoroutput3(500);
                }
}

网友A:
能介绍一下电路以及大致的工作原理讲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