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烧毁的问题

楼主(2018-05-15):
ss8550三极管,电流1.5A,β是100(假设),基极电流2ma,集电极电路就是200ma,那么发射极不带负载短路电流是多少?
试了好几次都是集电极一接地就烧毁(各位不要见笑啊,模电就学到这里)

网友A:
看你加的电压是多高

网友B:
你电压多少

网友C:
电压多少?

网友D:
应该是耐压问题

网友E:
可能是耗散功率超过了1W。

网友F:
你好,8550是0.5W的,不管你电路怎么设计都不要超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8550是0.5W的,不管你电路怎么设计都不要超过,呵呵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短路是电压是全部加在三极管CE上,这是功耗就是12V*0.2=2.4W,超过了最大耗散功率,就烧了

网友G:
电压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