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c程序代码,带人行道指示灯,紧急状态,时间控制

楼主:
电路图如下所示:
流程图:

#include <STC12.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LED_NBS=P2^0;//南北数码管位选脚
sbit LED_NBG=P2^1;//南北数码管位选脚
sbit LED_DXS=P2^2;//东西数码管位选脚
sbit LED_DXG=P2^3;//东西数码管位选脚

sbit GNB=P3^0;//绿/南北
sbit YNB=P3^1;//黄/南北
sbit RNB=P3^2;//红/南北
sbit GDX=P3^3;//绿/东西
sbit YDX=P3^4;//黄/东西
sbit RDX=P3^5;//红/东西

sbit GRNB=P2^4;//绿/南北人行道
sbit RRNB=P2^5;//红/南北人行道
sbit GRDX=P2^6;//绿/东西人行道
sbit RRDX=P2^7;//红/东西人行道

sbit RADD=P1^0;//加/红灯
sbit RSUB=P1^1;//减/红灯
sbit GADD=P1^2;//加/绿灯
sbit GSUB=P1^3;//减/绿灯
sbit JJ=P3^6;//紧急
sbit YJ=P3^7;//夜间

#define Time_Y_Save 5//黄灯间隔时间

code u8 seg7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u16 Time=0;//定时器中断计数
int Time_NB=20;//南北倒计时时间
int Time_DX=30;//东西倒计时时间
int Time_Y=Time_Y_Save;//黄灯倒计时时间
int Time_NB_Save=20;//调整后北通行倒计时时间
int Time_DX_Save=30;//调整后通行倒计时时间
u8 Run_Flag=0;//运行记录标志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工作模式
  EA=1;//开总中断
  TR0=1;//开启定时器0计时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H0=0X3C;//初值
  TL0=0XB0;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t)
{
  u8 j;
  while(t--)
           for(j=100;j>0;j--);
}
/**********************************************************************
                南北数码管动态扫描
*********************************************************************/
void Display_NB(u16 Data) //显示函数
{
  u8 s,g;

  s=Data/10;                 //求十位
  g=Data%10;             //求个位
  P0=seg7code[s];//送十位段选值
  LED_NBG=1;//关闭个位显示
  LED_NBS=0;//开启十位显示
  delay(10);
  LED_NBG=1;//关闭个位显示
  LED_NBS=1;//关闭十位显示

  P0=seg7code[g];//送个位段选值
  LED_NBG=0;//开启个位显示
  LED_NBS=1;//关闭十位显示
  delay(10);
  LED_NBG=1;//关闭个位显示
  LED_NBS=1;//关闭十位显示
}
/**********************************************************************
                东西数码管动态扫描
*********************************************************************/
void Display_DX(u16 Data) //显示函数
{
  u8 s,g;

  s=Data/10;                 //求十位
  g=Data%10;             //求个位
  P0=seg7code[s];
  LED_DXG=1;
  LED_DXS=0;
  delay(10);
  LED_DXG=1;
  LED_DXS=1;

  P0=seg7code[g];
  LED_DXG=0;
  LED_DXS=1;
  delay(10);
  LED_DXG=1;
  LED_DXS=1;
}
/******************************************************************
                   特殊模式函数
******************************************************************/
void TS_Mode()
{
  while(JJ==0)//紧急模式/全亮红灯
        {
          P0=1;//关闭数码管
          GNB=1;//南北绿灯灭
          YNB=1;//南北黄灯灭
                RNB=0;//南北红灯亮
                GRNB=1;//南北人行道绿灯灭
                RRNB=0;//南北人行道红灯亮

          GDX=1;//东西绿灯灭
          YDX=1;//东西黄灯灭
                RDX=0;//东西红灯亮
                GRDX=1;//东西人行道绿灯灭
                RRDX=0;//东西人行道红灯亮
        }

  while(YJ==0)//夜间模式/黄灯闪烁
        {
          P0=1;//关闭数码管
                GRNB=1;//南北人行道绿灯灭
                RRNB=1;//南北人行道红灯灭
                GRDX=1;//东西人行道绿灯灭
                RRDX=1;//东西人行道红灯灭
          if(Time<=10)
                {
                  GNB=1;//南北绿灯灭
                  YNB=1;//南北黄灯灭
                        RNB=1;//南北红灯灭

                  GDX=1;//东西绿灯灭
                  YDX=1;//东西黄灯灭
                        RDX=1;//东西红灯灭
                }
                else if(Time<=20)
                {
                  GNB=1;//南北绿灯灭
                  YNB=0;//南北黄灯亮
                        RNB=1;//南北红灯灭
                  GDX=1;//东西绿灯灭
                  YDX=0;//东西黄灯亮
                        RDX=1;//东西红灯灭
                }
        }
}
/******************************************************************
                  按键调整函数
******************************************************************/
void Key_Adjust()
{
  u16 count=0;//循环计次

        if(RADD==0)//增加东西通行时间
        {
                Time_DX_Save++;
                if(Time_DX_Save>=99)
                  Time_DX_Save=99;
                EA=0;//关中断
                for(count=0;count<20;count++)
                {
                        LED_NBG=1;//南北数码管不显示
      LED_NBS=1;
                        Display_DX(Time_DX_Save);//调整的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
                EA=1;//开中断
        }
        if(RSUB==0)//减少东西通行时间
        {
                Time_DX_Save--;
                if(Time_DX_Save<=0)
                  Time_DX_Save=0;
                EA=0;//关中断
                for(count=0;count<20;count++)
                {
                        LED_NBG=1;//南北数码管不显示
      LED_NBS=1;
                        Display_DX(Time_DX_Save);//调整的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
                EA=1;//开中断
        }

        if(GADD==0)//增加南北通行时间
        {
                Time_NB_Save++;
                if(Time_NB_Save>=99)
                  Time_NB_Save=99;
                EA=0;//关中断
                for(count=0;count<20;count++)
                {
                        Display_NB(Time_NB_Save);//调整的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LED_DXG=1;//东西数码管不显示
      LED_DXS=1;
                }
                EA=1;//开中断
        }
        if(GSUB==0)//减少南北通行时间
        {
                Time_NB_Save--;
                if(Time_NB_Save<=0)
                  Time_NB_Save=0;
                EA=0;//关中断

                for(count=0;count<20;count++)
                {
                        Display_NB(Time_NB_Save);//调整的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LED_DXG=1;//东西数码管不显示
      LED_DXS=1;
                }
                EA=1;//开中断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if(Run_Flag==0)//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
                        Time_NB=Time_NB_Save;//获取南北绿灯倒计时时间
                        Time_DX=Time_NB_Save+Time_Y_Save;//获取东西红灯倒计时时间
                        Time=0;//初始化计时时间
                        while(1)
                        {
                          TS_Mode();//特殊模式检测
                                Key_Adjust();//按键调整时间检测
                          GNB=0;//南北绿灯亮
                          YNB=1;//南北黄灯灭
                                RNB=1;//南北红灯灭
                                GRNB=0;//南北人行道绿灯亮
                                RRNB=1;//南北人行道红灯灭

                          GDX=1;//东西绿灯灭
                          YDX=1;//东西黄灯灭
                                RDX=0;//东西红灯亮
                                GRDX=1;//东西人行道绿灯灭
                                RRDX=0;//东西人行道红灯亮
                          if(GADD!=0&&GSUB!=0&&RADD!=0&&RSUB!=0)//无按键按下
                                {
                                        Display_NB(Time_NB);//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Display_DX(Time_DX);//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
                                if(Time_NB==0)
                                {
                                  Run_Flag=1;//即将进入南北黄灯东西黄灯
                                  break;
                                }
                        }
                }

                if(Run_Flag==1)//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
                        Time_Y=Time_Y_Save;//黄灯倒计时时间
                  Time=0;//初始化计时时间
                        while(1)
                        {
                          TS_Mode();//特殊模式检测
                                Key_Adjust();//按键调整时间检测
                          GNB=1;//南北绿灯灭
                          YNB=0;//南北黄灯亮
                                RNB=1;//南北红灯灭
                                GRNB=1;//南北人行道绿灯灭
                                RRNB=0;//南北人行道红灯亮

                          GDX=1;//东西绿灯灭
                          YDX=1;//东西黄灯灭
                                RDX=0;//东西红灯亮
                                GRDX=1;//东西人行道绿灯灭
                                RRDX=0;//东西人行道红灯亮
                                Display_NB(Time_Y);//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Display_DX(Time_Y);//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if(Time_Y==0)
                                {
                                  Run_Flag=2;//即将进入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break;
                                }
                        }
                }

          if(Run_Flag==2)//东西绿灯南北红灯
                {
                        Time_DX=Time_DX_Save;//获取东西绿灯倒计时时间
                        Time_NB=Time_DX_Save+Time_Y_Save;//获取南北红灯倒计时时间
                        Time=0;//初始化计时时间
                        while(1)
                        {
                          TS_Mode();//特殊模式检测
                                Key_Adjust();//按键调整时间检测
                          GNB=1;//南北绿灯灭
                          YNB=1;//南北黄灯灭
                                RNB=0;//南北红灯亮
                                GRNB=1;//南北人行道绿灯灭
                                RRNB=0;//南北人行道红灯亮

                          GDX=0;//东西绿灯亮
                          YDX=1;//东西黄灯灭
                                RDX=1;//东西红灯灭
                                GRDX=0;//东西人行道绿灯亮
                                RRDX=1;//东西人行道红灯灭
                          if(GADD!=0&&GSUB!=0&&RADD!=0&&RSUB!=0)//无按键按下
                                {
                                  Display_DX(Time_DX);//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Display_NB(Time_NB);//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
                                if(Time_DX==0)
                                {
                                  Run_Flag=3;//即将进入南北黄灯东西黄灯
                                  break;
                                }
                        }
                }

                if(Run_Flag==3)//东西黄灯南北红灯
                {
                        Time_Y=Time_Y_Save;//黄灯倒计时时间
                  Time=0;//初始化计时时间
                        while(1)
                        {
                          TS_Mode();//特殊模式检测
                                Key_Adjust();//按键调整时间检测
                          GNB=1;//南北绿灯灭
                          YNB=1;//南北黄灯灭
                                RNB=0;//南北红灯亮
                                GRNB=1;//南北人行道绿灯灭
                                RRNB=0;//南北人行道红灯亮

                          GDX=1;//东西绿灯灭
                          YDX=0;//东西黄灯亮
                                RDX=1;//东西红灯灭
                                GRDX=1;//东西人行道绿灯灭
                                RRDX=0;//东西人行道红灯亮
                                Display_NB(Time_Y);//南北数码管显示时间
                          Display_DX(Time_Y);//东西数码管显示时间
                                if(Time_Y==0)
                                {
                                  Run_Flag=0;//即将进入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break;
                                }
                        }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重装初值
  TL0=0XB0;

  Time++;//中断计次,每进一次中断50ms
  if(Time==20)//计时1秒
  {
          Time=0;
                if(JJ!=0&&YJ!=0)//非紧急模式或者夜间模式
                {
                  if(Run_Flag==0)//南北绿灯东西红灯
                        {
                    Time_NB--;//南北绿灯时间倒计时
                                Time_DX--;//东西红灯时间倒计时
                                if(Time_NB<=0)
                                {
                                        Time_NB=0;
                                }
                        }
                        else if(Run_Flag==1)//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
                    Time_Y--;//黄灯时间倒计时
                                Time_DX--;//东西红灯时间倒计时
                                if(Time_Y<=0)
                                {
                                        Time_Y=0;
                                }
                        }
                        else if(Run_Flag==2)//南北黄灯东西黄灯
                        {
                    Time_DX--;//东西绿灯时间倒计时
                                Time_NB--;//南北红灯时间倒计时
                                if(Time_DX<=0)
                                {
                                        Time_DX=0;
                                }
                        }
                        else if(Run_Flag==3)//东西黄灯南北红灯
                        {
                    Time_Y--;//黄灯时间倒计时
                                Time_NB--;//南北红灯时间倒计时
                                if(Time_Y<=0)
                                {
                                        Time_Y=0;
                                }
                        }
                }
  }
}

附件包括源代码和仿真文件。

网友A(2025-05-28):
佬你这个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倒计时会一闪一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