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使用89c52时说data太大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8-05-15):
如果我将Memory Model 改为xdata就能编译出文件,但我使用的12864会乱码,求解决。

网友A:
你没有使用破解版的eil,keil会对程序的大小有限制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单片机本身的内存不够用了,才会调用其他内存可以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因为单片机本身的内存不够用了,才会调用其他内存可以编译

那有什么芯片跟89c52一样,就是编程不怎么需要改动,但内存比89c52大的吗?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使用破解版的eil,keil会对程序的大小有限制

破解了,已经没有2k限制,但是89c52内存不足,希望你能推荐一个芯片,最好代码不需要怎么改的。。

网友C:
RAM不够明显是你在RAM使用中太大手大脚了,52差不多有200字节可以使用,应该能满足大部分项目的要求了。你看看是不是全局数组开太多了,建议你开个数组后,尽量用指针。变量能用局部的就不要开全局。

网友D:
用89C54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