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写12864显示屏,但是我加入两幅图的话为什么内存不够?

楼主(2018-05-15):
我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我看了下内存足够,为什么不可以了呢?

提示内存

提示内存

写一个图案的代码是没问题的,写两个图案代码就不可以。但是我看别人都写好几个图案也没事的!
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楼主:
忘记上传代码了,补个代码上去

这个是我的源代码,请过目

网友A:
额,如果是keil软件的话,你有没有破解成功?,我看这上面你的ram大小256,使用率%114,你是不是有很大一个数组?建议你把数组前面加个code,如 char code a[],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项目文件有问题,建议重新新建文件,

网友C:
你这个keil是未注册版,所以有使用限制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工程重新建立一下,什么问题都没有。我用了5个数据,都是可以的。

网友E:
数据定义的时候尽量节俭一点

网友F:
兄弟!图片是以像素点显示的!跟画线可不一样。它比画线用到的数据量可是要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