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OV2640摄像头模块说明+源码+封装库等开发资料

楼主(2018-05-15):
该文件夹下包含8个源码:
(寄存器版本,适合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实验42 照相机实验.rar
(库函数版本,适合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实验42 照相机实验.rar

(寄存器版本,适合战舰V3和精英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6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库函数版本,适合战舰V3和精英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6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寄存器版本,适合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扩展实验10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库函数版本,适合阿波罗STM32F429开发板)扩展实验10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寄存器版本,适合阿波罗STM32F767开发板)扩展实验10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库函数版本,适合阿波罗STM32F767开发板)扩展实验10 ATK-OV2640 摄像头模块测试实验.rar

包含多款开发板的例程,每个例程又分为寄存器和库函数两个版本,请大家务必根据自己的开发板,下载正确的例程!不要下载错了。

例程使用说明请看源码里面的readme.txt或者相关AN文档。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ltd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d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dcmi.h"
#include "pcf8574.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vu8 bmp_request=0;                                                //bmp拍照请求:0,无bmp拍照请求;1,有bmp拍照请求,需要在帧中断里面,关闭DCMI接口.
u8 ovx_mode=0;                                                        //bit0:0,RGB565模式;1,JPEG模式
u16 curline=0;                                                        //摄像头输出数据,当前行编号
u16 yoffset=0;                                                        //y方向的偏移量

#define jpeg_buf_size   4*1024*1024                //定义JPEG数据缓存jpeg_buf的大小(4M字节)
#define jpeg_line_size        2*1024                        //定义DMA接收数据时,一行数据的最大值

u32 *dcmi_line_buf[2];                                        //RGB屏时,摄像头采用一行一行读取,定义行缓存
u32 *jpeg_data_buf;                                                //JPEG数据缓存buf

volatile u32 jpeg_data_len=0;                         //buf中的JPEG有效数据长度
volatile u8 jpeg_data_ok=0;                                //JPEG数据采集完成标志
                                                                                //0,数据没有采集完;
                                                                                //1,数据采集完了,但是还没处理;
                                                                                //2,数据已经处理完成了,可以开始下一帧接收
//处理JPEG数据
//当采集完一帧JPEG数据后,调用此函数,切换JPEG BUF.开始下一帧采集.
void jpeg_data_process(void)
{
        u16 i;
        u16 rlen;                        //剩余数据长度
        u32 *pbuf;
        curline=yoffset;        //行数复位
        if(ovx_mode&0X01)        //只有在JPEG格式下,才需要做处理.
        {
                if(jpeg_data_ok==0)        //jpeg数据还未采集完?
                {
                        __HAL_DMA_DISABLE(&DMADMCI_Handler);//关闭DMA
                        while(DMA2_Stream1->CR&0X01);        //等待DMA2_Stream1可配置
                        rlen=jpeg_line_size-__HAL_DMA_GET_COUNTER(&DMADMCI_Handler);//得到剩余数据长度
                        pbuf=jpeg_data_buf+jpeg_data_len;//偏移到有效数据末尾,继续添加
                        if(DMADMCI_Handler.Instance->CR&(1<<19))for(i=0;i<rlen;i++)pbuf[i]=dcmi_line_buf[1][i];//读取buf1里面的剩余数据
                        else for(i=0;i<rlen;i++)pbuf[i]=dcmi_line_buf[0][i];//读取buf0里面的剩余数据
                        jpeg_data_len+=rlen;                        //加上剩余长度
                        jpeg_data_ok=1;                                 //标记JPEG数据采集完按成,等待其他函数处理
                }
                if(jpeg_data_ok==2)        //上一次的jpeg数据已经被处理了
                {
            __HAL_DMA_SET_COUNTER(&DMADMCI_Handler,jpeg_line_size);        //传输长度为jpeg_buf_size*4字节
                        __HAL_DMA_ENABLE(&DMADMCI_Handler); //打开DMA
                        jpeg_data_ok=0;                                        //标记数据未采集
                        jpeg_data_len=0;                                //数据重新开始
                }
        }else
        {
                if(bmp_request==1)        //有bmp拍照请求,关闭DCMI
                {
                        DCMI_Stop();        //停止DCMI
                        bmp_request=0;        //标记请求处理完成.
                }
                LCD_SetCursor(0,0);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
}

//jpeg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void jpeg_dcmi_rx_callback(void)
{
        u16 i;
        u32 *pbuf;
        pbuf=jpeg_data_buf+jpeg_data_len;//偏移到有效数据末尾
        if(DMADMCI_Handler.Instance->CR&(1<<19))//buf0已满,正常处理buf1
        {
                for(i=0;i<jpeg_line_size;i++)pbuf[i]=dcmi_line_buf[0][i];//读取buf0里面的数据
                jpeg_data_len+=jpeg_line_size;//偏移
        }else //buf1已满,正常处理buf0
        {
                for(i=0;i<jpeg_line_size;i++)pbuf[i]=dcmi_line_buf[1][i];//读取buf1里面的数据
                jpeg_data_len+=jpeg_line_size;//偏移
        }
}

//RGB屏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void rgblcd_dcmi_rx_callback(void)
{
        u16 *pbuf;
        if(DMADMCI_Handler.Instance->CR&(1<<19))//DMA使用buf1,读取buf0
        {
                pbuf=(u16*)dcmi_line_buf[0];
        }else                                                 //DMA使用buf0,读取buf1
        {
                pbuf=(u16*)dcmi_line_buf[1];
        }
        LTDC_Color_Fill(0,curline,lcddev.width-1,curline,pbuf);//DM2D填充
        if(curline<lcddev.height)curline++;
        if(bmp_request==1&&curline==(lcddev.height-1))//有bmp拍照请求,关闭DCMI
        {
                DCMI_Stop();        //停止DCMI
                bmp_request=0;        //标记请求处理完成.
        }
}

//切换为OV2640模式
void sw_ov2640_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OV2640_PWDN_Set(0); //OV2640 Power Up
        //GPIOC8/9/11切换为 DCMI接口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3_DCMI;      //复用为DCMI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         //初始化
}
//切换为SD卡模式
void sw_sdcard_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OV2640_PWDN_Set(1); //OV2640 Power Down
        //GPIOC8/9/11切换为 SDIO接口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2_SDMMC1;    //复用为SDIO
    HAL_GPIO_Init(GPIOC,&GPIO_Initure);
}

//文件名自增(避免覆盖)
//mode:0,创建.bmp文件;1,创建.jpg文件.
//bmp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bmp"的文件名
//jpg组合成:形如"0:PHOTO/PIC13141.jpg"的文件名
void camera_new_pathname(u8 *pname,u8 mode)
{
        u8 res;
        u16 index=0;
        while(index<0XFFFF)
        {
                if(mode==0)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bmp",index);
                else sprintf((char*)pname,"0:PHOTO/PIC%05d.jpg",index);
                res=f_open(ftemp,(const TCHAR*)pname,FA_READ);//尝试打开这个文件
                if(res==FR_NO_FILE)break;                //该文件名不存在=正是我们需要的.
                index++;
        }
}

//OV2640拍照jpg图片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ov2640_jpg_photo(u8 *pname)
{
        FIL* f_jpg;
        u8 res=0,headok=0;
        u32 bwr;
        u32 i,jpgstart,jpglen;
        u8* pbuf;
        f_jpg=(FIL *)mymalloc(SRAMIN,sizeof(FIL));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if(f_jpg==NULL)return 0XFF;                                //内存申请失败.
        ovx_mode=1;
        jpeg_data_ok=0;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OV2640_JPEG_Mode();                                                //JPEG模式
        OV2640_ImageWin_Set(0,0,1600,1200);
        OV2640_OutSize_Set(1600,1200);          //拍照尺寸为1600*120
        dcmi_rx_callback=jpeg_dcmi_rx_callback;        //JPEG接收数据回调函数
        DCMI_DMA_Init((u32)dcmi_line_buf[0],(u32)dcmi_line_buf[1],jpeg_line_size,DMA_MDATAALIGN_WORD,DMA_MINC_ENABLE);//DCMI DMA配置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jpeg_data_ok!=1);        //等待第一帧图片采集完
        jpeg_data_ok=2;                        //忽略本帧图片,启动下一帧采集
        while(jpeg_data_ok!=1);        //等待第二帧图片采集完,第二帧,才保存到SD卡去.
        DCMI_Stop();                         //停止DMA搬运
        ovx_mode=0;
        sw_sdcard_mode();                //切换为SD卡模式
        res=f_open(f_jpg,(const TCHAR*)pname,FA_WRITE|FA_CREATE_NEW);//模式0,或者尝试打开失败,则创建新文件
        if(res==0)
        {
                printf("jpeg data size:%d\r\n",jpeg_data_len*4);//串口打印JPEG文件大小
                pbuf=(u8*)jpeg_data_buf;
                jpglen=0;        //设置jpg文件大小为0
                headok=0;        //清除jpg头标记
                for(i=0;i<jpeg_data_len*4;i++)//查找0XFF,0XD8和0XFF,0XD9,获取jpg文件大小
                {
                        if((pbuf[i]==0XFF)&&(pbuf[i+1]==0XD8))//找到FF D8
                        {
                                jpgstart=i;
                                headok=1;        //标记找到jpg头(FF D8)
                        }
                        if((pbuf[i]==0XFF)&&(pbuf[i+1]==0XD9)&&headok)//找到头以后,再找FF D9
                        {
                                jpglen=i-jpgstart+2;
                                break;
                        }
                }
                if(jpglen)                        //正常的jpeg数据
                {
                        pbuf+=jpgstart;        //偏移到0XFF,0XD8处
                        res=f_write(f_jpg,pbuf,jpglen,&bwr);
                        if(bwr!=jpglen)res=0XFE;

                }else res=0XFD;
        }
        jpeg_data_len=0;
        f_close(f_jpg);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if(lcdltdc.pwidth!=0)        //RGB屏
        {
                dcmi_rx_callback=rgblcd_dcmi_rx_callback;//RGB屏接收数据回调函数
                DCMI_DMA_Init((u32)dcmi_line_buf[0],(u32)dcmi_line_buf[1],lcddev.width/2,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INC_ENABLE);//DCMI DMA配置
        }else                                        //MCU 屏
        {
                DCMI_DMA_Init((u32)&LCD->LCD_RAM,0,1,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INC_DISABLE);                        //DCMI DMA配置,MCU屏,竖屏
        }
        myfree(SRAMIN,f_jpg);
        return res;
}

int main(void)
{
        u8 res;
        u8 *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8 key;                                                //键值
        u8 i;
        u8 sd_ok=1;                                        //0,sd卡不正常;1,SD卡正常.
        u8 scale=1;                                        //默认是全尺寸缩放
        u8 msgbuf[15];                                //消息缓存区
    u16 outputheight=0;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usmart_dev.init(90);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SDRAM_Init();                   //SDRAM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OV2640_Init();                                    //初始化OV2640
        sw_sdcard_mode();                            //首先切换为SD卡模式
    PCF8574_Init();                 //初始化PCF8574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256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SDRAM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内部CCM内存池
    POINT_COLOR=RED;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SPI FLASH.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Font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50,240,6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Show_Str(30,50,200,16,"阿波罗STM32F4/F7开发板",16,0);
        Show_Str(30,70,200,16,"OV2640照相机实验",16,0);
        Show_Str(30,90,200,16,"KEY0:拍照(bmp格式)",16,0);
        Show_Str(30,110,200,16,"KEY1:拍照(jpg格式)",16,0);
        Show_Str(30,130,200,16,"KEY2:自动对焦",16,0);
        Show_Str(30,150,200,16,"WK_UP:FullSize/Scale",16,0);
        Show_Str(30,170,200,16,"2016年1月15日",16,0);
    res=f_mkdir("0:/PHOTO");                //创建PHOTO文件夹
        if(res!=FR_EXIST&&res!=FR_OK)         //发生了错误
        {
                res=f_mkdir("0:/PHOTO");                //创建PHOTO文件夹
                Show_Str(30,190,240,16,"SD卡错误!",16,0);
                delay_ms(200);
                Show_Str(30,190,240,16,"拍照功能将不可用!",16,0);
                delay_ms(200);
                sd_ok=0;
        }
    dcmi_line_buf[0]=mymalloc(SRAMIN,jpeg_line_size*4);        //为jpeg dma接收申请内存
        dcmi_line_buf[1]=mymalloc(SRAMIN,jpeg_line_size*4);        //为jpeg dma接收申请内存
        jpeg_data_buf=mymalloc(SRAMEX,jpeg_buf_size);                //为jpeg文件申请内存(最大4MB)
        pname=mymalloc(SRAMIN,30);//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30个字节的内存
        while(pname==NULL||!dcmi_line_buf[0]||!dcmi_line_buf[1]||!jpeg_data_buf)        //内存分配出错
        {
                Show_Str(30,190,240,16,"内存分配失败!",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40,146,WHITE);//清除显示
                delay_ms(200);
        }
        while(OV2640_Init())//初始化OV2640
        {
                Show_Str(30,190,240,16,"OV2640 错误!",16,0);
                delay_ms(200);
            LCD_Fill(30,190,239,206,WHITE);
                delay_ms(200);
        }
    Show_Str(30,210,230,16,"OV2640 正常",16,0);
        //自动对焦初始化
        OV2640_RGB565_Mode();        //RGB565模式
        OV2640_Light_Mode(0);        //自动模式
        OV2640_Color_Saturation(3);//色彩饱和度0
        OV2640_Brightness(4);        //亮度0
        OV2640_Contrast(3);                //对比度0
        DCMI_Init();                        //DCMI配置
        if(lcdltdc.pwidth!=0)        //RGB屏
        {
                dcmi_rx_callback=rgblcd_dcmi_rx_callback;//RGB屏接收数据回调函数
                DCMI_DMA_Init((u32)dcmi_line_buf[0],(u32)dcmi_line_buf[1],lcddev.width/2,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INC_ENABLE);//DCMI DMA配置
        }else                                        //MCU 屏
        {
                DCMI_DMA_Init((u32)&LCD->LCD_RAM,0,1,DMA_MDATAALIGN_HALFWORD,DMA_MINC_DISABLE);                        //DCMI DMA配置,MCU屏,竖屏
        }
    if(lcddev.height>800)
        {
                yoffset=(lcddev.height-800)/2;
                outputheight=800;
                SCCB_WR_Reg(0xff,0x01);
                SCCB_WR_Reg(0x11,0x01);        //需要降低帧率
        }else
        {
                yoffset=0;
                outputheight=lcddev.height;
        }
        curline=yoffset;                //行数复位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outputheight);        //满屏缩放显示
        LCD_Clear(BLACK);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1)
        {
                key=KEY_Scan(0);//不支持连按
                if((key)&&(key!=KEY2_PRES))
                {
            if(key==KEY0_PRES)//如果是BMP拍照,则等待1秒钟,去抖动,以获得稳定的bmp照片
            {
                delay_ms(300);
                bmp_request=1;                //请求关闭DCMI
                while(bmp_request);        //等待请求处理完成
            }else DCMI_Stop();
                        if(key==WKUP_PRES)                //缩放处理
                        {
                                scale=!scale;
                                if(scale==0)
                                {
                                        OV2640_ImageWin_Set((1600-lcddev.width)/2,(1200-outputheight)/2,lcddev.width,outputheight);//1:1真实尺寸
                                        sprintf((char*)msgbuf,"Full Size 1:1");
                                }else
                                {
                    OV2640_ImageWin_Set(0,0,1600,1200);                                //全尺寸缩放
                                        sprintf((char*)msgbuf,"Scale");
                                }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outputheight);
                                delay_ms(800);
                        }else if(sd_ok)//SD卡正常才可以拍照
                        {
                                sw_sdcard_mode();        //切换为SD卡模式
                                if(key==KEY0_PRES)        //BMP拍照
                                {
                                        camera_new_pathname(pname,0);        //得到文件名
                                        res=bmp_encode(pname,0,yoffset,lcddev.width,outputheight,0);
                                        sw_ov2640_mode();                                //切换为OV2640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