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_trace算法源码 OV7670和stm32的颜色识别

楼主(2018-05-16):
基于OV7670和stm32的颜色识别算法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race.h"
#include "can.h"

u8 Way_Angle=1;                             //获取角度的算法,1:四元数  2:卡尔曼  3:互补滤波
u8 Flag_Qian,Flag_Hou,Flag_Left,Flag_Right,Flag_Direction=0; //蓝牙遥控相关的变量
u8 Flag_Stop=1,Flag_Show=0;                 //停止标志位和 显示标志位 默认停止 显示打开
int Encoder_A,Encoder_B,Encoder_C;             //编码器的脉冲计数
int Encoder_A_EXTI;
int Motor_A,Motor_B,Motor_C;                   //电机PWM变量
int Target_A,Target_B,Target_C;                   //电机目标速度
int 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int Voltage;                                //电池电压采样相关的变量
float Angle_Balance,Gyro_Balance,Gyro_Turn; //平衡倾角 平衡陀螺仪 转向陀螺仪
float Show_Data_Mb;                         //全局显示变量,用于显示需要查看的数据
u32 Distance;                               //超声波测距
u8 delay_50,delay_flag;         //默认情况下,不开启避障功能,长按用户按键2s以上可以进入避障模式
int Velocity=30;
u8 Usart3_Receive;
u8 rxbuf[8],Rxbuf[16];
u8 txbuf[8];
int AZ,GZ;
float Pitch,Roll,Yaw;
u32 count,usart_count;
int temp,temp2,temp3,count_temp,flag;
u8 ON_txbuf[8]={10,12,15,19,24,30,37,1} ;
u8 Velocity_txbuf[8]={11,13,16,20,25,31,38,50} ;
void car(u16 command);
void carturn(u16 commandturn,u16 turnangle);

char* bian(int a);

u8 flag2=1;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u16 r,y;

u16 i;
u16 j;
unsigned short C16;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RESULT Resu;
        TARGET_CONDI Condition={0,240,0,240,200,210,30,30,320,240};        //API参数  hls的阈值,识别时用的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        //读数据
                        OV7670_RCK=1;
      LCD->LCD_RAM=color;

                                                }
                                }

                        if(Trace(&Condition,&Resu) )                      //API
                        {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Resu.y-Resu.h/2+1,0xf800);//u16 x,u16 y,u16 width,u16 hight,u16 Color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1,Resu.y+Resu.h/2,0xf800);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Resu.y+Resu.h/2+1,0xf800);
                                LCD_Fill(Resu.x+Resu.w/2,Resu.y-Resu.h/2,Resu.x+Resu.w/2+1,Resu.y+Resu.h/2,0xf800);
                                LCD_Fill(Resu.x-2,Resu.y-2,Resu.x+2,Resu.y+2,0xf800);

                                //LED1=!LED1;
                                r=Resu.x;y=Resu.y;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bian(r));

                                if(r>130) //偏左//右转
                                {
                                        txbuf[0]=10;
                                txbuf[1]=12;
                                txbuf[2]=15;
                                txbuf[3]=19;
                          txbuf[4]=24;
                                txbuf[5]=30;
                          txbuf[6]=37;
                                txbuf[7]=1;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CAN发送
                                carturn(2,3);
                                //flag2=1;
                                //car(1);
                                }
                                if(r<110)//偏右//左转
                                                {
                                                        txbuf[0]=10;
                                txbuf[1]=12;
                                txbuf[2]=15;
                                txbuf[3]=19;
                          txbuf[4]=24;
                                txbuf[5]=30;
                          txbuf[6]=37;
                                txbuf[7]=1;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CAN发送
                                carturn(1,3);
                                //flag2=2;
                                //car(1);

                                        }
                                        /*else if((r<=130)&&(r>=110))//前
                                                {
                                car(1);
                                        }
                                                else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Error");*/
                        }
                        /*else
                        {

                                carturn(1,3);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lightmode=2,saturation=2,brightness=2,contrast=2;
        u8 effect=0;
        u8 i=0;
        u8 msgbuf[15];//消息缓存区
        u8 tm=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if(lcddev.id==0X6804||lcddev.id==0X5310)         //强制设置屏幕分辨率为320*240.以支持3.5寸大屏
        {
                lcddev.width=240;
                lcddev.height=320;
        }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S1:Light Mode");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KS2: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S3: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S4:Contrast");
        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TPAD(SD2):Effects");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TIM6_Int_Init(10000,71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8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CAN1_Mode_Init(1,2,3,6,0);  //CAN初始化

        while(1)
        {

                                /*txbuf[0]=10;
                                txbuf[1]=12;
                                txbuf[2]=15;
                                txbuf[3]=19;
                          txbuf[4]=24;
                                txbuf[5]=30;
                          txbuf[6]=37;
                                txbuf[7]=1;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CAN发送*/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
}

void car(u16 command)
{
   switch(command)
         {
                  case 1:                       //前进,速度为25
                          txbuf[0]=1;
                                txbuf[1]=0;
                                txbuf[2]=0;
                                txbuf[3]=0;
                          txbuf[4]=3;
                                txbuf[5]=0;
                          txbuf[6]=0;
                                txbuf[7]=0x00;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break;
                        case 2:                   //后退,速度为25
                          txbuf[0]=1;
                                txbuf[1]=0;
                                txbuf[2]=0;
                                txbuf[3]=0;
                          txbuf[4]=25;
                                txbuf[5]=0;
                          txbuf[6]=0;
                                txbuf[7]=0x02;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break;
                        case 3:                    //向右,速度为25
                          txbuf[0]=1;
                                txbuf[1]=0;
                                txbuf[2]=25;
                                txbuf[3]=0;
                          txbuf[4]=0;
                                txbuf[5]=0;
                          txbuf[6]=0;
                                txbuf[7]=0x00;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break;
                        case 4:                  //向左,速度为25
                          txbuf[0]=1;
                                txbuf[1]=0;
                                txbuf[2]=25;
                                txbuf[3]=0;
                          txbuf[4]=0;
                                txbuf[5]=0;
                          txbuf[6]=0;
                                txbuf[7]=0x04;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break;
                        default:printf("error");

         }
}
void carturn(u16 commandturn,u16 turnangle)
{
     if(commandturn==1)//右转turnangle 角度
                 {
                    txbuf[0]=1;
                                txbuf[1]=0;
                                txbuf[2]=0;
                                txbuf[3]=0;
                          txbuf[4]=0;
                                txbuf[5]=0;
                          txbuf[6]=turnangle;
                                txbuf[7]=0x00;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
                 else if(commandturn==2)//左转turnangle角度
                 {
                                 txbuf[0]=1;
                                txbuf[1]=0;
                                txbuf[2]=0;
                                txbuf[3]=0;
                          txbuf[4]=0;
                                txbuf[5]=0;
                          txbuf[6]=turnangle;
                                txbuf[7]=0x03;        //00000111
                                CAN1_SEND(0X121,txbuf);
                         }
                 else
                         printf("error");

}

char* bian(int a){
    int i=0,l;
                char*s;
        char n[10];
        while(a>0){n[i++]=a%10;a/=10;}
        l=--i;
        for(;i>=0;i--)s[l-i]=n[i]+'0';
        s[l+1]=0;
        return s;

}

网友A:
颜色识别这部分应该看什么资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