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利用51单片机写出PWM波产生正弦波啊 求帮助

楼主(2018-05-16):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利用51写出PWM波产生正弦波啊

网友A:
主要通过一个定时器和一个IO口来实现PWM的输出。在一个周期里面,首先让IO口输出高电平,并定时一定的时间 然后再将IO口输出低电平,定时一定的时间。 然后在while里面循环输出即可。需要改变占空比的话就改变高电平的时间与低电平的时间比。

网友B:
1.用定时器,在定时器中断里把你开输出PWM的引脚不断取反.2用延时的方式,每延时一段时间就要相应引脚取反!

网友C:
先学会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只有直流电的情况下,做出正弦波。
接下来才与单片机有关。

网友D:
先输出PWM的方波,然后输出引脚外部接电容。也就是SPWM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