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0809的模数转换与显示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5-16):
adc0809的51程序及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LCD[10]={"0123456789"};
uchar code CL[]={"CL%:0.00"} ;
uchar code DW[]={"MOL/L"};
uchar code CW[]={"      error     "} ;
sbit OE  = P1^0;
sbit EOC = P1^1;
sbit ST  = P1^2;
sbit CLK = P1^3;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void xianshi(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L[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L[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danwei(void)
        {
       unsigned char h;
                      WriteAddress(0x0b);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h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DW[h]!=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DW[h]);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h++;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panduan(void)
        {
       unsigned char k;
                         LcdInitiate()         ;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k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CW[k]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CW[k]);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k++;                 //指向下一个字符
                                        delaynms(100);        //延时100ms较长时间,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
                                }        }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double x,y;
uchar xs1, xs2,ds, xs3;
        d=d*5*100/256 ;
        x=(d-110)/59;
        y=pow(10,x);
if(y*10000<1||y*10000>100)
{panduan(); }
else if(y*1000>0)
{ds=y*100000;
xs1=ds%1000;
xs2=ds%100;
xs3=ds%10;
xianshi();
danwei();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a(LCD[xs1]);
delaynms(10);
WriteData(LCD[xs2]);
delaynms(10);
WriteData(LCD[xs3]) ;
delaynms(10);     }
else if(y*10000>0) {
xs2=ds%100;
xs3=ds%10;
xianshi();
danwei();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a(LCD[0]);
delaynms(10);
WriteData(LCD[xs2]);
delaynms(10);
WriteData(LCD[xs3]) ;
delaynms(10);
}
else xs3=ds%10;
xianshi();
danwei();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a(LCD[0]);
delaynms(10);
WriteData(LCD[0]);
delaynms(10);
WriteData(LCD[xs3]) ;
delaynms(10);}

void main()
……………………

网友A:
刚好需要,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A:
程序不完整,还是得慢慢改才行。望完善

网友B(2019-05-11):
仿真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