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怎么根据原理图编写程序

楼主(2018-05-16):
最近我在自学单片机,我想请问各位大佬如何根据原理图及要实现的功能编写程序。。额就是怎么看懂原理图

网友A:
你好,要看芯片手册,按照手册上的来设置寄存器来控制引脚的功能和直接给引脚的高低电平,刚开始就这些吧!我也在学,可以加QQ一起学啊:407876479

网友B:
原理图不就是电路吗,单片机是控制器,那你想的算法也就是想要的结果用汇编写出来。可以看一下引脚图的功能

网友C:
新手的话建议你直接参考别人的代码实现一些小功能,这要比较有积极性,原理图可以慢慢看,实践出真知。

网友D:
多查查资料 找找相关的书籍

网友E:
看结构丛书

网友F:
其实 很好理解 记住供电 和地引脚 剩下的 都是外接控制

网友G:
根据CPU的引脚分配情况,来分析原理图,一个引脚,对应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H:
首先是引脚定义,后面的程序就要看硬件信息了

网友I:
对于学习单片机的基础有很多套路,在实现很多功能方面有许多的模板,刚开始自学建议你参考这些模板,根据原理图的话最主要的熟悉单片机的各管脚功能以及一些电路的基本知识

网友J:
先看最小系统,再看外部电路功能,在看程序

网友K:
在网上看看单片机教学视频,多实践就会了!

网友L:
功到自然成,缺少知识面,才会有此一问。先补课。

网友M:
在网上看看单片机教学视频,慢慢来!

网友N: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O:
先从入门开始学吧  看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P:
根据芯片手册,找到需要的功能块的寄存器。然后按照你自己的需求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原理图要先看每个芯片的功能是什么,看输入什么信号,输出什么信号。

网友Q:
先看视频,学习下基本功能。然后再看每个引脚的功能说明,51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很多类似的所以很好上手的。

网友R:
我感觉一开始就是模仿,去找一些编程实例看看,先学会抄写,再自己创作。

网友S:
先学数字电路基础再单片机入门就行能学学模拟电路基础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