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单片机控制自动门的程序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看不太懂

楼主(2018-05-16):
1、  PWM发生子程序
由前面介绍可知,通过调节PWM脉冲的占空比就能够调节电机的转动速度,从而控制开关门的速度。由于AT89C2051单片机内部没有PWM功能模块,因此只能通过程序控制单片机的某个引脚输出高低电平,从而模拟产生PWM脉冲。脉冲的高低电平时间由定时器T0控制。T0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void Timer0 ( )  interrupt 1
{
       cyclet = ~cyclet;
       TR0 = 0;
       if(cyclet)
       {
           TH0 = 0XFC;
           TL0 = 0XE0;
           if(smode == 0)
              PWMPIN = 0;
           else
              PWMPIN = 1;
        }
        else
        {
           TH0 = 0XFF;
           TL0 = 0X28;
           if (smode == 0)
             PWMPIN = 1;
           else
             PWMPIN = 0;
        }
     TR0 = 1;
}
设置好T0的各种方式并启动T0运行,其后T0不断溢出,产生中断,在T0的中断服务程序中,通过将P3.4引脚值取反并输出,从而产生高低交替的电平信号。通过重新设置T0的计数初始值,从而产生不同时间的高低电平,由此可以调节 PWM脉冲的占空比。本设计中电机快转时占空比为80%,慢转时占空比为20%,因此T0的计数初始值0xFCE0、0xFFE8。
StartMotol子程序用于启动电机,子程序根据电机转速设置T0计数初始值并启动T0运行。根据电机转动方向,设置P1.3、P1.4引脚输出相应电平。程序如下:
void StartMotol (uchar direct, uchar speed)
//direct 1:正转 0:反转 speed 1:快速 0:慢速
{
        smode = (speed == 0)?0:0xff
        TR0 = 0;
        TH0 = 0XFC;
        TL0 = 0XE0;
        TR0 = 1;
        if(direct)
        {
            motolconz = 0;
            motolconf = 1;
            }
         else
         {
            motolconz = 1;
            motolconf = 0;
            }
}
开关门子程序
开门子程序用于控制自动门开门的整个过程。当有人靠近自动门或有物体被夹住时,该程序首先控制电机快速开门;当到达减速位置时,程序控制电机慢速开门;当到达停止位置时,程序控制电机停转,并定时5秒。在定时过程中,程序不断判断是否有人靠近自动门,若有则重新定时。程序代码如下:
void OpenDoor ()
{
         uchar tcnt;
         if((gatesensor ==1)&&(comparator == 1))
             return;
         StartMotol (1,1);
         while (sensorB2 ==0);   //判断是否减速
         StartMotol (1,0);
         while(sensorB1 ==0);   //判断是否停止运动
         StopMotol ();
         tcnt = 0;
         while(tcnt<101)
         {
             TR1 = 0;
             TH1 = 0X3C;
             TL1 = 0XB0;
             TF1 = 0;
             TR1 = 1;
             while(TF1 == 0);
             TF1 = 0;
             if(gatesensor ==1)
                tcnt = 0;
             else
                tcnt = + +;
         }
         flagclose = 1;
}
关门子程序:

void CloseDoor()
{
        if(flagclose == 0)
           return;
        flagclose = 0;
        StartMotol(0,1);
        while(sensorB3 == 1)  //判断是否减速
        {
            if(gatesensor == 1)
                return;
            if(comparator == 0)
                return;
            }
        StartMotol(0,0);
        while(sensorB4 == 0)   //判断是否停止转动
        {
            if(gatesensor == 1)
                return;
            if(comparator == 0)
                return;
             }
         StopMotol();
}
测试主程序
该程序主要调用相关子程序,实现了自动门的开关门及防夹等功能,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PWMPIN = P3^4;
sbit motolconz = P1^3;
sibt motolconf = P1^4;
uchar smode,cyclet;
sbit gatesensor = P3^2;
sbit sensorB1 = P3^1;
sbit sensorB2 = P1^5;
sbit sensorB3 = P1^6;
sbit sensorB4 = P3^0;
sbit comparator = P3^6;
bit flagcclose;
void InTimer01()
{
   TMOD = 0X11;
    ET0= 1;
    EA= 1;
    }

   void main()
    {
       InTimer01();
       while(1)
       {
            OpenDoor();
            CloseDoo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