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DHT11去湿灯及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设定值的源码

楼主(2018-05-16):
51单片机的I2C例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h"
//#include "2402.h"

//定义三个LED灯
//sbit Led_qushi=P1^6;                //去湿灯
//sbit Led_jiangwen=P1^5;                //降温灯
//sbit Led_shengwen=P1^4;                //升温灯
//sbit Key_TH1 = P3^2;
//sbit Key_TH2 = P3^3;
//sbit Key_HH1 = P3^4;
//sbit Key_HH2 = P3^5
sbit BUZZER = P1^5;                                                //蜂鸣器端口

//定义标识
volatile bit FlagStartRH = 0;  //开始温湿度转换标志
//volatile bit FlagKeyPress = 0; //有键按下

//定义温湿度传感器用外部变量
extern U8  U8FLAG,k;
extern U8  U8count,U8temp;
extern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extern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extern U8  U8comdata;
extern U8  count, count_r;

U16 temp;
S16 temperature, humidity;
S16 idata TH, HH;  //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
char * pSave;
//U8 keyvalue, keyTH1, keyTH2, keyHH1, keyHH2;

//定义变量
U16 RHCounter;

//数据初始化
void Data_Init()
{
   RHCounter = 0;
//   Led_qushi = 1;
//   Led_jiangwen = 1;
//   Led_shengwen = 1;
        BUZZER = 1;
   TH = 40;
   HH = 85;
//   keyvalue = 0;
//   keyTH1 = 1;
//   keyTH2 = 1;
//   keyHH1 = 1;
//   keyHH2 = 1;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MOD = 1;       //定时器工作方式选择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L0 = 0x06;
        TH0 = 0xf8;     //定时器赋予初值

        //每2秒钟启动一次温湿度转换
    RHCounter ++;
    if (RHCounter >= 1000)
    {
       FlagStartRH = 1;
           RHCounter = 0;
    }
}

//存入设定值、
//void Save_Setting()
//{
//   pSave =  (char *)&TH;          //地址低位对应低8位,高位对应高8位
//   wrteeprom(0,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低8位
//   DELAY(500);
//   pSave ++;
//   wrteeprom(1, *pSave);          //存温度上限值TH高8位
//   DELAY(500);
//   pSave =  (char *)&HH;
//   wrteeprom(2,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低8位
//   DELAY(500);
//   pSave ++;
//   wrteeprom(3, *pSave);          //存湿度上限值RH高8位
//   DELAY(500);

//}

//载入设定值、
//void Load_Setting()
//{
//   pSave =  (char *)&TH;
//   *pSave++ = rdeeprom(0);
//   *pSave = rdeeprom(1);
//   pSave = (char *)&HH;
//   *pSave++ = rdeeprom(2);
//   *pSave = rdeeprom(3);
//   if ((TH>99)||(TH<0)) TH = 40;
//   if ((HH>99)||(HH<0)) HH = 85;
//}

//void KeyProcess(uint num)
//{
//   switch (num)
//   {
//      case 1:
//             if (TH<99) TH++;
//             L1602_char(1, 15, TH/10+48);
//             L1602_char(1, 16, TH%10+48);
//             break;
//          case 2:
//             if (TH>1) TH--;
//             L1602_char(1, 15, TH/10+48);
//             L1602_char(1, 16, TH%10+48);
//             break;
//          case 3:
//             if (HH<99) HH++;
//             L1602_char(2, 15, HH/10+48);
//             L1602_char(2, 16, HH%10+48);
//             break;
//          case 4:
//             if (HH>1) HH--;
//             L1602_char(2, 15, HH/10+48);
//             L1602_char(2, 16, HH%10+48);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Save_Setting();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16 i, j, testnum;
    EA = 0;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Data_Init();
        EA = 1;

        L1602_init();
        L1602_string(1,1," Welcome to T&H   ");
        L1602_string(2,1," Control System!  ");
        //延时
        for (i=0;i<1000;i++)
           for (j=0;j<1000;j++)
           {;}
    //清屏
        L1602_string(1,1,"                ");
        L1602_string(2,1,"                ");
    L1602_string(1,1,"Tem:    C  TH:");
        L1602_string(2,1,"Hum:    %  HH:");

//    //载入温度上限和湿度上限设定值
//        Load_Setting();
//        L1602_char(1, 15, TH/10+48);
//        L1602_char(1, 16, TH%10+48);
//        L1602_char(2, 15, HH/10+48);
//        L1602_char(2, 16, HH%10+48);

BUZZER = 0;

        while(1)
        {
       //温湿度转换标志检查
                 if (FlagStartRH == 1)
                 {
                     TR0 = 0;
             testnum = RH();
                          FlagStartRH = 0;
                         TR0 = 1;
             //读出温湿度,只取整数部分
                         humidity = U8RH_data_H;
                         temperature = U8T_data_H;
                          //显示温湿度
                         L1602_int(1,5,temperature);
                     L1602_int(2,5,humidity);
                }
                //温湿度控制
//                if (temperature > TH) Led_jiangwen = 0;
//                else Led_jiangwen = 1;                                //降温
//                if (humidity > HH) Led_qushi = 0;
//                else Led_qushi = 1;                                                //去湿
//
                //键盘查询,在弹起时响应
//                if ((Key_TH1)&&(keyT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1;}
//        else if ((Key_TH2)&&(keyT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2;}
//        else if ((Key_HH1)&&(keyHH1==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3;}
//        else if ((Key_HH2)&&(keyHH2==0)) {FlagKeyPress = 1; keyvalue = 4;}
//                if (FlagKeyPress == 1)
//                {
//           KeyProcess(keyvalue);
//           FlagKeyPress = 0;
//                }
//        if (!Key_TH1) keyTH1 = 0;
//                else keyTH1 = 1;
//        if (!Key_TH2) keyTH2 = 0;
//                else keyTH2 = 1;
//        if (!Key_HH1) keyHH1 = 0;
//                else keyHH1 = 1;
//        if (!Key_HH2) keyHH2 = 0;
//                else keyHH2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