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控制64个彩灯实验报告

楼主(2018-05-16):
课题:单片机动态控制64个彩灯

任务书

设计内容:

用8051控制64个彩灯,使其先从左到右动态点亮3次,后从右到左动态点亮3次,再从上到下动态点亮3次,最后从上到下动态点亮3次。如此循环

设计要求:
  •        确定系统设计方案;
  •        进行系统的硬件设计;
  •        完成必要的参数计算与元器件选择;
  •        完成应用程序设计;
  •        应用程序的调试。
1

目录

一、课题名称………………………………………………………3

二、设计目的………………………………………………………3

三、系统原理图……………………………………………………3

四、方案论证……………………………………………………4

  五、单独电路设计
5.1单片机最小系统……………………………………6
5.2点阵模块电路……………………………………7
5.3 8051引脚图……………………………………8
5.4系统调试  …………………………………………8

六、源程序…………………………………………………………9

  七、总结……………………………………………………………11
  八、参考文献………………………………………………………11
  九、致谢……………………………………………………………12

一、 课题名称
单片机动态控制64个彩灯
  • 设计目的
  • 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单片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 掌握单片机的接口技术及相关外围芯片的外特性,控制方法
  • 通过课程设计,掌握以单片机核心的电路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了解表关电路参数的计算方法
  • 通过实际程序设计和调试,逐步掌握模块化程序设计方法和调试技术
  • 通过完成一个包括电路设计和程序开发的完整过程,了解开发一单片机应用系统全过程
  • 系统原理图
1、彩灯控制系统的硬件电路原理图如下

                         图1 电路原理图

  • 方案论证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和美化,在许多场合可以看到彩色霓虹灯。LED彩灯由于其丰 富的灯光
色彩,低廉的造价以及控制简单等特点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用 彩灯来装饰街道和城市建筑物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但目前市场上各式样的LED彩灯控制器大多数用全硬件电路实现,电路结构复杂、功能单一,
这样一旦制作成品只能按照固定的模式闪亮,不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时间段的需要来调节亮灯时间、模
式、闪烁频率等动态 参数。这种彩灯控制器结构往往有芯片过多、电路复杂、功率损耗大等缺点。此外
从功能效果上看,亮灯模式少而且样式单调,缺乏用户可操作性,影响亮灯效果。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彩
灯控制器进行改进。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AT89C51单片机的彩灯控制方案,实现对LED彩灯的控制。本方案以AT89C51单片
机作为主控核心,与键盘、显示、驱动等模块组成核心主控制模块

单片机控制64个彩灯系统框图

、单独电路设计
5.1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原理图如下:

其作用主要是为了保证单片机系统能正常工作。如图7所示,单片机最小系统主要由AT89C51单片机、外部振荡电路、复位电路和+5V电源组成。在外部振荡电路中,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管脚分别接至由12MHZ晶振和两个30PF电容构成的振荡电路两侧,为电路提供正常的时钟脉冲。

5.2点阵模块电路

本设计采用了AT89C51单片机作控制器,12MHz晶振, 8×8点阵共需要64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当接高电平的时候则相应的二极管就亮。先开始清屏100MS,置码指针初值设置每个字的停留时间,每个字8个码,存入R0,然后扫描输出,再扫描下一个,输出到P2,再取下一个码,扫描1MS,八个码完,如果不完就循环到扫描输出,下一步每个字的码时间是否到了不到就从每个字八个码开始循环,下一步8个字48个码是否完成,如果没有完成就从每个字停留时间。字模中每一点使用一个二进制位(Bit)表示,如果是1,则说明此处有点,若是0,则说明没有。

5.3   8051引脚图

5.4系统调试
调试过程:
  • 保证电路板连接正确后,接上电源。
  • 测量各路电源电压,看其是否正常。
  • 确认无误后,插入89S51单片机,进行硬件调试,烧写程序检查各部分硬件是否正常。
  • 修改段码,使其达到预期控制效果,完成实验要求。

七、总结
1、在设计系统过程中,更加熟悉了Protel99se画原理图。
2、自己动手制作电路板,提高动手能力。
3、通过该系统的制作,学会了点阵动态显示原理及其编程方法。
3、调试程序过程中,针对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八、参考文献

1.《单片机技术实验实训教程》   周  越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2007

2.《单片机基础》  李广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2

3.《单片微机控制应用技术—实操指导书》  张大明 刘振鹏    机械工业出版社

4.《8051单片机典型模块设计与应用》    钟富昭、张  晨   人民邮电出版社

5.《单片机原理技术与应用技术》   李全钊    机械工业出版社

6.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技术》  李全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7月

九、致谢

    在这次超声波高度仪设计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在课程设计上给了我各方面的指导,这是我能顺利完成这次报告的首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帮我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难题,让我能把系统做的更加完善。在此期间,我不仅学到了许多的新知识,而且也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自己的设计能力。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同学,他们也为我解决了不少的设计难题。这次课程设计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英雄主义精神自然可贵,但我发现,个人最终还是离不开集体。

网友A(2019-06-02):
你这个哪里完整了?第六项源程序都没有,跟贴出来的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