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4小时倒计时源程序+仿真

楼主:
功能 :倒计时八数码管显示,最小1秒,最大24小时;计时结束蜂鸣器报警响10次;如果做实物,可以用继电器作开关控制强电。
设置方法:
1.按K1键第一次,秒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2.按K1键第二次,分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3.按K1键第三次,时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4.按K1键第四次,退出设置;
5.按K4键启动倒计时(非设置状态下时分秒其中之一不为0才能启动计时);
6.计时的时候,按K4键1次可以暂停计时并关闭输出,再按一次恢复计时并启动输出,按K6键停止计时并清零,关闭输出;
7.非计时状态下,K5手动开关控制输出。
完整工程文件见附件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1
#define wei P3
sbit key1 = P2^3;  //设置
sbit key2 = P2^4;  //加
sbit key3 = P2^5;        //减
sbit key4 = P2^6;        //启动
sbit key5 = P2^7;        //手动
sbit out = P2^2;        //输出控制 ,低电平有效
sbit di = P2^0;                //蜂鸣器

bit flag=0,flag1=0,shan=0;
uchar knum,shan_cont;
uchar shi=0,fen=0,miao=0,cont,cont1,cont2;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段码表
//u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码
uchar code 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位码        加反相器用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 x>0; x--)
                for(y=114; y>0; y--);
}

void init()
{
        TMOD |= 0x01;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 = (65536-50000)/256;   //50ms初值 @12MHz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ispaly(uchar shi,uchar fen,uchar miao)
{

                duan = 0;
                wei = weima[5];
                duan = 0x4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2];
                duan = 0x40;
                delay(1);

        if(knum==0)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else
        {
                if(knum==1)
                {
                        if(shan==1)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else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0;
                                delay(1);

                        }
                }

                if(knum==2)
                {
                        if(shan==1)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else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

                if(knum==3)
                {
                        if(shan==1)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duanma[shi%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else
                        {
                                duan = 0;
                                wei = weima[7];
                                duan = 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6];
                                duan = 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4];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3];
                                duan = duanma[fen%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1];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duan = 0;
                                wei = weima[0];
                                duan = duanma[miao%10];
                                delay(1);

                        }
                }
        }
}

void keysan()
{
        uchar i;
        if(knum==0)
        {
                if(key4 == 0 )                  //启动 暂停
                {

                        i++;  //消抖
                        if( (key4 == 0 && i>12 )|| (miao != 0) || (fen != 0) || (shi != 0) )
                        {        //时分秒都为0时,不能启动输出,只要其中之一不为0,就能启动输出
                                i=0;
                                while(!key4)
                                dispaly(shi,fen,miao);
                                flag = !flag;
                                out = !out;
                        }
                }
        }

        if(key5 == 0 )          //手动开关,在没有倒计时的状态下才有用
        {
                delay(5);
        //        i++;
                if( key5 == 0  )
                {
        //                i=0;
                        while(!key5)
                        dispaly(shi,fen,miao);
                        if(shi==0 && fen==0 && miao==0)
                        out = !out;
                }
        }

        if(key1==0)                //设置
        {
                i++;
                if(key1 ==0 && i>12)
                {
                        i=0;
                        while(!key1)
                        dispaly(shi,fen,miao);
                        knum++;
                        if(knum==4)
                                knum = 0;
                }
        }

        if(knum==1)
        {
                if(key2==0)
                {
                        i++;
                        if(key2 ==0 && i>20)
                        {
                                i=0;
                                miao++;
                                if(miao==60)
                                        miao = 0;
                        }
                }

                if(key3==0)
                {
                        i++;
                        if(key3 ==0 && i>20)
                        {
                                i=0;
                                miao--;
                                if(miao==255)
                                        miao = 59;
                        }
                }
    }

        if(knum==2)
        {
                if(key2==0)
                {
                        i++;
                        if(key2 ==0 && i>20)
                        {
                                i=0;
                                fen++;
                                if(fen==60)
                                        fen = 0;
                        }
                }

                if(key3==0)
                {
                        i++;
                        if(key3 ==0 && i>20)
                        {
                                i=0;
                                fen--;
                                if(fen==255)
                                        fen = 59;
                        }
                }
    }

        if(knum==3)
        {
                if(key2==0)
                {
                        i++;
                        if(key2 ==0 && i>20)
                        {
                                i=0;
                                shi++;
                                if(shi==24)
                                        shi = 0;
                        }
                }

                if(key3==0)
                {
                        i++;
                        if(key3 ==0 && i>20)
                        {
                                i=0;
                                shi--;
                                if(shi==255)
                                        shi = 23;
                        }
                }
    }
}

void main()
{
        init();
        wei = 0x00;
        while(1)
        {
                keysan();
                dispaly(shi,fen,miao);
                if(shi==0 && fen==0 && miao==0 && flag == 1)  //倒计时时间到
                {
                         flag=0;          //停止计时
                        flag1=1;  //启动蜂鸣器标志置1
                        out=1;          //关闭输出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50毫秒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if(flag)
        {
                cont++;
                if(cont == 20)
                {
                        cont = 0;
                        miao--;
                        if(miao==255)
                        {
                                miao=59;
                                fen--;
                                if(fen==255)
                                {
                                        fen=59;
                                        shi--;
                                        if(shi==255)
                                        {
                                                shi=0;
                                        }
                                        if(shi==0)
                                                fen=59;
                                        if(fen==0 && shi==0)
                                                fen=0;
                                }
                        }
                }
        }

        if(flag1)                 //倒计时时间到,启动蜂鸣器
        {
                cont1++;
                if(cont1==10) //500ms蜂鸣器响一次
                {
                        cont1=0;
                        di=!di;
                        cont2++;
                        if(cont2==20)//500*20=10000ms=10s,蜂鸣器响10s后停止
                        {
                                cont2=0;
                                flag1=0;
                        }
                }
        }

        if(knum != 0)
        {
                shan_cont++;
                if(shan_cont==5)  //250ms闪烁时间
                {
                        shan_cont=0;
                        shan = !shan;
                }
        }
}

网友A(2018-05-16):
很好的例程

网友B:
按键扫描部分重新写一下,加减键的短按更稳定,长按短按分的更清
void keysan()
{
        static bit kf1=0, kf2=0,kf3=0;  //自锁标志,这里一定要加static(或者用全局变量),否则按键不灵
        static uint i,j,k,l,m;        //消抖延时变量

//        if(knum==0)
//        {
                if(key4 == 1)
                {
                        m=0;
                        kf2=0;

                }
                else if(kf2 == 0 )                  //启动 暂停键
                {
                        ++m;  //消抖
                        if( (m>20) || (miao != 0) || (fen != 0) || (shi != 0) )
                        {        //时分秒都为0时,不能启动输出,只要其中之一不为0,就能启动输出
                                m=0;
                                kf2=1;
                                flag = !flag;  //启动、暂停计时标志
                                out = !out;
                        }
                }
//        }

        if(key5==1)
        {
                l=0;
                kf3=0;
        }
        else if(kf3==0 )          //手动开关,在没有倒计时的状态下才有用
        {
                ++l;
                if(l > 20)
                {
                        l=0;
                        kf3=1;
                        if(shi==0 && fen==0 && miao==0)
                        out = !out;
                }
        }

        if(key1==1)                //设置         //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i=0;           //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
                kf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
        else if(kf1 == 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i;
                if(i>12)
                {
                        i=0;
                        kf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num++;
                        if(knum==4)
                                knum = 0;
                }
        }

        if(key2==0)                //加
        {
                j++;
                if(j >= 120)           //长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60)
                                        miao = 0;
                        }

                        if(knum==2)
                        {
                                fen++;
                                if(fen==60)
                                        fen=0;
                        }

                        if(knum==3)
                        {
                                shi++;
                                if(shi==24)
                                        shi=0;
                        }

                        j=90;           //这里j的值可以设置连加的快慢,j的值越大就越快
                }                           //因为初值越大,加到120的时间就越短
        }

        else
        {
                        if(j>15 && j<120) //短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60)
                                        miao = 0;
                        }

                        if(knum==2)
                        {
                                fen++;
                                if(fen==60)
                                        fen=0;
                        }

                        if(knum==3)
                        {
                                shi++;
                                if(shi==24)
                                        shi=0;
                        }
                        j=0;
                }

        }

        if(key3==0)                //减
        {
                k++;
                if(k >= 120)           //长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miao = 59;
                        }

                        if(knum==2)
                        {
                                fen--;
                                if(fen==255)
                                        fen=59;
                        }

                        if(knum==3)
                        {
                                shi--;
                                if(shi==255)
                                        shi=23;
                        }

                        k=90;
                }
        }

        else
        {
                if(k>15 && k<120) //短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miao = 59;
                        }

                        if(knum==2)
                        {
                                fen--;
                                if(fen==255)
                                        fen=59;
                        }

                        if(knum==3)
                        {
                                shi--;
                                if(shi==255)
                                        shi=23;
                        }
                }
                k=0;
        }
}

网友B:
程序重写了一遍,数码管扫描也放到定时器里面,程序不用delay软件延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an P1
#define wei P3
sbit key1 = P2^3;   //设置
sbit key2 = P2^4;   //加
sbit key3 = P2^5;        //减
sbit key4 = P2^6;        //启动
sbit key5 = P2^7;        //手动
sbit out = P2^2;        //输出控制 ,低电平有效
sbit di = P2^0;                //蜂鸣器

bit flag=0,flag1=0,shan=0;
uchar knum,shan_cont,i;
uchar shi=0,fen=0,miao=0;
uint cont,cont1,cont2;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段码表
uchar code weima[]={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加反相器用
uchar LedBuff[]={0,0,0,0,0,0,0,0};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void init()
{
        TMOD |= 0x01;                           //定时器0 工作方式1
        TH0 = (65536-1000)/256;   //1ms初值 @12MHz
        TL0 = (65536-1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is()           //显示函数
{
        LedBuff[0] = duanma[miao%10];
        LedBuff[1] = duanma[miao/10];
        LedBuff[2] = 0x40;
        LedBuff[3] = duanma[fen%10];
        LedBuff[4] = duanma[fen/10];
        LedBuff[5] = 0x40;
        LedBuff[6] = duanma[shi%10];
        LedBuff[7] = duanma[shi/10];
}

void keysan()
{
        static bit kf1=0, kf2=0,kf3=0;  //自锁标志,这里一定要加static(或者用全局变量),否则按键不灵
        static uint i=0,j=0,k=0,l=0,m=0;        //消抖延时变量

        if(knum==0)
        {
                if(key4 == 1)
                {
                        m=0;
                        kf2=0;

                }
                else if(kf2 == 0 )                  //启动 暂停键
                {
                        ++m;  //消抖
                        if( (m>20) && ((miao != 0) || (fen != 0) || (shi != 0)) )
                        {        //时分秒都为0时,不能启动输出,只要其中之一不为0,就能启动输出
                                m=0;
                                kf2=1;
                                flag = !flag;  //启动、暂停计时标志
                                out = !out;
                        }
                }
        }

        if(key5==1)
        {
                l=0;
                kf3=0;
        }
        else if(kf3==0 )          //手动开关,在没有倒计时的状态下才有用
        {
                ++l;
                if(l > 20)
                {
                        l=0;
                        kf3=1;
                        if(shi==0 && fen==0 && miao==0)
                        out = !out;
                }
        }

        if(out==1)        //加这句,只有在输出关闭的时候,才能设置计时时间,在倒计时的过程中是不能设置的
        {
                if(key1==1)                //设置         //IO是高电平,说明按键没有被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i=0;           //按键消抖计时变量清零
                        kf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
                else if(kf1 == 0)        //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i;
                        if(i>12)
                        {
                                i=0;
                                kf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knum++;
                                if(knum==4)
                                        knum = 0;
                        }
                }
        }

        if(key2==0)                //加
        {
                j++;
                if(j >= 3000)           //长按,数码管扫描放中断里面,这里的值就要取得大才行
                {                                        //因为没用delay延时,CPU跑的很快
                        if(knum==1)
                        {
                                miao++;
                                if(miao==60)
                                        miao = 0;
                        }

                        if(knum==2)
                        {
                                fen++;
                                if(fen==60)
                                        fen=0;
                        }

                        if(knum==3)
                        {
                                shi++;
                                if(shi==24)
                                        shi=0;
                        }

                        j=1000;           //这里j的值可以设置连加的快慢,j的值越大就越快
                }                           //因为初值越大,加到3000的时间就越短
        }

        else
        {
                        if(j>500 && j<3000) //短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60)
                                        miao = 0;
                        }

                        if(knum==2)
                        {
                                fen++;
                                if(fen==60)
                                        fen=0;
                        }

                        if(knum==3)
                        {
                                shi++;
                                if(shi==24)
                                        shi=0;
                        }
                        j=0;
                }

        }

        if(key3==0)                //减
        {
                k++;
                if(k >= 3000)           //长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miao = 59;
                        }

                        if(knum==2)
                        {
                                fen--;
                                if(fen==255)
                                        fen=59;
                        }

                        if(knum==3)
                        {
                                shi--;
                                if(shi==255)
                                        shi=23;
                        }

                        k=1000;
                }
        }

        else
        {
                if(k>500 && k<3000) //短按
                {

                        if(knum==1)
                        {
                                miao--;
                                if(miao==255)
                                        miao = 59;
                        }

                        if(knum==2)
                        {
                                fen--;
                                if(fen==255)
                                        fen=59;
                        }

                        if(knum==3)
                        {
                                shi--;
                                if(shi==255)
                                        shi=23;
                        }
                }
                k=0;        //消抖变量清零,为下次按键做准备
        }
}

void main()
{
        init();
        out = 1;
        while(1)
        {
                keysan();
                dis();
                if(shi==0 && fen==0 && miao==0 && flag == 1 )  //倒计时时间到
                {
                         flag=0;          //停止计时
                        flag1=1;  //启动蜂鸣器标志置1
                        out=1;          //关闭输出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50毫秒初值
        TL0 = (65536-1000)%256;

        if(flag)
        {
                cont++;
                if(cont == 1000)
                {
                        cont = 0;
                        miao--;
                        if(miao==255)
                        {
                                miao=59;
                                fen--;
                                if(fen==255)
                                {
                                        fen=59;
                                        shi--;
                                        if(shi==255)
                                        {
                                                shi=0;
                                        }
                                        if(shi==0)
                                                fen=59;
                                        if(fen==0 && shi==0)
                                                fen=0;
                                }
                        }
                }
        }

        if(flag1)                 //倒计时时间到,启动蜂鸣器
        {
                cont1++;
                if(cont1==500) //500ms蜂鸣器响一次
                {
                        cont1=0;
                        di=!di;
                        cont2++;
                        if(cont2==20)//500*20=10000ms=10s,蜂鸣器响10s后停止
                        {
                                cont2=0;
                                flag1=0;
                        }
                }
        }

        if(knum != 0)
        {
                shan_cont++;
                if(shan_cont==100)  //设置时,100ms闪烁时间        可根据实际效果调整
                {
                        shan_cont=0;
                        shan = !shan;
                }
        }
/**********数码管扫描函数************/
        i++;
        if(i>=8)
        {
                i=0;
        }
        duan = 0x00;
        switch(i)
        {
                case 0:
                                if(knum==1)                                                                          //如果设置键第一次按下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0];}  //设置秒位闪烁
                                        else{wei = weima[0]; duan = LedBuff[0];}
                                }
                                else{wei = weima[0]; duan = LedBuff[0];}        break;        //否则正常显示

                case 1:

                                if(knum==1)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1];}
                                        else{wei = weima[1]; duan = LedBuff[1];}
                                }
                                else{wei = weima[1]; duan = LedBuff[1];}  break;

                case 2:        wei = weima[2]; duan = LedBuff[2];        break;

                case 3:
                                if(knum==2)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3];}
                                        else{wei = weima[3]; duan = LedBuff[3];}
                                }
                                else{wei = weima[3]; duan = LedBuff[3];}        break;

                case 4:
                                if(knum==2)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4];}
                                        else{wei = weima[4]; duan = LedBuff[4];}
                                }
                                else{wei = weima[4]; duan = LedBuff[4];}        break;

                case 5:        wei = weima[5]; duan = LedBuff[5];        break;

                case 6:
                                if(knum==3)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6];}
                                        else{wei = weima[6]; duan = LedBuff[6];}
                                }
                                else{wei = weima[6]; duan = LedBuff[6];}        break;

                case 7:
                                if(knum==3)
                                {if(shan==1){wei = 0x00; duan = LedBuff[7];}
                                        else{wei = weima[7]; duan = LedBuff[7];}
                                }
                                else{wei = weima[7]; duan = LedBuff[7];}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C:
改回共阳极行吗反相器改为三极管蜂鸣器改为继电器吗

网友B:
当然可以改为共阳的,仿真用反相器方便些,与三极管是一样的效果,做实物就用三极管;蜂鸣器报警的不用改,要接继电器就接p2.2口LED那里

网友C(2018-09-08):
楼主  你好,可以将程序的共阴极改为共阳极吗?反相器改为三极管程序怎样改吖?

网友D(2018-11-07):
楼主,我想做一个预约开关,就是定时关,也能定时开的功能,你这个程序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的,你自己改改输出的状态就可以

网友D:
楼主,我想增加一个功能,比如现在正在倒计时开的功能,我按一个按钮后,变成倒计时关,但是这间期倒计时一直在进行,其实就是想随时切换倒计时开或关,但不影响计时器的工作,只是改变了结果,请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增加一个功能,比如现在正在倒计时开的功能,我按一个按钮后,变成倒计时关,但是这间期倒计时一 ...

你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如果标志位为1,就倒计时,为0就正计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增加一个功能,比如现在正在倒计时开的功能,我按一个按钮后,变成倒计时关,但是这间期倒计时一 ...

功能 :倒计时八数码管显示,最小1秒,最大24小时;计时结束蜂鸣器报警响10次;如果做实物,可以用继电器作开关控制强电。
设置方法:
1.按K1键第一次,秒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2.按K1键第二次,分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3.按K1键第三次,时位闪烁,短按加减键加减1,长按连加连减;
4.按K1键第四次,退出设置;
5.按K4键启动倒计时(非设置状态下时分秒其中之一不为0才能启动计时);
6.计时的时候,按K4键1次可以暂停计时并关闭输出,再按一次恢复计时并启动输出,按K6键停止计时并清零,关闭输出;
7.非计时状态下,K5手动开关控制输出。

网友E(2019-04-03):
为啥我试验后不报警发出声音呢

网友F(2020-10-19):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有电路图吗,这个图看不太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好东西,有电路图吗,这个图看不太清

你下载压缩包里有仿真文件的,源程序也有的,都很清晰的

网友G(2021-03-30):
你好,又可以借鉴的原理图吗

网友H:
请问为什么是255

网友I(2025-01-04):
请问这个源程序要怎么样才能改成At89c51的程序呢?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按键扫描部分重新写一下,加减键的短按更稳定,长按短按分的更清

按键消抖、确认按键确实被按下后,加一行代码:        while(key==0);,意思是确认按键松开才执行功能,可以使按键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