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到KEIL中(不影响原设备列表)

楼主(2018-05-16):
KEIL中的MCU数据库没有STC单片机信息,用此法可把STC单片机信息加到KEIL的MCU数据库中。

如何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到KEIL中(不影响原设备列表)

1)已目前最新的KEIL C9.51A为例,原来在【Project】菜单 建立新的Project时,设备列表是不包含STC单片机的。
2)先退出KEIL(以免冲突),运行STC-ISP V6.31(或更高版本), 在右侧的【Keil关联设置】标签点击【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系统提示“STC型号添加成功!”即可将全系列宏晶STC单片机添加到KEIL中。
3)重新启动KEIL,在Project 建立新的Project时,会提示选择原来的设备库或STC单片机库,选【STC MCU Database】即可。
4)这时可在树形菜单选择对应的STC单片机了。

STC单片机应使用何种编译器/汇编器
总结:从宏晶STC官方手册也提到,如果普通使用,只需包含合适的 头文件(在STC-ISP V6.XX系列软件均包含,导出即可。例如:STC15F.H,或选用INTEL(英特尔)的8052等。而使用 IAP15F2K60S2系列单片机进行仿真时,以上操作可同时自动添加STC仿真驱动到KEIL系统中,才能进行仿真调试。
STC单片机应使用何种编译器/汇编器:1.任何老的编译器/汇编器都可以支持,流行用KEIL C51。2.把STC 单片机当成Intel 的8052/87C52/87C54/87C58或Philips的P87C52/P87C54/P87C58编译,头文件包含即可。新增特殊功能寄存器用sfr声明,新增特殊功能寄存器位用sbit声明。
注意:如果用户所需包含的头文件不在KEIL C的系统目录(C:\keil\C51\INC)下,用""将该头文件名包含进来,如果所需的头文件在Keil C的系统目录下,既可用"",也可用< >包含进来。对于STC部分单片机,可以到STC官网下载用户所使用的相应系列单片机的头文件(可用Ctrl+F 查找),在编译具体STC系列单片机程序时,这些相应的头文件可以代替"reg51.h"。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新项目要保存的路径和文件名,例如C:\Users\TH\Documents\STC MCU,项目名为t1,单击保存即可。KEIL μVision2 的项目文件扩展名为.uv2
4.单击保存后会弹出"Select Device for Target"对话框,如下所示,用户需在左侧的数据列表(Data base)选择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STC单片机可以选择Intel 80/87C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