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仿真可以但实际电路V1和VCC1会冲突,求分析

楼主:
做一个恒流源电路,这个电路仿真能成功,但实际电路V1和VCC1会冲突,我一接入VCC1,提供电源的V1就会从CV模式变成CC模式并且只有零点几伏,为什么会冲突啊,真的很急求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8-05-16):
实际的电路是怎样的,电路图呢。。。。检查过短路了么

网友B:
此电路要能正常工作需要两个条件:
1、V1要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一般的电池未必能满足这一点。
2、运放要工作于放大区。这一点在设计上是有问题的!
运放的上电源是12V,下电源是0。中心点是6V,所以输入端的最佳状态是在6V附近。而楼主的输入电压在0.15V左右,接近下电源0V,请查一下358的资料,在这个条件下它能不能工作于放大区?
另外你的输出也接近0.15V,再查一下,运放工作于放大区时,输出的电压范围?能不能输出0.15V?

网友C:
你把vcc1和v1接在一起,相当于v1和地之间串联了100k和3k的电阻,根据欧姆定律3k电阻两端的电压约为0.17v

网友D:
电路图呢?

网友E:
v1 不能这么接vcc,调整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把vcc1和v1接在一起,相当于v1和地之间串联了100k和3k的电阻,根据欧姆定律3k电阻两端的电压约为0.17v

对,我想要的就是这个电压值,可是V1这个电源端会自动降低电压,使得我的电压值变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v1 不能这么接vcc,调整电路

你的意思是v1不能直接接电压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呢?

我电路就是按着这个仿真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要能正常工作需要两个条件:
1、V1要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一般的电池未必能满足这一点。
2、运放要工 ...

我的V1是直流电源提供的电压源,应该可以满足,而且调整这个V1值应该不影响电流值。另外这个电路VCC1在0~1V时正常工作,再进行加大时好像电路就会短路似的V1这个电压源的输入端会自动降低输入电压,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不能在0~5V工作,我的目的就是VCC1在0~5V工作而采样电压值在0~0.17V左右,这样就满足了设计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