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KEIL-MDK编译错误

楼主(2018-05-16):
KEIL-MDK编译调试问题如图。是点击DEBUG运行后出现的提示。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是否有对应的.dll文件

网友B:
keil里面的stm的芯片不支持模拟仿真,想要调试必须要连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里面的stm的芯片不支持模拟仿真,想要调试必须要连接硬件

您好,这是NUVOTON的芯片。也必须要连接硬件么。

网友C:
stm32貌似是可以软件仿真的,新唐的应该也差不多吧,估计你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貌似是可以软件仿真的,新唐的应该也差不多吧,估计你设置有问题。

谢了,朋友,我在找资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