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和红外通信的区别?

楼主(2018-05-16):
遥控器来发出信号,红外接收管接收到信号在变成通过串口与单片机交换信号来控制二极管亮这个能分析下或是讲解下程序。

网友A(2018-08-31):
首先单片机要对红外信号解码,知道发送到是什么码,然后通过串口把码值发送出去

网友B(2024-09-07):
红外线NEC编码是先发送引导码9ms低电平,4.5ms的高电平,再发设备地址码+设备地址码反码+数据+数据反码.   传输速率相对固定, 慢.
串口就是设置波特率, 8bit数据位,停止位等, 接着发送数据.传输速率有9600/115200或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