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015超声波测距资料(含Arduino与单片机源码,电路图等)

楼主(2018-05-16):
US-015使用说明书及例程-V2.0+SA-260

US-015是US-020模块的升级版本,和US-020兼容,以前US-020的测试程序US-015也适用。
US-015超声波测距模块例程与US-020的测试例程相同。

文件夹“US_015_GPIO_HighPrecision_ino”是用Arduino进行控制的高精度测距版本。

文件夹中的pde文件为Arduino的工程文件,可通过记事本打开和编辑。

US-015_GPIO_Arduino源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EchoPin = 2;           // connect Pin 2(Arduino digital io) to Echo at US-015
unsigned int TrigPin = 3;           // connect Pin 3(Arduino digital io) to Trig at US-015
unsigned long Time_Echo_us = 0;
unsigned long Len_mm  = 0;
void setup()
{  //Initialize
    Serial.begin(9600);                        //Serial: output result to Serial monitor
    pinMode(EchoPin, INPUT);                    //Set EchoPin as input, to receive measure result from US-015
    pinMode(TrigPin, OUTPUT);                   //Set TrigPin as output, used to send high pusle to trig measurement (>10us)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TrigPin, HIGH);              //begin to send a high pulse, then US-015 begin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delayMicroseconds(20);                    //set this high pulse width as 20us (>10us)
    digitalWrite(TrigPin, LOW);               //end this high pulse

    Time_Echo_us = pulseIn(EchoPin, HIGH);               //calculate the pulse width at EchoPin,
    if((Time_Echo_us < 60000) && (Time_Echo_us > 1))     //a valid pulse width should be between (1, 60000).
    {
      Len_mm = (Time_Echo_us*34/100)/2;      //calculate the distance by pulse width, Len_mm = (Time_Echo_us * 0.34mm/us) / 2 (mm)
      Serial.print("Present Distance is: ");  //output result to Serial monitor
      Serial.print(Len_mm, DEC);            //output result to Serial monitor
      Serial.println("mm");                 //output result to Serial monitor
    }
    delay(1000);                            //take a measurement every second (1000ms)
}

US-015使用说明书及例程-V2.0

网友A(2019-05-23):
请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HC-SR04和超声波传感器US-015程序上的区别大吗

网友B(2019-09-21):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超声波传感器HC-SR04和超声波传感器US-015程序上的区别大吗

接口与功能基本一致,使用芯片不同,测量精度等有小差别

网友C(2020-01-06):
引用 网友B:
接口与功能基本一致,使用芯片不同,测量精度等有小差别

US-015程序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015程序芯片是什么型号,

当时做实验时也没有查到芯片型号,好像这款分立元件比较多

网友D(2020-11-24):
我以为有us015原理图,这个是卖家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