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单片机汇编的一个疑问,求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8-05-16):
MOV AL,[BX]与
和MOV [BX],AL 这两个的具体区别是什么能举例说明一下吗,实在理解不了

还有MOV [bx-1] ,ah这一个

网友A:
MOV AL,[BX]就是把地址为BX的里面的值赋给AL。
MOV [BX],AL就是把AL的值赋给名为BX的地址中。
MOV [bx-1],ah就是把ah的值赋给名为(bx-1)的地址中。
总结,凡是遇到[]这种你就把里面的数值当成一个内存中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B:
[]里面的BX是一个地址,这个地址里有个值用[BX]表示。
MOV指令是把后面的值赋给前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 AL,就是把地址为BX的里面的值赋给AL。
MOV ,AL就是把AL的值赋给名为BX的地址中。
MOV ,ah就是把ah的 ...

那 MOV BX ,AX
和MOV [BX],AX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是要是想改变一开始BX内存值 比如初始内存值1234H,比如变为5678H,应该用什么指令呢,是MOV还是LE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