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加减的问题

楼主(2018-05-16):
在按键加哪里正常实现了,但是按键减的时候有点问题,比如加到显示table[7]了,现在i的值是8,然后按键减,会再显示table[7]一次,然后再是table[6]````,请问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求大佬指导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2.h>
sbit add = P3^0;
sbit subtract = P3^1;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47);
                delayus(247);
        }
}
void main()
{
        int i,j;
        i=0;
        while(1)
        {
                if(add==0)
                {
                        delayms(15);
                        if(add==0)
                        {
                                while(add==0);
                                if(i==10)
                                {
                                        P1=0xff;
                                        i=0;
                                }
                                else
                                {
                                        P1=table[i];
                                        //delayms(100);
                                        i++;
                                }
                        }
                }

                if(subtract==0)
                {
                        delayms(15);
                        if(subtract==0)
                        {
                                while(subtract==0);
                                if(i==0)
                                {
                                        P1=0xff;
                                }
                                else
                                {
                                        i--;
                                        P1=table[i];
                                }
                        }
                }
        }
}

网友A:
改成  --i  就好了

网友B:
i--;
P1=table[i];
把这两个位置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先判断后加减
#include<reg52.h>
sbit add = P3^0;
sbit subtract = P3^1;
unsigned char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47);
                delayus(247);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0;
        while(1)
        {
                if(add==0)
                {
                        delayms(15);
                        if(add==0)
                        {
                                if(i<9)
                                        i++;
                                P1=table[i];
                                while(add==0);
                        }
                }
                if(subtract==0)
                {
                        delayms(15);
                        if(subtract==0)
                        {
                                if(i>0)
                                        i--;
                                P1=table[i];
                                while(subtract==0);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  --i  就好了

谢谢,++和--这个这是很容易绕晕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i--;
P1=table;
把这两个位置换一下就好了

谢谢,++和--这个这是很容易绕晕自己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aa;
uchar num1,num2,shi1,ge1,shi2,ge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1,uchar num2)
{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if(num1==0)
                        {
                                num1=60;
                        }
                        num1--;
                        while(!12);
                }
        }

        if(K2==0)
        {
                delay(5);
                if(K2==0)
                {
                        num1++;
                        if(num1>=60)
                        {
                                num1=num1-60;
                        }
                        while(!23);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display(num1,num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