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独立按键长按才起作用

楼主(2018-05-16):
程序是我这里复制的,按键程序是我自己写的,求大神帮看下,为什么按键要长按下 才有反应;
while (1)
    {
           if (flag1s)  //每秒更新一次温度
          {
                  LcdShowStr(0, 1, "WD:");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6, 1, "SD:");        //显示到液晶屏上
              LcdShowStr(0, 0, "F:");
           DHT_Start();
                        tmp1=DHT_ByteRead(&DHT);
                   if(tmp1==1)
                   {
                   str[0] = (DHT[0]/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0]%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9, 1, str);

                   str[0] = (DHT[2]/10)%10 + '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2]%10) + '0';  //个位转为ASCII
           str[2] = '\0';
               LcdShowStr(3,1, str);

                   WD= DHT[2];
                   SD=DHT[0];
                  temp2=adc0832(voc);
                  if(temp2==1)
                   {str[0] =  voc/1000 + '0';
           str[1] = (voc%1000)/100 + '0';
                   str[2] = ((voc%1000)%100)/10 + '0';
                   str[3] = ('.')  ;
                   str[4] = ((voc%1000)%100)%10 + '0';
                   str[5] = '\0';
               LcdShowStr(2, 0, str);

                  }

                   }

                key();
        }

}

}

void key (void)
{                 unsigned char str[12];

if(Key1==0)
                {
                 set++;
                  delay();
                  if(set==1)
                    LcdShowStr(7, 0, "STH:");
                  if(set==2)
                    LcdShowStr(7, 0, "STL:");
                  if(set==3)
                    LcdShowStr(7, 0, "SRH:");
                  if(set==4)
                    LcdShowStr(7, 0, "SRL:");
                  if(set==5)
                    LcdShowStr(7, 0, "VOC:");
                if(set>=6)
                set=0;
        while(!Key1);
                }
                if(Key2==0)
                {

                if(set==1)
                {
                 STH++;
                   str[0] = (STH/10)%10 + '0';
           str[1] = (STH%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2)
                {
                 STL++;
                   str[0] = (STL/10)%10 + '0';
           str[1] = (STL%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0, str);
                }
                if(set==3)
                {
                 SRH++;
                   str[0] = (SRH/10)%10 + '0';
           str[1] = (SRH%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4)
                {
                  SRL++;
                   str[0] = (SRL/10)%10 + '0';
           str[1] = (SRL%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5)
                {
                  VOC++;
                   str[0] = (VOC/10)%10 + '0';
           str[1] = (VOC%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delay();
                }

                if(Key3==0)
                {
                                 if(set==1)
                {
                 STH--;
                 str[0] = (STH/10)%10 + '0';
           str[1] = (STH%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2)
                {
                  STL--;
                  str[0] = (STL/10)%10 + '0';
           str[1] = (STL%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3)
                {
                 SRH--;
                 str[0] = (SRH/10)%10 + '0';
           str[1] = (SRH%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4)
                {
                 SRL--;
                 str[0] = (SRL/10)%10 + '0';
           str[1] = (SRL%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if(set==5)
                {
                 VOC--;
                 str[0] = (VOC/10)%10 + '0';
           str[1] = (VOC%10) + '0';
           str[2] = '\0';
               LcdShowStr(11, 0, str);
                }
                  delay();
                }
        if(Key4==0)
                {

                  delay();
                  set=0;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 T0中断服务函数,完成1秒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1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1s++;
    if (tmr1s >= 100)  //定时1s
    {
        tmr1s = 0;
        flag1s = 1;

        }

}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还没走到按键感应吧,不建议用delay写程序。

网友B:
第一你按键没有做消抖处理,第二你while(!Key1)这句位置应该紧跟着if(Key1==0)的后面。

网友C:
初步判断是你的按键1s轮询时间过长,可以按键单独出来,然后新定一个标志,30ms扫描一次按键,主要就很快了,
1s对按键来说的确太长了

网友D:
不建议用delay写程序

网友E:
消抖的原因吧

网友F:
去抖动,采集按键值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采集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按键没有做消抖处理,第二你while(!Key1)这句位置应该紧跟着if(Key1==0)的后面。

消抖 还是一样,反应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判断是你的按键1s轮询时间过长,可以按键单独出来,然后新定一个标志,30ms扫描一次按键,主要就很快了,
1 ...

按键子程序 独立出来不在FLAG1S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抖动,采集按键值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采集到信号

已经去抖动了,但是还是按键按下后还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抖动,采集按键值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采集到信号

我按下按键 5S-6S才会有反应,应该没有这么长周期吧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找出原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我已经找出原因了。。

原因是什么 能分享下吗?

网友H:
1s才读一次按键肯定要长按啊

网友I:
需要加入防抖才能正常使用,就是判断两次按键电平,并加入一个延时。例如:
if(key==0)
{
delay(10);
if(key==0)
{//你需要进行的操作
}
};

网友J:
按键  没做处理   也就是   每次按下按键   需要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因是什么 能分享下吗?

delay()函数延时长  并且 多次成倍调用delay()函数

网友K:
对io口查询的频率不够高

网友L(2020-03-04):
我的也是这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M(2020-05-20):
引用 楼主:
delay()函数延时长  并且 多次成倍调用delay()函数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按键得长按才能起作用的问题。

网友N:
5楼说的有道理,刚开始学习写程序用DELAY能方便地理解程序运行过程,但是往后的话还是养成写程序尽量不用delay的习惯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