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超声波测距的同时另一IO口输出PWM的程序,谢谢

楼主(2018-05-16):
各位大神,小弟刚玩单片机,不太会编程,麻烦请帮忙编一段程序,利用一个超声波测距离的同时,用一个IO口输出可调占空比的PWM,不能利用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我有用处。超声波测距离和输出PWM要同时进行,不能分开运行,谢谢!

网友A: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1=P2^6;
sbit lcdrs=P2^3;
sbit lcden=P2^2;
sbit trig=P2^0;               //超声波发送
sbit echo=P3^2;               //超声波接受
//P0____________DB0-DB7
uchar dis[]="Disp_HC-SR04";
uchar num[]="0123456789";
uint distanc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1;y>0;y--);
}

void HC_init()
{
        TMOD=0x09;
        TR0=1;
        TH0=0;TL0=0;
}
void time_init()
{
        TMOD=0x20; /* 设定T1为方式1 */
        TH1=0x3C;
        TL1=0xB0;
        EA=1; /* 开中断 */
        ET1=1;
        TR1=1;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
        TR1=0;
        TH1=0xAA;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修改初值能修改pwm频率 */
        TL1=0xAA;
        m1=~m1;                /* 频率1 */
        TR1 = 1;
uint HC_jisuan()
{
        uint dist,timer;
        timer=TH0;
        timer<<=8;
        timer=timer|TL0;
        dist=timer/53;                //晶振11.0592MHz 距离cm=微秒us/58
        return dist;                  //1个机器周期是12个时钟周期   timer*12/(58*11.0592)=timer/53
}

void HC_run()
{
        uint tempH=0x00,tempL=0x00;
        TH0=0;TL0=0;
        trig=0;
        trig=1;
        delay(1);
        trig=0;
        while((TH0-tempH!=0||TL0-tempL!=0)||(TH0==0&&TL0==0))
                {
                        tempH=TH0;
                        tempL=TL0;
                }
        delay(1);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LCD写指令
{
        lcdrs=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e)  //LCD写数据
{
        lcdrs=1;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en=0;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1);
}

void lcd_display(uchar temp)
{
        uint i;

        lcd_write_com(0x82);
        for(i=0;i<12;i++)
                {
                        lcd_write_data(dis[i]);
                }

        lcd_write_com(0x80+0x41);
        lcd_write_data('D');
        lcd_write_data('i');
        lcd_write_data('s');
        lcd_write_data('t');
        lcd_write_data('a');
        lcd_write_data('n');
        lcd_write_data('c');
        lcd_write_data('e');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num[temp/100]);
        lcd_write_data(num[temp/10%10]);
        lcd_write_data(num[temp%10]);
        lcd_write_data('c');
        lcd_write_data('m');
}

void main()
{
        lcd_init();
        HC_init();
        while(1)
        {
                HC_run();
                distance=HC_jisuan();
                lcd_display(distance);
                delay(200);
        }
}

网友B(2024-04-19):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我也好需要

网友B:
编译不了啊求 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