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的使用

楼主(2018-05-16):
51单片机独立按键的使用,主函数的c文件如下,完整工程文件在附件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du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key_s2 = P3^0;        //S2按键未定义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main()
{
          uchar num = 0;
          we = 1;           //数码管位选
          P0 = 127;  //选通第一个数码管,该数码管接低电平,其余为高电平
          we = 0;
          while(1)
          {
                          du = 1;
                        P0 = leddata[num];
                        du =0;
                        if(key_s2 == 0)
                        {
                                delay(5); //软件延时
                                if(key_s2 == 0)
                                {
                                        num++;
                                }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
                        if(num == 10)
                        {
                                num=0;
                        }

          }

}

网友A:
独立按键控制数码管时钟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int aa;
uchar num1,num2,shi1,ge1,shi2,ge2;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num1,uchar num2)
{
        shi1=num1/10;
        ge1=num1%10;
        shi2=num2/10;
        ge2=num2%10;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TR0=0;
                        while(!K1);
                }
        }

        if(K2==0)
        {
                delay(5);
                if(K2==0)
                {
                        if(num1==0)
                        {
                                num1=60;
                        }
                        num1--;
                        while(!K2);
                }
        }

        if(K3==0)
        {
                delay(5);
                if(K3==0)
                {
                        num1++;
                        if(num1>=60)
                        {
                                num1=num1-60;
                        }
                        while(!K3);
                }
        }

        if(K4==0)
        {
                delay(5);
                if(K4==0)
                {
                        TR0=1;
                        while(!K4);
                }
        }
}

void inin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nt();
        while(1)
        {
                key();
                display(num1,num2);
        }
}

void zhongduan()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
                aa=0;
                num2++;
                if(num2==60)
                {
                        num2=0;
                        num1++;
                        if(num1==60)
                                num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