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00 can通讯例程

楼主(2018-05-16):
lpc1700 can通讯例程

/****************************************Copyright (c)****************************************************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2009-05-12
** Last Version:        V1.01
** Descriptions:        The main() function example template
**
**--------------------------------------------------------------------------------------------------------
** Created by:          Chengmingji
** Created date:        2009-07-24
** Version:             V1.00
** Descriptions:        添加用户应用程序
**
**--------------------------------------------------------------------------------------------------------
** Modified by:         Liangbaoqiong
** Modified date:       2009-07-27
** Version:                                V1.01
** Descriptions:        编写CAN例程
**
** Rechecked by:        Zhang bin1
*********************************************************************************************************/
#include "LPC17xx.h"                                                    /* LPC17xx外设寄存器            */
#include "LPC1700CAN.h"

/*********************************************************************************************************
** Function name:       SysDelay
** Descriptions:        较为准确的软件延时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ulCount: 输入延时值,如该值为主频值,则延时时间为3秒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__asm void SysDelay (uint32_t  ulCount)
{
    subs    r0, #1;
    bne     SysDelay;
    bx      lr;
}

extern uint32_t SystemFrequency;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测试时短接JP15,逻辑分析仪分别与COM8中CANH和CANL相接,然后打开ZLGCANTest调试软件
**                      设置波特率为1000kbps,启动观察接收情况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ucData11[]={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

    CAN_Init(0,BPS_10K);                                                                        /* 初始化CAN1 通道 1M波特率     */

    /*
     *  写报文信息(报文数据长度、是否标准帧、ID、发送数据所在的数组)
     */
    while(!writedetail(8,1, 0x08888888,ucData11));

    while (1) {
        CANSend(0, 2);
        SysDelay(SystemFrequency / 6);                                 /* 延时3/6 s = 500ms             */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