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定时器实现四种占空比的PWM输出

楼主(2018-05-16):
//*  名称:PWM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1 = P3^4;     //定义调速按键         K1
sbit KEY2 = P3^5;
sbit PWM = P1^1;      //定义调速端口        P1.0口
unsigned char CYCLE;  //定义周期 该数字X基准定时时间 如果是10 则周期是10 x 0.1ms
unsigned char PWM_ON ;//定义高电平时间

sbit dula=P2^6;                //段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sbit wela=P2^7;                //位选信号的锁存器控制
/******************************************************************/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                    主函数                                      */
/******************************************************************/
main()
{
unsigned char PWM_Num;//定义档位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E= 0x82;  //打开中断

CYCLE = 10;//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步调整 周期10ms 8位PWM就是256步
while(1)
  {
if(!KEY1)
  {
   delay(10000);
   if(!KEY1)
     {
      PWM_Num++;
          if(PWM_Num==4)PWM_Num=0;
       switch(PWM_Num)
          {
       case 0:
                     P0=0x06;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WM_ON=0; break;

       case 1:
                     P0=0x5B;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WM_ON=4; break;

       case 2:
                     P0=0x4F;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WM_ON=6;break;

       case 3:
                     P0=0x66;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WM_ON=8;break;

       default:break;
     }

        }

  }

}
if(!KEY1)
  {
   delay(10000);
   if(!KEY1)
        {
                P0=0x66;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PWM_ON=8;
    }
  }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定时1mS

if (count==PWM_ON)
    {
     PWM = 1;        //灯灭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如果左右时间是0 保持原来状态
           PWM = 0;      //灯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