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电子秤称重模块配送资料(加中值滤波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
电子秤注意!!!!!!
1.程序中采用P16、P17口作为HX711的数据口。
2.每个传感器的系数不一样,第一次测量必须修正传感器的系数。(修正系数HX711_xishu)

修正方法:
例如1000g砝码称出来是934g,则HX711_xishu=(原值)*1000/934;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子称 LCD1602(加中值滤波)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s=P0^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0^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0^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hx711_dout=P1^7;
sbit hx711_sck =P1^6;
sbit beep = P3^0;     //蜂鸣器
sbit K1   = P3^5;     //加
sbit K2   = P3^6;     //长按去皮键
sbit K3   = P3^7;     //减

uchar K2_num;
uint time1;
uint time2;
uint time3;

long  weight;                      //实际重量值
long  qi_weight;                  //皮重
ulong warn_weight;
ulong HX711_xishu=35386;                //这是一个修正系数,例如1000g砝码称出来是934g,则HX711_xishu=原数据*1000/934;

#define MEDIAN_LEN  5                          //中值滤波的滤波长度,一般取奇数
#define MEDIAN      3                          //中值在滤波数组中的位置
ulong   buffer[MEDIAN_LEN];           //中值滤波的数据缓存
int     medleng = 0;                  //一组中值滤波数据中,进入滤波缓存的数据个数
ulong   xd,xd1;                                        //数据对比大小中间变量

/***************
删除键
去皮
价格清零

***************/

/******1ms延时函数***11.0592M晶振**************/
void delay_1ms(uint q)
{
        ulong i,j;
        for(i=0;i<q;i++)
                for(j=0;j<11;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2=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2=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long ReadCount(void)        //增益128
{
        ulong count,value = 0;
        u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         count;
}

void get_pizhong()          //获取皮重,秤盘重量
{
        ulong hx711_dat;
        uchar i;
        for(i=0;i<MEDIAN_LEN;i++)
        {
                hx711_dat=ReadCount();                        //HX711AD转换数据处理
                if(medleng == 0)                    //缓存的第1个元素,直接放入,不需要排序
                {
                        buffer[0] = hx711_dat; medleng = 1;
                }
                else                                    //插入排序算法,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
                        for(i = 0; i < medleng; i ++)
                        {
                                if( buffer[i] > hx711_dat)         // 轮询到的当前元素>AD值,则交换它们的值,xd为中间变量存放位置
                                {
                                        xd = hx711_dat; hx711_dat = buffer[i]; buffer[i] = xd;
                                }
                        }
                        buffer[medleng] = hx711_dat;         //把轮询出较大的数放入缓存的后面.
                        medleng++;
                }
                if(medleng >= MEDIAN_LEN)                     //ADC采样的数据个数达到中值滤波要求的数据个数
                {
                        hx711_dat = buffer[MEDIAN];            //最终重量取中值滤波数组的中间值
                        medleng = 0;
                }
        }
        qi_weight=(uint)(hx711_dat*0.01);
}

void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
        ulong hx711_data,a;
        ulong get,aa;
        hx711_data=ReadCount();                   //HX711数据采集函数
        get=(uint)(hx711_data*0.01);   //HX711AD转换数据处理,数据缩小100倍
        if(get>qi_weight)
        {
                a=ReadCount();                           //重新采集HX711数据
                aa=(uint)(a*0.01)-qi_weight;                             //测得的重量值减去皮重
                weight=(uint)((float)aa*0.00001*HX711_xishu);//重量转换函数,传感器型号不同此函数要适当修改(修改HX711_xishu的大小)
                //超重报警
                if(weight>=warn_weight)
                {
                        //1602液晶第二行,不停闪烁,以此为超重报警
                        write_string(2,1,"                ");
                        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2,1,"Warning        g");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x30);
                        write_string(2,15,"g");delay_1ms(200);
                }
        }
        else
        {
                //皮重大于商品重量5g(避免干扰),可以在此设置负重报警
                if(qi_weight*0.00001*HX711_xishu-get*0.00001*HX711_xishu>=5)
                {
                        //1602液晶第二行"Warning"不停闪烁,以此为负重报警
                        write_string(2,1,"       ");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2,1,"Warning");delay_1ms(200);
                }
                weight=0;

        }
}

/************************************************
由于称重传感器线性度参数的不同,而对获得的重量数据处理,此
处可能会根据不同称重传感器,程序的代码的校准系数会有所不同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_1ms(500);                                         //等待开机数据稳定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rite_string(1,0," Welcome to you ");
        write_string(2,0,"Electronic scale");
        get_pizhong();                                         //获取皮重,秤盘重量
        delay_1ms(2000);delay_1ms(2000);
        get_pizhong();                                         //再次获取皮重,秤盘重量
        warn_weight=5000;
        write_string(1,0," Weight        g");
        write_string(2,0," Warning       g");
        while(1)
        {
                //按键2
                if(K2==0)
                {
                        delay_1ms(10);
                        if(K2==0)
                        {
                                while(!K2)
                                {
                                        time2++;
                                        delay_1ms(10);
                                        if(time2>=200)             //长按键:按下时间达到一定时进入执行
                                        {
                                                time2=200;
                                                get_pizhong();         //数据清零,即去皮
                                                get_weight();
                                                //去皮成功,清零重量闪烁3下
                                                write_string(1,10,"00000g");
                                                write_string(1,10,"      ");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1,10,"00000g");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1,10,"      ");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1,10,"00000g");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1,10,"      ");delay_1ms(300);
                                                write_string(1,10,"00000g");
                                                while(!K2);
                                        }

                                }
                                if(time2<200)                           //短按键:按下时间短进入执行
                                {
                                        K2_num++;
                                        if(K2_num==3)
                                                K2_num=0;
                                        if(K2_num==0)
                                        {
                                                write_string(1,0," ");
                                                write_string(2,0," ");
                                        }
                                        if(K2_num==1)
                                        {
                                                write_string(1,0,"*");
                                                write_string(2,0," ");
                                        }
                                        if(K2_num==2)
                                        {
                                                write_string(1,0," ");
                                                write_string(2,0,"*");
                                        }
                                }
                                time2=0;
                        }
                        while(!K2);//松手检测
                }
                //按键1__减
                if(K1==0)
                {
                        delay_1ms(10);
                        if(K1==0)
                        {
                                while(!K1)
                                {
                                        time1++;
                                        delay_1ms(10);
                                        if(time1>=100)             //长按键:按下时间达到一定时进入执行
                                        {
                                                time1=100;
                                                if(K2_num==1)
                                                {

                                                }
                                                if(K2_num==2)
                                                {
                                                        if(warn_weight>1000)
                                                        warn_weight=warn_weight-1000;
                                                        //报警重量显示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x30);
                                                        while(!K1);
                                                }
                                        }
                                }
                                if(time1<100)                           //短按键:按下时间短进入执行
                                {
                                                if(K2_num==2)
                                                {
                                                        if(warn_weight>100)
                                                        warn_weight=warn_weight-100;
                                                }
                                }
                                time1=0;
                        }
                        while(!K1);//松手检测
                }
                //按键3__加
                if(K3==0)
                {
                        delay_1ms(10);
                        if(K3==0)
                        {
                                while(!K3)
                                {
                                        time3++;
                                        delay_1ms(10);
                                        if(time3>=100)              //长按键:按下时间达到一定时进入执行
                                        {
                                                time3=100;
                                                if(K2_num==1)
                                                {

                                                }
                                                if(K2_num==2)
                                                {
                                                        if(warn_weight<99000)
                                                        warn_weight=warn_weight+1000;
                                                        //报警重量显示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10+0x30);
                                                        write_data(warn_weight%10+0x30);
                                                        while(!K3);
                                                }
                                        }
                                }
                                if(time3<100)                              //短按键:按下时间短进入执行
                                {
                                                if(K2_num==2)
                                                {
                                                        if(warn_weight<99900)
                                                        warn_weight=warn_weight+100;
                                                }
                                }
                                time3=0;
                        }
                        while(!K3);                     //松手检测
                }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if(medleng == 0)                    //缓存的第1个元素,直接放入,不需要排序
                {
                        buffer[0] = weight; medleng = 1;
                }
                else                                    //插入排序算法,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
                        for(i = 0; i < medleng; i ++)
                        {
                                if( buffer[i] > weight)         // 轮询到的当前元素>AD值,则交换它们的值,xd为中间变量存放位置
                                {
                                        xd = weight; weight = buffer[i]; buffer[i] = xd;
                                }
                        }
                        buffer[medleng] = weight;         //把轮询出较大的数放入缓存的后面.
                        medleng++;
                }
                if(medleng >= MEDIAN_LEN)                     //ADC采样的数据个数达到中值滤波要求的数据个数
                {
                        weight = buffer[MEDIAN];            //最终重量取中值滤波数组的中间值
                        medleng = 0;
                        //实际重量显示,四位数据显示
                        write_com(0x80+10);
                        write_data(weight/10000%10+0x30);
                        write_data(weight/1000%10+0x30);
                        write_data(weight/100%10+0x30);
                        write_data(weight/10%10+0x30);
                        write_data(weight%10+0x30);
                        //报警重量显示,四位数据显示
                        write_com(0xc0+10);
……………………

0.0 TC-C101称重模块配送资料

网友A(2019-05-16):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感谢分享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C:
有空试试,支持楼主

网友D(2019-08-04):
666,谢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E:
为什么屏幕没反应

网友F:
感谢楼主,提供一个带有滤波的程序。

网友G(2019-10-16):
感谢群主的分享

网友H(2020-01-15):
想看一看

网友H:
正在做相关的,看看

网友I(2020-04-16):
请问怎么更改量程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单片机收藏了

网友K(2021-05-3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L(2021-07-23):
这个很好,值得参考

网友M(2023-10-26):
你有联系方式吗,我们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N(2024-07-16):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屏幕没反应

俺也一样

网友O:
不错的,已经下载了,慢慢研究学习,刚开始学习软件。

网友P(2026-02-09):
刚好最近一个练手项目用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