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x4115的一段程序,求告知

楼主(2018-05-16):
  • void main(void)
  • {
  •   unsigned int OverCounter = 0;
  •   unsigned char ptemp;
  •   bit OverFlg = 0;
  •   unsigned int temp,ppress = 0;
  •   float  press;
  •   while(1)
  •   {
  •           getdata=Adc0832(0);
  •           if(13<getdata<243)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
  •                   int vary=getdata;                                                //y=(115-15)/(243-13)*X+15kpa
  •                         press=((10.0/23.0)*vary)+9.3;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       if(temp != ppress)
  •       {
  •         ppress = temp;
  •         OverFlg = 1;
  •       }
  •                         dispbuf[3]=temp/1000;                                     //取压力值百位
  •                         dispbuf[2]=(temp%1000)/100;                            //取压力值十位
  •                         dispbuf[1]=((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个位
  •                         dispbuf[0]=((temp%1000)%100)%10;                        //取压力值十分位
  •                         display();

以上为截取的一段程序,想知道12到14行代码中的243和13是怎么来的?能否自行改变?

网友A:
不可以变,那个值是由传感器特性决定的,是厂家做实验得出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