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控制小车移动

楼主(2018-05-16):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用51单片机中STC89C52控制小车可以前进,后退,左拐,右拐,停止。

源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298N_IN1 = P1^0;
sbit L298N_IN2 = P1^1;
sbit L298N_IN3 = P1^2;
sbit L298N_IN4 = P1^3;

sbit beep = P1^5;

void delay1ms(uint c)
{
      uint a, b;
        for(;c>0;c--)
        {
           for(b=199;b>0;b--)
           {
              for(a=22;a>0;a--);
           }
        }
}
void baojing()
{
      beep =1;
        delay1ms(10);
}
void Go_ahead()
{
      L298N_IN1 = 0;
        L298N_IN2 = 1;
        L298N_IN3 = 1;
        L298N_IN4 = 0;

}

void Go_back()
{
          L298N_IN1 = 1;
        L298N_IN2 = 0;
        L298N_IN3 = 0;
        L298N_IN4 = 1;
}

void Go_left()
{
        L298N_IN1 = 0;
        L298N_IN2 = 1;
        L298N_IN3 = 1;
        L298N_IN4 = 1;
}

void Go_right()
{
          L298N_IN1 = 1;
        L298N_IN2 = 1;
        L298N_IN3 = 1;
        L298N_IN4 = 0;
}

void Stop()
{
          L298N_IN1 = 0;
        L298N_IN2 = 0;
        L298N_IN3 = 0;
        L298N_IN4 = 0;
}
void yidong()
{
     int i;
     for(i=0;i<5;i++)
     {
     switch(i)
     {
          case(1):
            {
                     Go_ahead();
                         delay1ms(100);
                         break;
            }
            case(2):
            {
                     Go_back();
                         delay1ms(100);
                         break;
            }
            case(3):
            {
                     Go_left();
                         delay1ms(50);
                         break;
            }
            case(4):
            {
                     Go_right();
                         delay1ms(50);
                         break;
            }
     }
     }

}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baojing();
        delay1ms(50);
      yidong();
      Stop();
        delay1ms(50);
        baojing();
        }
}

网友A(2020-02-20):
怎么做成声控呢 ?用哪种型号

网友B(2019-03-06):
能不能做成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