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设计总体设计思路与方案

楼主(2018-05-16):
总体设计思路
1系统设计要求
实现密码设置、密码修改、键盘输入、屏幕显示、警报响应
功能模块包含:密码存储模块、输入模块、显示模块、报警模块
各模块功能:
输入模块:分为密码输入按键与功能按键,用于完成密码锁输入功能。
密码存储模块:用于完成掉电存储功能,使修改的密码断电后仍能保存。
显示模块:用于完成对系统状态显示及操作提示功能。
报警模块:完成密码输入错误达上限时警报功能
2实现方案
主芯片使用89c51芯片,存储部件使用AT24C02,LCD显示器用于显示作用,报警部分用到的是蜂鸣器
输入模块
3*4矩阵式键盘输入,占用p1(0-7),用键盘扫描程序检测按键被按下并执行相应操作,屏幕平常显示当前时间,按下解锁键,屏幕显示输入密码,密码正确则将连有电磁继电器的端口置1,0,通过电流吸合或弹开衔铁,来模拟开锁过程。连续5次输错蜂鸣器报警!(中断,定时器,逻辑控制均由内部代码控制)
密码存储模块:
器材:AT24C02。AT24C02是一个2K位串行CMOS E2PROM, 内部含有256个8位字
节。AT24C02有一个8字节页写缓冲器。该器件通过IIC总线接口进行操作,有一个专门的写保护功能。在单片机上的应用广泛, 可以实现掉电数据不丢失功能。
管脚图:
管脚功能:
管脚名称
功能
A0、A1、A2
器件地址选择
SDA
串行数据、地址
SCL
串行时钟
WP
写保护
VCC
+1.8V~6.0V工作电压
VSS
SCL 串行时钟
AT24C02串行时钟输入管脚用于产生器件所有数据发送或接收的时钟,这是一个输入管脚。
SDA 串行数据/地址
AT24C02 双向串行数据/地址管脚用于器件所有数据的发送或接收,SDA 是一个开漏输出管脚,可与其它开漏输出或集电极开路输出进行线或(wire-OR)。
A0A1A2 器件地址输入端
这些输入脚用于多个器件级联时设置器件地址,当这些脚悬空时默认值为0。当使用AT24C02 时最大可级联8个器件。如果只有一个AT24C02被总线寻址,这三个地址输入脚(A0、A1、A2 )可悬空或连接到Vss。
WP 写保护
如果WP管脚连接到Vcc,所有的内容都被写保护只能读。当WP管脚连接到Vss 或悬空允许器件进行正常的读/写操作
AT24C02的器件地址:
显示模块
器件:LCD1602
接口:
LCD1602是很多单片机爱好者较早接触的字符型液晶显示器,它的主控芯片是HD44780或者其它兼容芯片。与此相仿的是LCD12864液晶显示器,它是一种图形点阵显示器,能显示的内容比LCD1602要丰富得多,除了普通字符外,还可以显示点阵图案,带有汉字库的还可以显示汉字,它的并行驱动方式与LCD1602相差无几,所以,在这里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一般来说,LCD1602有16条引脚,据说还有14条引脚的,与16脚的相比缺少了背光电源A(15脚)和地线K(16脚)。这块LCD1602的型号是HJ1602A,它有16条引脚。如图:
它的16条引脚定义如下:
引脚号
符号
引脚说明
引脚号
符号
引脚说明
1
VSS
电源地
9
D2
数据端口
2
VDD
电源正极
10
D3
数据端口
3
VO
偏压信号
11
D4
数据端口
4
RS
命令/数据
12
D5
数据端口
5
RW
读/写
13
D6
数据端口
6
E
使能
14
D7
数据端口
7
D0
数据端口
15
A
背光正极
8
D1
数据端口
16
K
背光负极
对这个表的说明:
1.    VSS接电源地。
2.    VDD接+5V。
3.    VO是液晶显示的偏压信号,可接10K的3296精密电位器。或同样阻值的RM065/RM063蓝白可调电阻。

4.    RS是命令/数据选择引脚,接单片机的一个I/O,当RS为低电平时,选择命令;当RS为高电平时,选择数据。
5.    RW是读/写选择引脚,接单片机的一个I/O,当RW为低电平时,向LCD1602写入命令或数据;当RW为高电平时,从LCD1602读取状态或数据。如果不需要进行读取操作,可以直接将其接VSS。
6.    E,执行命令的使能引脚,接单片机的一个I/O。
7.    D0—D7,并行数据输入/输出引脚,可接单片机的P0—P3任意的8个I/O口。如果接P0口,P0口应该接4.7K—10K的上拉电阻。如果是4线并行驱动,只须接4个I/O口。
8.    A背光正极,可接一个10—47欧的限流电阻到VDD。
9.    K背光负极,接VSS。
报警模块:
器件:蜂鸣器
每按下一个键蜂鸣器就响一下,当密码错误时发出警报声报警

电子密码锁设计方案 不含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