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J-0116_STC15F104W单片机与DS1302掉电存储

楼主(2018-05-16):
GYJ-0116_STC15F104W单片机与DS1302掉电存储
【简要说明】
功能描述:
此板以单片机和DS1302为核心器件,通过编程,读取DS1302内部标准时钟对继电器进行控制。可以实现设备电源的通断或者信号线的通断。
板子尺寸:长78mmX47mmX15mm
二、主要器件DS1302 STC15F104W
三、工作电压:直流12V(也可以定做5V)
四、板子功耗:小于100mA
五、特点:
1、具有输出信号指示功能
2、使用标准DS1302时钟电路
3、电路可编程可以自己编程。
4、提供原理图、例程、下载软件、编程软件
5继电器无源开关量输出
6DC12V供电,供电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7具有UART接口
8、继电器有续流保护
9、最大切换电流10A,最大切换电压250V 最大切换功率300W
10、无需复位电路和外部晶振电路,内部晶振精准稳定
11、端子采用螺旋压接端子。
12、工作温度-40度至 +70度。
13、工作湿度 40%  ~ 80%RH

网友A(2019-08-11):
原理图里的R5和R6是多大的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