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键还原值是20?

楼主(2018-05-16):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0;
        if((P3 & 0xf0) != 0xf0)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
                key_new = 1;
        }
}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啊,只有程序是看不懂的。
因为你的这个程序,明显是根据电路来写的,还是个比较独特的电路,不是一般常见的电路,所以,看不到电路,就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同时,你也可以看你的电路啊,在没有按键时,P3口是个什么状态,就可以知道还原值了。

网友B:
key_new默认是0,所以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这步判断永远都是不成立的,也就不会走到switch那里

网友C:
在按键函数外定义键值变量,
uchar key_can=20;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uchar num;
//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        P3 |= 0xf0;
        if((P3 & 0x70) != 0x70)                //按键按下   P3次高3位 x111 xxxx位3个按键端口
        {
                delay_1ms(10);                     //按键消抖动  10ms
                if(((P3 & 0x70) != 0x70)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num = P3 & 0x70;
                        switch(num)
                        {
                                case 0x30: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0: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0: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
                key_new = 1;
        }
}

网友D:
这个数值只要避开功能键值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key_new默认是0,所以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这步判断永远都是不成立的,也就不会走 ...

你没看仔细,按键没按下时key_new的值一直为1
else
{
key_new=1;
}

网友E:
key_can=20;放的位置不对,其实这个值改变过,时间很短,马上又被你赋值为20了。你自己看看是不是,把他移到全局定义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仔细,按键没按下时key_new的值一直为1
{

你这个子程序是一直循环还是只执行一次?只一次就是我说的,要是一直循环就是赋值问题。

网友F:
if(((P3 & 0xf0) != 0xf0) && (key_new == 1))这步判断永远都是不成立的,也就不会走到switch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