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模拟控制系统设计(源码、原理图、仿真)

楼主:
1.用单片机扩展一片8255,用4个交通灯模拟一个十字交叉路口的红、绿、黄灯,并设置二个单方向行按键,和一个紧急按键;

2.正常行驶时,东西或南北方向的灯按绿灯亮27秒,黄灯闪烁3秒,红灯亮30秒控制;

3.当两个单方向通行按键某一个按下时,则南北(东西)方向一直是绿灯,东西(南北)方向一直是红灯;或者紧急按键按下时,两方向均为红灯禁止通行,而只要有按键按下时8个数码管均显示8,且停止计时,按键松开后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本设计选用的51单片机内部晶振为12MHz,12分频所得时钟周期为1μs,选用定时器0,选用方式1,T0定时最长时间约为65ms,选用T0产生50ms的定时,再通过计时20次产生1S标志。设定时初值为X,则有(65536-X)*1μs=50ms,得X=3CB0H, 即 TH0=3CH, TL0=B0H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A XBYTE[0x0000]        //8255 A口地址
#define PB XBYTE[0x0001]        //8255 B口地址
#define PC XBYTE[0x0002]        //8255 C口地址
#define PS XBYTE[0x0003]        //8255 控制口地址
sbit button1=P3^3;                           //K0  接外部中断1,紧急车辆通过指示开关
sbit button2=P1^0;                            //K1 支道状态开关
sbit button3=P1^1;                            //K2 主道状态开关
sbit button4=P3^2;              //K3  接外部中断0,调整红绿时长
sbit button5=P0^4;
sbit wei1=P1^4;
sbit wei2=P1^5;
sbit wei3=P1^6;
sbit wei4=P1^7;
sbit wei5=P1^2;
sbit wei6=P1^3;
sbit wei7=P3^0;
sbit wei8=P3^1;
uint num0=0,num1=0;
uint k;
uchar dp1,dp2,dp3,dp4;
uchar code table[]=      //共阴七段码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time0_int()                               //计时器初始化
{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位方式1
         TH0=0x3C;                         //定时50毫秒,初值为15536=3CB0
         TL0=0xB0;
         EA=1;                             //开全局中断
         EX1=1;                            //开外部中断1
         EX0=1;
         IT0=0;
         IT1=0;                            //中断1为低电平触发
         ET0=1;                             //开计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计时器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时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                  //两路灯初始状态
{
                   P3=0xff;
                   P1=0xff;
                   P2=0xff;
           PA=0x21;
                   PB=0x0C;
         }

void display0(uchar unit,uchar decade) //南北方向倒计时显示
{
wei1=0;           //显示低位
P2=table[unit];
delay(2);
wei1=1;
wei2=0;  //高位显示
P2=table[decade];
delay(2);
wei2=1;
wei5=0;
P2=table[unit];
delay(2);
wei5=1;
wei6=0;
P2=table[decade];
delay(2);
wei6=1;
}

void display1(uchar unit,uchar decade)  //东西方向倒计时
{
wei3=0;              //显示低位
P2=table[unit];
delay(10);
wei3=1;
wei4=0;             //显示高位
P2=table[decade];
delay(10);
wei4=1;
wei7=0;
P2=table[unit];
delay(10);
wei7=1;
wei8=0;
P2=table[decade];
delay(10);
wei8=1;
}

void main()
{
         PS=0x80;       //8255控制字写入,A B C口均为输出,均为方式0
         time0_int();
                   ini();
while(1)
  {
         while((button1!=0)&&(button2!=0)&&(button3!=0))
                   {
                   if((button1!=0)&&(button2!=0)&&(button3!=0))    //南北方向
                   {
                   if(num0>0&&num0<540)
                   {
                   PA=0x0C;               //绿灯亮27秒
                   dp1=(27-(num0-0)/20)%10;
                   dp2=(27-(num0-0)/20)/10;
                   display0(dp1,dp2);       //倒计时显示
    }

                    if(num0>=540&&num0<600)    //黄灯连续闪烁3秒
                    {
                PA=0x12;
                   delay(200);
                   PA=0x00;
                   dp1=(3-(num0-540)/20)%10;
                   dp2=(3-(num0-540)/20)/10;
                   display0(dp1,dp2);           //倒计时显示
                   }

                   if(num0>=600&&num0<1200)    //红灯亮30秒
                   {
                 PA=0x21;
                   dp1=(30-(num0-600)/20)%10;
                   dp2=(30-(num0-600)/20)/10;
                   display0(dp1,dp2);            //倒计时显示
                   }
                   if(num0>=1200)num0=0;
                   }

                   if((button1!=0)&&(button2!=0)&&(button3!=0))   //东西方向
                   {
     if(num1>0&&num1<600)           //红灯亮30秒
    {
                   PB=0x0C;

                   dp3=(30-num1/20)%10;
                   dp4=(30-num1/20)/10;
                   display1(dp3,dp4);             //倒计时显示
    }

     if(num1>=600&&num1<1140)     //绿灯亮27秒
                            {
         PB=0x21;
     dp3=(27-(num1-600)/20)%10;
                   dp4=(27-(num1-600)/20)/10;
                   display1(dp3,dp4);             //倒计时显示
    }

                    if(num1>=1140&&num1<1200)      //黄灯连续闪3秒
                    {
                PB=0x12;
                   delay(200);
                   PB=0x00;
                   dp3=3-(num1-1140)/20;
                   dp4=0;
                   display1(dp3,dp4);              //倒计时显示
                   }
                   if(num1>1200)num1=0;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响应
{
         TH0=0x3C;                                        //定时1ms初值
         TL0=0xB0;
         num0++;
         num1++;
}

void thing1() interrupt 0    //某一方向放行
{
                   display0(0,0);
                   display1(0,0);
         while((button1!=0)&&(button2!=0)&&(button3==0))               //南北禁行,东西放行
                   {
                   PA=0x21;
                   PB=0x21;
                   dp1=8;
                   dp2=8;
                   display0(8,8);
                   display1(8,8);
                   }

                   while((button1!=0)&&(button2==0)&&(button3!=0))               //南北放行,东西禁行
                   {
                   PA=0x0C;
                   PB=0x0C;
                   dp1=8;
                   dp2=8;
                   display0(8,8);
                   display1(8,8);
                   }
}

void thing2()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器1响应_紧急情况_两道禁止通行
{
           PA=0x21;
                   PB=0x0C;

                   display0(8,8);
                   display1(8,8);
}

网友A(2018-11-13):
仿真载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