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置的定时器显示报警系统的课程设计报告下载

楼主(2018-05-16):
利用multisim软件所设计的“可预置的定时器显示报警系统的设计”的简单课程设计。

一、概述

这次的课程设计任务是设计一个可预置的定时器显示报警系统。该可预置的定时器显示报警系统可用于任意定时系统,要求是设计电路时预置30秒的时间,在这30秒内,完成从预置的30秒减到0秒报警或是预置0秒计数到30秒报警,并且要求每隔5秒显示一次时间,即要显示30秒,25秒,20秒,15秒,10秒, 5秒,0秒时,同时系统能准确地预置和清零。

本次课程设计可以采用电路仿真软件Multisim来设计电路,或者是采用VHDL语言编写程序,并在MAX+plusⅡ平台中进行仿真,下载到EDA实验箱进行验证,或编写单片机程序并在单片机上进行仿真。综合上面的方法,我选择用电路仿真软件来完成课设要求。

二、方案论证
设计一个可预置的定时报警系统,可以实现每5秒显示一次,同时可以准确地预置和清零。
方案

先用555芯片生成频率为1HZ的脉冲信号,用这个信号接在后面需要计数的芯片上。然后用两片74LS192级联,来设计一个0到30的加法计数器,使之每隔一秒计数一次,再通过74LS47芯片编译成7段数码管所识别的高低电平,用它的输出来驱动共阳极数码管,来显示时间。最后用比较器来实现每隔五秒后来显示一次。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方案一原理图
方案二:

利用VHDL语言编写程序,生成相应的模块,最后在整体的电路形成中实现预置报警功能,相关的电路生成思路和方案一一致。

    在本次综合课程设计中,选用方案一来实现课程设计的要求。利用相关芯片可以降低题目设计的难度,且可以降低设计成本,并能顺利实现电路功能。

三、电路设计

1.脉冲产生电路

该脉冲产生电路是利用555定时器生成多谐振荡电路,来产生频率为1HZ的脉冲信号。在接入VCC之后,电容C1开始充电,当C1两端电压到达2/3VCC时充电完成,并开始放电,当C1两端电压降到1/3VCC时,放电完成,接下来又开始放电,周而复始不断循环。C1充电与放电产生振荡,并最终从U。端输出脉冲信号。根据C1的充电与放电的时间可求出输出脉冲信号的周期

充电时间:T1=(R1+R2)× C1×ln2

放电时间:T2=R1×C1×ln2

总的振荡周期为T=T1+T2=(R2+2×R1) ×C1×ln2

利用以上公式可计算相应的电容和电阻,其中R1=50kΩ,R2=10kΩ,C1=13.1μF,C2=10nF。脉冲电路如图2所示:

图2 脉冲产生电路

2.计数电路

计数器选用的是双时钟方式的十进制可逆计数器74192芯片,74192芯片的引脚图如图3所示:

图3 74LS192芯片引脚图

所用的74LS192芯片,是在当LOAD’,CLR端均为0时,计数器处在置数的位置。在CLR=1时,计数器可以清零。最终在LOAD’=1,CLR=0,UP=1时,且有上升沿脉冲加到DOWN端时,则计数器进行减法计数。 74192芯片的功能表如表1所示:

表1  74LS192芯片功能表

输入

输出

CLR

LOAD’

UP

DOWN

A  B  C  D

Qa  Qb  Qc  Qd

1

╳  ╳  ╳  ╳

0   0   0   0

0

0

A  B  C  D

   A   B   C   D

0

1

1

╳  ╳  ╳  ╳

计数减

0

1

1

╳  ╳  ╳  ╳

计数加

由74LS192的功能表所知,需要两片74LS192芯片来实现30到0的计数功能,U1为高位片U2为低位片,具体的芯片连接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由74LS192芯片组成的31进制计数电路

3.预置,清零电路

当LOAD’=0,CLR=0时,计数器处在置数状态,因十位数和个位数计数器四位数据输入端上的DCBA端分别为0011和0000,因此预置数为30。在CLR=0时,LOAD’=0为置数状态,而在LOAD’=1时为计数状态,因此当双掷开关接上端时,电路置数30,双掷开关接至下端时计数器开始减数。数字减到0后,电路会默认从99开始递减,因此需要开关来控制它的置数端和置零端,来达到电路的功能。30秒预置数电路如图5所示:

图5 30秒预置数电路

将双掷开关接至计数器的CLR端即可实现清零功能,当双掷开关接至上端,即CLR=0时,计数器开始进行减法计数,在当双掷开关接至下端即CLR=1时,计数器清零。清零电路如图6所示:

图6 清零电路

4.数值比较电路

74LS85芯片组成的数值比较系统,可以进行数字的选取,选择出在0到30的5的倍数,进而触发74LS47芯片的控制端,让显示器显示相应的数字,达到预期效果。74LS85芯片的功能表如表2所示:

表2  74LS85芯片的功能表

比较输入

级联输入

输出

A3,B3

A2,B2

A1,B1

A0,B0

A>B

A<B

A=B

A>B

A<B

A=B

A3>B3

H

L

L

A3<B3

L

H

L

A3=B3

A2>B2

H

L

L

A3=B3

A2<B2

L

H

L

A3=B3

A2=B2

A1>B1

H

L

L

A3=B3

A2=B2

A1<B1

L

H

L

A3=B3

A2=B2

A1=B1

A0>B0

H

L

L

A3=B3

A2=B2

A1=B1

A0<B0

L

H

L

A3=B3

A2=B2

A1=B1

A0=B0

H

L

L

H

L

L

A3=B3

A2=B2

A1=B1

A0=B0

L

H

L

L

H

L

A3=B3

A2=B2

A1=B1

A0=B0

L

L

H

L

L

H

     数值比较电路采用两片74LS85芯片,分别由U1设置数值“5”和U2设置数值“0”与个位数进行比较,当个位输出5时,U1的0AEQB端输出高电平,当个位输出0时,U2的0AEQB端输出高电平,经过或门后,一旦有高电平输出给74LS47芯片,则将会触发锁存器将0到30之间的5的倍数来显示出来,当不是5的倍数时,显示器不显示数字,具体数字选择电路如图7所示:

图7 数字选择电路

5.锁存显示电路电路

此次所设计的锁存显示电路主要是由芯片74LS47芯片组成的,将数据选择电路选择出来的个位数和十位数再经过芯片74LS47芯片的编译来显示在7段码的数码管上。

由74LS47芯片和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电路,其中U3和U1组成十位数,U4和U2组成个位数,并且为了保证电路的安全,在每个数码显示管上端加上限流电阻,具体的数码显示电路由图8所示,以及74LS47芯片的功能表如表3所示:

表3  74LS47芯片的功能表

数字

输入

输出

LT’

RBI’

A3

A2

A1

A1

BI’/RBO’

a

b

c

d

e

f

g

0

H

H

L

L

L

L

H

L

L

L

L

L

L

H

1

H

L

L

L

H

H

H

L

L

H

H

H

H

2

H

L

L

H

L

H

L

L

H

L

L

H

L

3

H

L

L

H

H

H

L

L

L

L

H

H

L

4

H

L

H

L

L

H

H

L

L

H

H

L

L

5

H

L

H

L

H

H

L

H

L

L

H

L

L

6

H

L

H

H

L

H

H

H

L

L

L

L

L

7

H

L

H

H

H

H

L

L

L

H

H

H

H

8

H

H

L

L

L

H

L

L

L

L

L

L

L

9

H

H

L

L

H

H

L

L

L

H

H

L

L

10

H

H

L

H

L

H

H

H

H

L

L

H

L

11

H

H

L

H

H

H

H

H

L

L

H

H

L

12

H

H

H

L

L

H

H

L

H

H

H

L

L

13

H

H

H

L

H

H

L

H

H

L

H

L

L

14

H

H

H

H

L

H

H

H

H

L

L

L

L

15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图8 显示电路

四、性能的测试

1.电路清零测试

图9 电路清零测试

在清零电路测试中,左边为0到30每个数字均显示的电路表示,右边的是0到30的5的倍数的电路表示,当电路给出清零信号后,两边的数码管均显示0,因此由图可知,清零电路可以顺利实现它的功能。

2.置数电路测试

图10置数电路测试

在置数电路测试中,左边为0到30每个数字均显示的电路表示,右边的是0到30的5的倍数的电路表示,当电路给出置数信号后,两边的数码管均会显示30,并且会自动进入数字减得状态。

3.总体功能测试

在测试电路的整体新能时,需要通过对0到30之间的普通数字的测试,还需要对5的倍数数字的测试,应该出现的结果是在除5的倍数之外的数字左边的数码显示管显示0到30之间的数字,而右侧的数码管并不显示数字。只有当出现5的倍数时,两边的数码显示管会显示数字,且显示的数字是一样的,图11和图12分别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情况,具体内容如图11和图12所示:

图11 非5的倍数的测试

图12 5的倍数的测试

五、结论

这是一次综合性很强的课程设计,毕竟是大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课设,综合了很多以前所学的专业知识,一个题目可以通过电路仿真,单片机语言设计以及VHDL语言来实现,这次我选择了电路仿真来实现相应功能。同时通过上面的功能测试,也可以知道该电路在设计思路没有明显问题,但在设计的过程中,所遇见的问题并不少,我通过查找书籍和资料,解决很多问题。通过这次课程设计,我掌握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对专业课相关知识有了新的认识,并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把握。

六、性价比

    该电路设计的成本较低,没有特别昂贵的芯片和部件,总体电路设计的并不繁琐,没有通过简化电路可以减掉的芯片和与非门。同时,电路设计之初本着简化的思想,因此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开关来实现相应要求的功能和要求。总体电路设计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七、课设体会

这个课程设计的题目是我自己选取的,当时只是感觉这个题目是利用相关芯片,就可以实现,并起初就有了一定的想法和思路,但在用仿真软件进行仿真之后才发现这个过程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在连接电路后才知道针对法光二极管在没有连接阻值较小的电阻时,会产生仿真错误,同时7段数码管的开启电压为5伏而你的VCC也是5伏,那你的数码管是无法发光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不过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这个过程给予我很大的信心,并最终完成这次课设任务。

参考文献

[1] 阎石主编.数字电子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陈振官等编著.新颖高效声光报警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

[3] 谢自美.电子线路设计·实验·测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

[4] 付家才.电子实验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附录I  总电路图

附录II  元器件清单

序号

编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1

U1,U2

十进制计数器

74LS192

2

2

U3

定时器

LM555CN

1

3

U4,U5

显示译码器

74LS47

2

4

U6,U7

数据比较器

74LS85

2

5

U8,U9

七段数码管

BS201B

2

6

U10A

或门

74LS32D

1

7

U11A

非门

74LS04BM

1

8

R1,R4

电阻

668Ω

2

9

LED1,LED2

发光二极管

GaP

2

10

R2

电阻

50000Ω

1

11

R3

电阻

10000Ω

1

12

C1

电容

13.1μF

1

13

C2

电容

10nF

1

完整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内含清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