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c89c51单片机通过蓝牙实现和手机通信

楼主(2018-05-16):
大佬们用过蓝牙模块实现单片机跟手机的通信吗?今天试了很多次,网上也找了一些教材,要么是没看懂,要么是写的不对,请大神们多多指教。(蓝牙模块是HC-05)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蓝牙启动主模式,等手机连接,,,,,连接上去之后,和一般的串口通讯是相同的。

网友B:
有协议的,认真看一遍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启动主模式,等手机连接,,,,,连接上去之后,和一般的串口通讯是相同的。

大佬有类似的程序吗,没玩过这个

网友C:
首先要搭配好环境,接线,电源都很关键,再同手机连接之前,模块可以和电脑先串口调试一下 ,通了在连接手机

网友D:
主要是串口收发数据,你首先要会用串口

网友E:
我目前可以做到手机下发程序来控制单片机的IO口输出,程序可以在网上下个蓝牙小车程序来看看,一般有51基础的就能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