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示波器 带LM393迟滞比较器与12864显示波形 附源码

楼主(2018-05-16):
一、系统构成
    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AD采样;LCD12864显示波形;LM393组成迟滞比较器测量小信号频率,不需要频率显示时该部分可以省略。
    为最大程度简化设计,信号通过电容直接进入单片机AD输入端,无输入时,通过调整R10使波形处于中心线位置即可。
二、基本功能
    1、时间每格:10ms/5ms/2ma/1ms/500us/200us/100us/50us/20us。基本能显示20~20Kh信号。
    2、电压每格:1V/0.5V/0.2V。
    3、HOLD功能:冻结波形后,左右平移能显示共4屏(含当前屏)波形。
    4、自带一路5Khz方波输出。
    5、用户设置参数断电保持。该功能对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较高,欠压或过压参数会被冲掉或不能正常开机。
三、使用说明
    1、K6按键,坐标线样式转换:(1)散点加坐标线,该样式参考了上一届DIY大赛吴老师的示波器显示样式;(2)仅有坐标线;(3)空白。三种样式轮流切换。
    2、K1按键,波形冻结与正常显示切换。波形冻结状态下,左下角显示频率的地方会显示HOLD MODE。
    3、K2/K3,每格电压值调整,1V/0.5V/0.2V轮流切换。
    4、K4/K5,正常显示时,调整每格时间;波形冻结后,实现波形平移。所以在波形冻结状态下是不能调节时间的!

实物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C.h"
#include "PCA.h"
#include "Chars.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STC12C5A60S2.h"

//时间/每格3-10ms 4-5ms 5-2ms 6-1ms 7-500us 8-200us 9-100us 10-50us 11-20us 12-10us
unsigned char timpd;
unsigned char volpd;                                        //示波器 电压/每格 1--1V/d,2--0.5V/d,3--0.2V/d
unsigned long freqin;                                        //示波器输入的信号频率,单位Hz
unsigned int  T1count;                                        //T1定时器,频率计数
unsigned int  PCA0loop;                                        //PCA0循环初值
unsigned int  PCA1loop;                                        //PCA1循环初值
unsigned int  PCA0count;                                //PCA0计时累计
unsigned int  PCA1count;                                //PCA1循环递增值,即输出方波周期/2.5
unsigned int  samptime;                                        //采样时间,即定时器0的初值
unsigned int  T0count;                                        //定时器采样时间间隔计数
unsigned int  index;                                        //每次采样的wave0数组下标
unsigned int  shiftindex;                                //移位时数组下标位置
unsigned char hold;                                                //hold键标志位
unsigned char autotim;                                        //是否根据频率自动选择时间每格,是=1,否=其它
unsigned char shift;                                        //hold状态移位标志位。1、左移;2、右移
//unsigned char grid;                                        //点格样式
unsigned char shap;                                            //波形失真修正,上下轮流显示
unsigned char ROMEN;                                        //需要写EEPROM时=0x55;不需要=其它
unsigned char EEPROM[5];                                //四字节掉电保存数据,点格样式,时间/每格,电压/每格,波形样式,自动选时间档
unsigned char idata wave[127];                        //当前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xdata wave0[512];                        //采样数组,处于不断更新状态
unsigned char xdata wavep[512];                        //显示及HOLD缓存数组

//******************************************************************//
//小于100us/div(50/20/10)采用直接采样,软件延时
//大于等于100us/div采用定时器采样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isp;                                        //disp显示刷新标志位
        unsigned char grid;                                        //点格样式
        unsigned char wavemode;                                //波形样式
//        unsigned char volmax;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int delaybtn;                                //按键消抖延时
        unsigned long int delay,delaymin,freqauto;

        disp=0;
    freqin=0;
        autotim=0;                                                        //默认设置,手动
        timpd=8;                                                        //默认设置200us/div
        volpd=1;                                                        //默认设置1V/div
        index=0;                                                            //赋值0非常重要
        shiftindex=0;
        T0count=0;
        T1count=0;
        PCA0loop=50000;                                                //PCA0定时20ms  //不分频时PCA0loop=62500; 480个周期1s
        PCA0count=0;
        //PCA1loop=15000;                                                //PCA1(P1.4)输出500Hz方波(产生LCD负压),本程序没开启
        //PCA1count=15000;
        hold=0;
        shift=0;
        grid=1;                                                                //默认设置,坐标线
        wavemode=1;                                                        //默认设置,粗线;=2细线
        samptime=0xfee3;                                        //精确延时100us,此值严禁任何改动samptime=0xfee2;
        EEPROM[0]=grid;
          EEPROM[1]=timpd;
          EEPROM[2]=volpd;
        EEPROM[3]=wavemode;
        EEPROM[4]=autotim;
        ROMEN=0x55;                                                        //临时测试,正式必须=0;

        //M1/M0:00弱上拉,01强推挽,10输入(高阻),11开漏
        P0M1=0x00;P0M0=0x00;                                //
        P1M1=0xee;P1M0=0x11;                                //P1.0/P1.4推挽输出,其余设为输入
        P2M1=0x00;P2M0=0x00;                                //
        P3M1=0x00;P3M0=0x00;                                //

        init_st7565();                                                //12864初始化

        dispchar16(1,8,16,7,HZ1);                        //开机LOGO
        write_string8(3,16,"www.crystalradio.cn");
        dispchar16(5,10,12,9,HZ2);

        ADCinit();
        timerinit();
        PCAinit();

        //for(i=500;i>0;i--)for(j=5000;j>0;j--);        //延时1

        IAPReadData(0,5,EEPROM);                        //读取上一次关机前最后的用户设置
        if((EEPROM[0]>=0)&&(EEPROM[0]<=2)&&(EEPROM[1]>=3)&&(EEPROM[1]<=16)
        &&(EEPROM[2]>=1)&&(EEPROM[2]<=4)&&(EEPROM[3]>=1)&&(EEPROM[3]<=2)&&(EEPROM[4]==0)||(EEPROM[4]==1))
        {                                                                        //读取到合法设置则赋值,否则显示默认设置
                grid=EEPROM[0];
                  timpd=EEPROM[1];
                  volpd=EEPROM[2];
                wavemode=EEPROM[3];
             autotim=EEPROM[4];
        }

        //for(i=500;i>0;i--)for(j=5000;j>0;j--);                //延时2

        disp_grid(grid);                                        //显示网格
    disp_osc_settings();                                //显示示波器设置

        while(1)
        {
                //---------------------1、采样-----------------------//
                //按了HOLD键,采样继续,但不允许对wavep缓存数组更新
                if(hold==0)
                {
                        switch(timpd)
                        {
                                case  3:
                                case  4:                                        //5ms/div
                                case  5:                                        //2ms/div
                                case  6:                                        //1ms/div
                                case  7:                                        //500us/div
                                case  8:                                        //200us/div
                                case  9:                                        //100us/div
                                {
                                        TR0=1;ET0=1;
                                        if(index>=511)
                                        {
                                                for(i=0;i<512;i++)
                                                {
                                                        wavep[i]=wave0[i];
                                                }
                                                index=0;                        //采样下一组数据
                                                disp=1;                                //刷新标志置位
                                        }
                                        break;
                                }
                                case  10:                                        //50us/div
                                {
                                        TR0=0;ET0=0;
                                        for(i=0;i<512;i++)                //50us/div
                                        {
                                                wavep[i]=getADC(1);
                                                _nop_();_nop_();
                                                _nop_();_nop_();
                                        }
                                        disp=1;                                        //刷新标志置位
                                        break;
                                }
                                case  11:                                        //20us(40us插值得来)
                                {
                                        TR0=0;ET0=0;
                                        fastADC();
                                        for(i=0;i<512;i++)          //赋值(包含插值运算)
                                        {
                                                if(!(i%2))
                                                {wavep[i]=wave0[i/2];}
                                                else
                                                {wavep[i]=(unsigned int)(wave0[i/2]+wave0[i/2+1])/2;}
                                        }
                                        disp=1;                                        //刷新标志置位
                                        break;
                                }
                                case  12:                                        //10us(40us两次插值得来)
                                {
                                        TR0=0;ET0=0;
                                        fastADC();
                                        for(i=0;i<512;i++)          //赋值(包含插值运算)
                                        {
                                                if(!(i%2))
                                                {wavep[i]=wave0[i/2];}
                                                else
                                                {wavep[i]=(unsigned int)(wave0[i/2]+wave0[i/2+1])/2;}
                                        }
                                        for(i=0;i<512;i++)          //赋值(包含插值运算)
                                        {
                                                wave0[i]=wavep[i];
                                        }
                                        for(i=0;i<512;i++)          //赋值(包含插值运算)
                                        {
                                                if(!(i%2))
                                                {wavep[i]=wave0[i/2];}
                                                else
                                                {wavep[i]=(unsigned int)(wave0[i/2]+wave0[i/2+1])/2;}
                                        }
                                        disp=1;                                        //刷新标志置位
                                        break;
                                }
                        }//switch(timpd)采样结束
                }

                //-------------------2-1:波形触发处理-----------------//
                if((disp==1)&&(hold==0))                        //接收到新数据且正常显示时才处理
                {
                        for(i=2;i<127;i++)
                        {
                                if( (((signed int)wavep[i-2]-127)<=0)&&(((signed int)wavep[i-1]-127)<=0)//&&(((signed int)wavep[i]-127)<=0)
                                &&(((signed int)wavep[i+1]-127)>=0)&&(((signed int)wavep[i+2]-127)>=0)&&(((signed int)wavep[i+3]-127)>0) )
                                {
                                        shiftindex=i;
                                        break;
                                }
                        }
                }//if((disp==1)&&(hold==0))波形触发处理结束

                //-------------------2-2:HOLD状态移位处理-----------------//
                if(hold==1)
                {
                        if(shift==2)                                        //左移
                        {
                                shiftindex=shiftindex+9;
                                if((shiftindex+126)>=512)
                                {
                                        shiftindex=shiftindex-9;
                                }
                        }
                        if(shift==1)                                        //右移
                        {
                                shiftindex=shiftindex-9;        //注意无符号数
                                if(shiftindex>512)                        //相当于判断小于0
                                {
                                        shiftindex=shiftindex+9;//防止无限递减
                                }
                        }
                }

                //-------------------3、电压衰减处理-----------------//
                switch(volpd)                                        //此部分余数计算可能有问题,需改进
                {
                        case  1:                                        //1v/div
                        {
                                for(i=0;i<127;i++)
                                {
                                        if(((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
                                        {
                                                if(((wavep[i+shiftindex]-127)*35/256)<128)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256+28;
                                                else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256+29;
                                        }
                                        else
                                        {
                                                if(((127-wavep[i+shiftindex])*35/256)<128)
                                                        wave[i]=27-(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256;
                                                else
                                                        wave[i]=26-(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256;
                                        }
                                }
                                break;
                        }
                        case  2:                                        //0.5v/div
                        {
                                for(i=0;i<127;i++)
                                {
                                        if(((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
                                        {
                                                if(((wavep[i+shiftindex]-127)*35/128)<64)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128+28;
                                                else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128+29;
                                        }
                                        else
                                        {
                                                if(((127-wavep[i+shiftindex])*35/128)<64)
                                                        wave[i]=27-(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128;
                                                else
                                                        wave[i]=26-(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128;
                                                //注意 要防止显示越界@@@@@@@@@@@@@@@@3(见LCD12864.c)
                                                if(wave[i]>27)wave[i]=0;                //防止超出LCD12864显示边界
                                        }
                                }
                                break;
                        }
                        case  3:                                        //0.2v/div
                        {
                                for(i=0;i<127;i++)
                                {
                                        if(((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
                                        {
                                                if(((wavep[i+shiftindex]-127)*35/51)<26)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51+28;
                                                else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51+29;
                                                //if(wave[i]>56)wave[i]=56;
                                        }
                                        else
                                        {
                                                if(((127-wavep[i+shiftindex])*35/51)<26)
                                                        wave[i]=27-(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51;
                                                else
                                                        wave[i]=26-(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35/51;
                                                if(wave[i]>27)wave[i]=0;                //防止超出LCD12864显示边界
                                        }
                                }
                                break;
                        }
                        case  4:                                        //0.1v/div
                        {
                                for(i=0;i<127;i++)
                                {
                                        if(((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
                                        {
                                                if(((wavep[i+shiftindex]-127)*70/51)<26)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70/51+28;
                                                else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70/51+29;
                                                //if(wave[i]>56)wave[i]=56;
                                        }
                                        else
                                        {
                                                if(((127-wavep[i+shiftindex])*70/51)<26)
                                                        wave[i]=27-(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70/51;
                                                else
                                                        wave[i]=26-(unsigned int)(127-wavep[i+shiftindex])*70/51;
                                                if(wave[i]>27)wave[i]=0;                //防止超出LCD12864显示边界
                                        }
                                }
                                break;
                        }
                }//switch(volpd)电压衰减处理结束

                //---------------------4、波形显示-------------------//

                if((disp==1)&&(hold==0))                //正常显示
                {
                        TR0=0;ET0=0;                                //刷新过程不允许中断
                        if(ROMEN==0x55)
                        {
                                EEPROM[0]=grid;
                                  EEPROM[1]=timpd;
                                  EEPROM[2]=volpd;
                             EEPROM[3]=wavemode;
                                EEPROM[4]=autotim;
                                IAPWriteData(0,5,EEPROM);
                                ROMEN=0;
                        }
                        if(wavemode==1){dispwave2(grid);}                //矢量图
                        if(wavemode==2){dispwave(grid);}                //散点图
                        if(autotim==1)write_string8(3,106,"Auto");
                        disp=0;                                                //刷新标志清零
                        index=0;                                        //刷新后重新采样
                        TR0=1;ET0=1;
                }
                if(hold==1)                                                //HOLD状态的显示
                {
                        if(wavemode==1){dispwave2(grid);}                //矢量图
                        if(wavemode==2){dispwave(grid);}                //散点图
                        if(autotim==1)write_string8(3,106,"Auto");
                        for(i=40;i>0;i--)                        //显示延时
                        {
                                for(j=1200;j>0;j--);
                                //if(P1&0x38)break;                //有按键按下提前退出延时循环
                        }
                }

                //---------------5、按键处理及显示延时---------------//

                shift=0;                                        //按键处理前清移位标志位
                if(wavemode==1)                                //矢量显示延时小
                {
                        if(timpd==3){i=1;}
                        else if(timpd==4){i=2;}
                        else {i=30;}
                }
                if(wavemode==2)                                //散点显示延时大
                {
                        if(timpd==3){i=1;}
                        else if(timpd==4){i=2;}
                        else {i=120;}
                }
                for(;i>0;i--)                                //散点显示刷新i=120
                {
                        //不同采样率采用不同延时,以得到相同刷新率
                        switch(timpd)
                        {
                                case  3:{j=1;delaymin=180000;delaybtn=60000;break;}                //10ms/div
                                case  4:{j=1;delaymin=140000;delaybtn=60000;break;}                //5ms/div
                                case  5:{j=100;delaymin=120000;delaybtn=40000;break;}                //2ms/div
                                case  6:{j=200;delaymin=120000;delaybtn=40000;break;}                //1ms/div
                                case  7:{j=400;delaymin=90000;delaybtn=30000;break;}                //500us/div
                                case  8:{j=200;delaymin=60000;delaybtn=20000;break;}                //200us/div
                                case  9:{j=120;delaymin=30000;delaybtn=10000;break;}                //100us/div
                                case  10:{j=1000;delaymin=250000;delaybtn=80000;break;}         //50us/div
                                case  11:{j=1000;delaymin=250000;delaybtn=80000;break;}         //20us(40us插值得来)
                                case  12:{j=1000;delaymin=250000;delaybtn=80000;break;}         //10us(40us两次插值得来)
                        }
                        for(;j>0;j--);                                        //内层循环延时
                        //--------按键处理--------//
                        //--1、HOLD键--//
                        if((P3&0x04)==0)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3&0x04)==0)
                                {
                                        delay=0;
                                        if(hold==1){delaymin*=3;}//hold模式定时器全关,按键检测加长延时
                                        while((P3&0x04)==0)
                                        {
                                                delay++;
                                        }
                                        if(delay<delaymin)
                                        {
                                                if(hold==0){hold=1;TR0=0;ET0=0;}
                                                else{hold=0;TR0=1;ET0=1;}
                                        }
                                        else
                                        {
                                                if(hold==0)                        //hold模式下不切换自动手动
                                                {
                                                        if(autotim==1){autotim=0;}
                                                        else {autotim=1;}
                                                        ROMEN=0x55;
                                                }
                                        }
                                }
                        }
                        //--2、时间++/左移键--//
                        if((P3&0x08)==0)
                        {
                                if(hold==0)                                        //正常显示,时间++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3&0x08)==0)
                                        {
                                                while((P3&0x08)==0);
                                                index=0;                        //调整时间后必须重新采样
                                                timpd--;
                                                ROMEN=0x55;
                                                if(timpd<3){timpd=12;}
                                        }
                                }
                                if(hold==1)                                        //HOLD状态,波形左移
                                {
                                        for(j=50000;j>0;j--);
                                        if((P3&0x08)==0)
                                        {
                                                shift=1;break;
                                        }
                                }
                        }
                        //--3、时间--/右移键--//
                        if((P3&0x80)==0)                                //时间--
                        {
                                if(hold==0)                                        //正常显示,时间++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3&0x80)==0)
                                        {
                                                while((P3&0x80)==0);
                                                index=0;
                                                timpd++;
                                                ROMEN=0x55;
                                                if(timpd>12)timpd=3;
                                        }
                                }
                                if(hold==1)                                        //HOLD状态,波形左移
                                {
                                        for(j=50000;j>0;j--);
                                        if((P3&0x80)==0)
                                        {
                                                shift=2;break;
                                        }
                                }
                        }
                        //--4、//电压++--//
                        if((P3&0x40)==0)                                //电压++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3&0x40)==0)
                                {
                                        while((P3&0x40)==0);
                                        volpd++;
                                        if(volpd>4)volpd=1;
                                        if(hold==0){ROMEN=0x55;}
                                }
                        }
                        //--5、//电压----//
                        if((P3&0x10)==0)                                //电压--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3&0x10)==0)
                                {
                                        while((P3&0x10)==0);
                                        volpd--;
                                        if(volpd<1)volpd=4;
                                        if(hold==0){ROMEN=0x55;}
                                }
                        }
                        //--6、点格样式切换/线形切换--//
                        if((P1&0x80)==0)                                //点格样式切换
                        {
                                for(;delaybtn>0;delaybtn--);
                                if((P1&0x80)==0)
                                {
                                        delay=0;
                                        if(hold==1){delaymin*=3;}//hold模式定时器全关,按键检测加长延时
                                        while((P1&0x80)==0)
                                        {
                                                delay++;
                                        }
                                        if(delay<delaymin)
                                        {
                                                grid++;
                                                if(grid>3)grid=0;
                                                if(hold==0){ROMEN=0x55;}
                                        }
                                        else
                                        {
                                                wavemode++;
                                                if(wavemode>2)wavemode=1;
                                                if(hold==0){ROMEN=0x55;}
                                        }
                                }
                        }
                }//for()按键处理end

                //---------------6、根据频率自动选择采样时间---------------//
                if(autotim==1)
                {
                        if(freqauto==freqin)
                        {
                                if((freqin>5)&&(freqin<20)){timpd=3;}
                                else if((freqin>=20)&&(freqin<45)){timpd=4;}
                                else if((freqin>=45)&&(freqin<120)){timpd=5;}
                                else if((freqin>=120)&&(freqin<220)){timpd=6;}
                                else if((freqin>=220)&&(freqin<500)){timpd=7;}
                                else if((freqin>=500)&&(freqin<1200)){timpd=8;}
                                else if((freqin>=1200)&&(freqin<2200)){timpd=9;}
                                else if((freqin>=2200)&&(freqin<5000)){timpd=10;}
                                else if((freqin>=5000)&&(freqin<12000)){timpd=11;}
                                else if(freqin>=12000){timpd=12;}
                        }
                        else
                        {
                                freqauto=freqin;
                        }
                        //volmax=0;
                        //for(j=0;j<512;j++)
                        //{
                        //        if(wavep[j]>volmax){volmax=wavep[i];}
                        //}
                        //if(volmax>187){volpd=1;}
                        //else if(volmax>151){volpd=2;}
                        //else if(volmax>135){volpd=3;}
                        //else if(volmax>127){volpd=4;}
                }

        }//while(1)-end
//*/
}
/*
                //-------------------3、电压衰减处理-----------------//
                switch(volpd)                                        //此部分余数计算可能有问题,需改进
                {
                        case  1:                                        //1v/div
                        {
                                for(i=0;i<127;i++)
                                {
                                        if(((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
                                        {
                                                if(((wavep[i+shiftindex]-127)*35/256)<128)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256+28;
                                                else
                                                        wave[i]=(unsigned int)(wavep[i+shiftindex]-127)*35/256+29;
                                        }
                                        else
                                        {
                                                if(((127-wavep[i+shiftindex])*35/256)<128)
……………………

网友A:
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太好了。谢谢!!

网友B:
电脑不是“大道必成”那个嘛 有啥不同的地方阿

网友C:
非常棒 做成示波器 虽然不是很直观

网友D(2018-07-20):
51单片机中用12864显示波形中下面程序什么意思?什么功能?
void ShowData(unsigned char DataTyp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Array)
{                                                                                        //列                    //页
    unsigned char i,DataLimit=8;
        if(DataType == Chrt)    // Chrt=1
        {
                DataLimit = 16;
        }
    for(i=0;i<(DataLimit<<1);i++)
    {
            if(i == 0)
            {
                SetPos(X<<3,Y);    //列左移3位,页数不变
               }
             else if(i == DataLimit)
               {
                      SetPos(X<<3,Y);           //列左移3位,页数不变
              }
                  LCD_Write(*(DataArray+i),LCD_DATA);
        }
}

网友E(2018-08-29):
正好有学习一下12C5A60S2,下载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喜欢玩单片机又不会程序,谢谢啦

网友G(2019-01-16):
你看看你的原理图,LCD12864明明是错的,还放在那,还有PCB布线图都没布好就放出来,不嫌丢人吗

网友H:
求百度盘链接,这个不好下

网友I(2019-04-01):
楼主,可以详细的介绍下Lm393在这示波器的作用与功能吗?

网友I:
你好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下LM393芯片在这里的功能和原理作用吗?谢谢。
大佬,你就花花时间帮我解决下这问题,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9-05-03):
引用 网友I:
你好楼主,可以详细介绍下LM393芯片在这里的功能和原理作用吗?谢谢。
大佬,你就花花时间帮我解决下这问 ...

LM393组成迟滞比较器测量小信号频率,不需要频率显示时该部分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你的原理图,LCD12864明明是错的,还放在那,还有PCB布线图都没布好就放出来,不嫌丢人吗

这位哥们,请你尊重下别人。从你的回复已经知你的修养了。
1.LCD有错,请你指出。
2.所画的PCB用于方便在洞洞板上焊接而已,并非用于生产。没画线的和顶层的线都是飞线。

网友J(2019-06-12):
正需要这方面的例程,感谢分享。

网友K(2021-12-10):
楼主。你好,还有什么比较器可以代替pm393吗

网友L:
谢谢楼主,刚好想做个示波器,借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