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L041MG VFD显示屏时钟制作资料 源码与电路图都有

楼主(2018-05-16):
主控用的STC15W408AS,时钟芯片用带温度补偿功能的R8025T,以前用了不少精度也还不错。VFD用SL041MG,驱动用了比较常见的PT6312。电源直接用MicroUSB数据线连接手机充电器等供电。
遥控手动调节,一组闹钟,亮度自动手动控制,掉电记忆等,由于时间关系暂未加入年月日温度等轮回显示

用SL041MG 制作VFD显示屏时钟

电路原理图如下:

SL041MG VFD R8025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SL041MG VFD 小琼数码 2018-2-6 V1.0 无温度
//PT6312+STC15W408AS+R8025T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IIC.h"                                //IIC驱动
#include"PT6312.H"                        //VFD驱动
#include"NEC6121.h"                        //遥控解码
#include"STC_ADC.h"                        //内部ADC
#include"STC_EEPROM1T.h"        //内部EEPROM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空         H          L            P         U
uchar code table[] = {0x7d,0x05,0x6e,0x4f,0x17,0x5b,0x7b,0x0d,0x7f,0x5f,0x3f,0x73,0x78,0x67,0x7a,0x3a,0x02,0x00,0x37,0x70,0x3a,0x75}; //0~9显示代码

sbit beep    = P5^5;   //蜂鸣器
sbit kaiping = P3^2;   //开关屏

sbit k1      = P1^5;   //按键1
sbit k2      = P1^3;   //按键2
bit kk1=0,kk2;                   //按键标志

uchar tiao;           //调整
uint fan;           //自动返回
uint liangcai; //光控采集间隔
uchar shan;           //秒点闪
uchar beeshu;  //beep计时用
bit nao=0;           //闹钟标志 0 不响  1 响
char naoshi=0,naofen=0; //闹钟时间
uchar naoji=0;                 //闹钟计数
uchar guanji=0;                 //待机
uchar naokaiguan=0;         //闹钟开关
uchar zishou=0;                 //自动手动亮度
char shoushu=0;          //手动亮度数值 0-7
char liangdu=5;                 //亮度实际数值

char hour,minute,second;     //时间
uchar disp[5]={0,0,0,0,0};   //显示缓存

uchar liangshu;    //亮度ADC
#define liang1 50  //可以修改亮度数据
#define liang2 70
#define liang3 100
#define liang4 120
#define liang5 150
#define liang6 170
#define liang7 200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约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0;y>0;y--);
}

void init()          //初使化
{
   delay(100);
   P3M0=0x04;    //P3.2强上拉
   P3M1=0x00;
   init_IIC();   //IIC初使化

    AUXR |=        0x80;//Timer0 1T Timer1 12T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MOD=0x00;         //定时器0,1模式0 自动重装
        TL0                =        T125U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25US>>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1;                //开定时器0运行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IE2|=0x04;                //开定时器2中断

        PT6312_1(); //设置显示方式 8位20段
    PT6312_2(); //数据设定 写显存 固定地址 正常模式
        beep=0;
        delay(100);
        beep=0;

           guanji=STC_read(0x0000);
           if(guanji>1)
           {
                    guanji=1;
                 STC_del(0x0000);
                 STC_write(0x0000,guanji);
           }

                   naokaiguan=STC_read(0x0200);
           if(naokaiguan>1)
           {
                    naokaiguan=0;
                 STC_del(0x0200);
                 STC_write(0x0200,naokaiguan);
           }

                naoshi=STC_read(0x0400);
           if(naoshi>23)
           {
                    naoshi=8;
                 STC_del(0x0400);
                 STC_write(0x0400,naoshi);
           }

                naofen=STC_read(0x0600);
           if(naofen>59)
           {
                    naofen=0;
                 STC_del(0x0600);
                 STC_write(0x0600,naofen);
           }

                   zishou=STC_read(0x0800);
           if(zishou>1)
           {
                    zishou=0;
                 STC_del(0x0800);
                 STC_write(0x0800,zishou);
           }

                shoushu=STC_read(0x0A00);
           if(shoushu>7)
           {
                    shoushu=5;
                 STC_del(0x0A00);
                 STC_write(0x0A00,shoushu);
           }
}

void read_RX8025()          //读时期和时间
{
       uchar dat1,dat2,number;
       number=read_IIC(RX8025,0);
       dat1=number&0x7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second=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1);
       dat1=number&0x7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minute=dat1;

       number=read_IIC(RX8025,2);
       dat1=number&0x3f;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hour=dat1;
}

void huancun()           //显示数据送入缓存
{
  switch(tiao)
           {
            case 0:           //平时显示
            if((hour/10)==0)
                disp[0]=17;
                else
                  disp[0]=hour/10;
                disp[1]=hour%10;
                if(shan<25)
                disp[2]=0x44;
                else
                disp[2]=0x00;
                disp[3]=minute/10;
                disp[4]=minute%10;

                break;
                   case 1:           //调整小时
                if(shan<25)
                {
                  disp[0]=hour/10;
                disp[1]=hour%10;
                disp[2]=0x44;
                }
                else
                {
                  disp[0]=17;
                disp[1]=17;
                disp[2]=0;
                }
                disp[3]=minute/10;
                disp[4]=minute%10;
                break;           //调整分钟
            case 2:
                  disp[0]=hour/10;
                disp[1]=hour%10;
                if(shan<25)
                {
                disp[2]=0x44;
                disp[3]=minute/10;
                disp[4]=minute%10;
                }
                else
                {
                disp[2]=0;
                disp[3]=17;
                disp[4]=17;
                }
                break;
                case 3:          //调整秒
                disp[0]=17;
                disp[1]=17;
                if(shan<25)
                disp[2]=0x44;
                else
                disp[2]=0x00;
                disp[3]=second/10;
                disp[4]=second%10;
                break;
                case 4:                //闹钟开关
                  disp[0]=10;
                disp[1]=19;
                disp[2]=0x40;
                if(shan<25)
                {
                        if(naokaiguan)
                        {
                        disp[3]=1;
                        disp[4]=1;
                        }
                        else
                        {
                        disp[3]=0;
                        disp[4]=15;
                        }
                }
                else
                {
                disp[3]=17;
                disp[4]=17;
                }
                break;
                   case 5:                //闹钟小时
                if(shan<25)
                {
                  disp[0]=naoshi/10;
                disp[1]=naoshi%10;
                }
                else
                {
                  disp[0]=17;
                disp[1]=17;
                }
                disp[2]=0x04;
                disp[3]=naofen/10;
                disp[4]=naofen%10;
                break;
            case 6:            //闹钟分钟
                  disp[0]=naoshi/10;
                disp[1]=naoshi%10;
                disp[2]=0x04;
                if(shan<25)
                {
                disp[3]=naofen/10;
                disp[4]=naofen%10;
                }
                else
                {
                disp[3]=17;
                disp[4]=17;
                }
                break;
                case 7:                //自动手动亮度
                disp[0]=19;
                disp[1]=19;
                disp[2]=0x40;
                if(shan<25)
                {
                        if(zishou)
                        {
                        disp[3]=5;
                        disp[4]=13;
                        }
                        else
                           {
                        disp[3]=10;
                        disp[4]=21;
                        }
                }
                else
                {
                disp[3]=17;
                disp[4]=17;
                }
                break;
                case 8:                //手动亮度数
                  disp[0]=5;
                disp[1]=13;
                disp[2]=0x40;
                if(shan<25)
                {
                disp[3]=0;
                disp[4]=shoushu;
                }
                else
                {
                disp[3]=17;
                disp[4]=17;
                }
                break;
           }
}

void display()                //送显示数据
{
                  PT6312_3();
            write_PT6312(table[disp[4]]);
            write_PT6312(0x00);

            write_PT6312(table[disp[3]]);
            write_PT6312(0x00);

              write_PT6312(disp[2]);
            write_PT6312(0x00);

            write_PT6312(table[disp[1]]);
            write_PT6312(0x00);

            write_PT6312(table[disp[0]]);
            write_PT6312(0x00);

                   PT6312_4(liangdu);
}

void yaokong()          //遥控功能
{
                 if(IR_code==daiji)
                {
                          if(guanji==0) guanji=1;
                          else if(guanji==1)
                                  {
                                  guanji=0;
                                  tiao=0;
                                  }
                          STC_del(0x0000);
                          STC_write(0x0000,guanji);
                  beep=0;
                }
                if(guanji)
                {
                         if(IR_code==xiaoshi)
                        {
                          tiao++;
                          if(tiao>=9)
                          {
                          tiao=0;
                          beep=0;
                          delay(100);
                          }
                          beep=0;
                          fan=0;
                        }
                         if(IR_code==jing)
                        {
                          nao=0;
                          naoji=0;
                          beep=0;
                        }
                        if(tiao!=0)
                        {
                         if(IR_code==jia)
                                {
                                  switch(tiao)
                                          {
                                            case 1: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IIC(RX8025,2,(hour/10)<<4|(hour%10));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write_IIC(RX8025,1,(minute/10)<<4|(minute%10));
                                          break;
                                          case 3: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write_IIC(RX8025,0,(second/10)<<4|(second%10));
                                          break;
                                          case 4:
                                          if(naokaiguan==0) naokaiguan=1;
                                          else if(naokaiguan==1) naokaiguan=0;
                                          STC_del(0x0200);
                                          STC_write(0x0200,naokaiguan);
                                          break;
                                          case 5:
                                          naoshi++;
                                          if(naoshi>23)
                                          naoshi=0;
                                          STC_del(0x0400);
                                          STC_write(0x0400,naoshi);
                                          break;
                                          case 6:
                                          naofen++;
                                          if(naofen>59)
                                          naofen=0;
                                          STC_del(0x0600);
                                          STC_write(0x0600,naofen);
                                          break;
                                          case 7:
                                          if(zishou==0) zishou=1;
                                          else if(zishou==1) zishou=0;
                                          STC_del(0x0800);
                                          STC_write(0x0800,zishou);
                                          break;
                                          case 8:
                                          shoushu++;
                                          if(shoushu>=8)
                                          shoushu=0;
                                          STC_del(0x0A00);
                                      STC_write(0x0A00,shoushu);
                                          break;
                                  }
                                 beep=0;
                                  fan=0;
                                }

                           if(IR_code==jian)
                                {
                                  switch(tiao)
                                          {
                                           case 1:
                                          hour--;
                                          if(hour<0)
                                          hour=23;
                                          write_IIC(RX8025,2,(hour/10)<<4|(hour%10));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write_IIC(RX8025,1,(minute/10)<<4|(minute%10));
                                          break;
                                          case 3:
                                          second--;
                                          if(second<0)
                                          second=59;
                                          write_IIC(RX8025,0,(second/10)<<4|(second%10));
                                          break;
                                          case 4:
                                          if(naokaiguan==0) naokaiguan=1;
                                          else if(naokaiguan==1) naokaiguan=0;
                                          STC_del(0x0200);
                                          STC_write(0x0200,naokaiguan);
                                          break;
                                          case 5:
                                          naoshi--;
                                          if(naoshi<0)
                                          naoshi=23;
                                          STC_del(0x0400);
                                          STC_write(0x0400,naoshi);
                                          break;
                                          case 6:
                                          naofen--;
                                          if(naofen<0)
                                          naofen=59;
                                          STC_del(0x0600);
                                          STC_write(0x0600,naofen);
                                          break;
                                          case 7:
                                          if(zishou==0) zishou=1;
                                          else if(zishou==1) zishou=0;
                                          STC_del(0x0800);
                                          STC_write(0x0800,zishou);
                                          break;
                                          case 8:
                                          shoushu--;
                                          if(shoushu<0)
                                          shoushu=7;
                                          STC_del(0x0A00);
                                      STC_write(0x0A00,shoushu);
                                          break;
                                              }
                                  beep=0;
                                  fan=0;
                                }
                        }
                }
}

void keyscan()
{

     if(!k1)
     kk1=1;
     if(kk1&&k1)
         {
                  if(guanji==0)
                  {
                    tiao=0;
                    guanji=1;
                        beep=0;
                        STC_del(0x0000);
                        STC_write(0x0000,guanji);
                  }
                  else if(nao==1)
                                  {
                                          naoji=0;
                                        nao=0;
                                  }
                          else
                                  {
                                  tiao++;
                                          if(tiao>=9)
                                          {
                                                 tiao=0;
                                                 beep=0;
                                                 delay(100);
                                          }
                                  }
                          beep=0;
                          kk1=0;
                          fan=0;

         }

         if(guanji==1)
         {
         if(!k2)
     kk2=1;
     if(kk2&&k2)
         {
                     if(nao==1)
                  {
                          naoji=0;
                        nao=0;
                  }
          else
          {
              switch(tiao)
                  {
                    case 1: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IIC(RX8025,2,(hour/10)<<4|(hour%10));
                  break;
                    case 2: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write_IIC(RX8025,1,(minute/10)<<4|(minute%10));
                  break;
                  case 3:
                  second++;
                  if(second>=60)
                  second=0;
                  write_IIC(RX8025,0,(second/10)<<4|(second%10));
                  break;
                  case 4:
                  if(naokaiguan==0) naokaiguan=1;
                  else if(naokaiguan==1) naokaiguan=0;
                  STC_del(0x0200);
                  STC_write(0x0200,naokaiguan);
                  break;
                  case 5:
                  naoshi++;
                  if(naoshi>23)
                  naoshi=0;
                  STC_del(0x0400);
                  STC_write(0x0400,naoshi);
                  break;
                  case 6:
                  naofen++;
                  if(naofen>59)
                  naofen=0;
                  STC_del(0x0600);
                  STC_write(0x0600,naofen);
                  break;
                  case 7:
                  if(zishou==0) zishou=1;
                  else if(zishou==1) zishou=0;
                  STC_del(0x0800);
                  STC_write(0x0800,zishou);
                  break;
                  case 8:
                  shoushu++;
                  if(shoushu>=8)
                  shoushu=0;
                  STC_del(0x0A00);
              STC_write(0x0A00,shoushu);
                  break;
              }
          }
          beep=0;
          kk2=0;
          fan=0;
          }
         }
}

void main()
{
          init();         //初使化
        init_ADC();         //ADC初使化

        while(1)
        {
           if(tiao!=0)                 //自动返回
           {
               fan++;
                   if(fan>400)
                   {
                    fan=0;
                        tiao=0;
                        beep=0;
                        delay(100);
                        beep=0;
                   }
           }

                  keyscan(); //按键扫描

                if(jie)        //红外线遥控数据解码
                {
                yaokong();
                    jie        =0;
                }

    liangcai++;
        if(liangcai>300)
……………………

网友A(2018-11-29):
怎么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有顶 的
楼主高手,希望多多分享有关资料

网友B:
顶一下楼主,非常赞!

网友C(2019-09-17):
这么好的贴子定起来了

网友D(2020-03-09):
这么好的贴子顶起来了

网友E(2020-10-25):
这帖子真好

网友F(2021-04-07):
VFD如何点亮?需要怎样供电?

网友G(2021-10-27):
非常需要,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H(2023-04-03):
正想学习怎么点亮VFD屏,就看到这资料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