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屏用74HC154替换138程序怎么改

楼主(2018-05-16):
#include<reg51.h>//头文件

sbit shcp=P1^2;//数据输入时钟线 595的11脚
sbit stcp=P1^1;//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595的12脚
sbit ds=P1^0;//数据线  595的14脚

sbit s1=P3^1;//按下暂停再暂按继续
sbit s2=P3^2;//按下方向取反
bit fx;//方向切换
unsigned char alt;//数据移动定时时间
unsigned int net;//控制显示的字符
unsigned char zi=8;
unsigned int zong;//总字符  (所有的字数+1)*32   字数指的是汉字,字母、数字两个算一个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先送两个空字节用于缓冲*/
//老(0) 师(1) ,(2) 您(3) 辛(4) 苦(5) 了(6) !(7)

0x04,0x08,0x04,0x10,0x24,0x20,0x24,0x40,0x24,0xFC,0x24,0xA2,0xFD,0x22,0x26,0x22,
0x24,0x42,0x2C,0x42,0x14,0x42,0x24,0x82,0x44,0x1E,0x04,0x00,0x04,0x00,0x00,0x00,/*"老",0*/

0x00,0x00,0x3F,0xE1,0x00,0x02,0x00,0x0C,0xFF,0xF0,0x00,0x00,0x40,0x00,0x47,0xF8,
0x44,0x00,0x44,0x00,0x7F,0xFF,0x44,0x10,0x44,0x08,0x47,0xF0,0x40,0x00,0x00,0x00,/*"师",1*/

0x00,0x00,0x00,0x00,0x00,0x1A,0x00,0x1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4,0x02,0x08,0x0C,0x10,0x00,0x3F,0xEE,0xC4,0x01,0x08,0x81,0x11,0x11,0xE6,0x4D,
0x20,0x21,0x2F,0xC1,0x20,0x01,0x24,0x07,0x2A,0x00,0x31,0x88,0x00,0x06,0x00,0x00,/*"您",3*/

0x02,0x00,0x02,0x20,0x22,0x20,0x22,0x20,0x2A,0x20,0x26,0x20,0xA2,0x20,0x63,0xFF,
0x22,0x20,0x26,0x20,0x2A,0x20,0x22,0x20,0x22,0x20,0x02,0x20,0x02,0x00,0x00,0x00,/*"辛",4*/

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21,0x3F,0xF9,0x22,0x21,0x22,0x21,0x22,0x2F,0xE2,
0x21,0x22,0x21,0x22,0xF9,0x22,0x21,0x3F,0x21,0x00,0x21,0x00,0x21,0x00,0x00,0x00,/*"苦",5*/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47,0xFE,
0x44,0x00,0x48,0x00,0x50,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了",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老(0) 师(1) ,(2) 您(3) 辛(4) 苦(5) 了(6) !(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C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7*/
0x0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47,0xFE,
0x44,0x00,0x48,0x00,0x50,0x00,0x60,0x0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了",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延时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595显示子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Y存储移位之后的数据  CY进位标志位,单片机内部的寄存器   移位之后的数据就存在CY里面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1=dat1<<1;//数据左移11110001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锁存。
                shcp=0;
        }
        for(i=0;i<8;i++)//循环八次
        {
                dat2=dat2<<1;//数据左移
                ds=CY;//数据发送
                shcp=1;//上升沿发生移位 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锁存 。
                shcp=0;
        }
        stcp=0;
        stcp=1;//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cp=0;
}

void main()         //主函数
{
        char i,aa;
        TMOD=0x01;//定时器0  模式1  16位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256;//定时10.000ms
        TL0=(65536-10000)%256;
        ET0=1;//使能定时器0
        EA=1;//开启总中断
        TR0=1;//开始计数
        zong=(zi+1)*32;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1==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1==0)
                        {
                                TR0=~TR0;//按下暂停  暂按继续
                                while(s1==0);//等待按键松手
                        }
                }
                if(s2==0)//检测按键
                {
                        delay(30);//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if(s2==0)
                        {
                                fx=~fx;//方向取反
                                aa=0;
                                if(fx==0)net=0;//正向移动
                                if(fx==1)net=zong;//反向移动
                                while(s2==0);//等待按键松手
                        }
                }
                for(i=0;i<16;i++)//循环移位
                {
                        //两片138组成的4-16线译码器
                        P2=i;//列数据驱动,138的驱动端口
                        if(fx==0)writedata(tab[net+aa],tab[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if(fx==1)writedata(tab1[net+aa],tab1[net+aa+1]);//写入需要显示的数据
                        delay(3);//延时
                        writedata(0,0);//清屏
                        aa+=2;//数据加 实现扫描
                        if(aa>30)aa=0;//循环16次 清零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10.000ms   进入一次中断
        TL0=(65536-10000)%256;
        alt++;
        if(alt==10)//到100.000ms时间加以实现移动 用于控制移动速度
        {
                alt=0;
                if(fx==0)//正向移动
                {
                        net=net+2;        //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zong)//达到总字符
                        net=0;//数据清零
                }
                else//否则反向移动
                {
                        net=net-2;//每次送两个编码数据
                        if(net<2)//数据完毕
                        net=zong;//回到总字符
                }
        }
}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在Word里

网友A:
两片138级联实现的功能和154是一样的,都是4-16译码,4线输入16线输出控制LED的16列,想一想很好改的

网友B:
软件不需要改,注意硬件连接的改变,片选使能信号电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138级联实现的功能和154是一样的,都是4-16译码,4线输入16线输出控制LED的16列,想一想很好改的

哎 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需要改,注意硬件连接的改变,片选使能信号电平等。

修改了 用proteus仿真   然后就能看见数据传不过去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C: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LED显示来说,164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⒉ 汉字编码…
⑴ 汉字编码概述…
⑵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⑶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⒊ 程序设计…
⒋ Keil调试…
⒌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LED  16×16点阵显示“单片机”.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⒈ 电路设计…

谢谢大佬

网友D(2019-01-07):
引用 网友A:
两片138级联实现的功能和154是一样的,都是4-16译码,4线输入16线输出控制LED的16列,想一想很好改的

154的A,B,C,D四个引脚那个是串行输入哪个是时钟呢

网友E(2019-05-14):
你好,请问你的138调试合适了没,我的正好和你的相反154程序要变为138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