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电路问题出在哪了,怎么解决 求助大神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个电源电路问题出在哪了,怎么解决,在线急等谢谢

网友A(2018-05-16):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个电源电路用proteus调试的时候LED应该亮红色的,结果没有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求大神指点在线急等,,有偿

网友B:
是仿真led不亮?

网友B:
led你设置的电压是多少,电阻600好像有点大了

网友C:
流过LED电流太大,电压也太高,一下烧掉了

网友A:
那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A:
2.2v  10ma 7085输出是5V我把电阻设置成300也不亮啊

网友D:
电解电容的极性反了。

网友E:
由于仿真的激励源是与整个电路共地,变压器原边接两个激励源要编辑属性中的相位差180°,或一端接地。副边电路公共接点不宜接地。另外楼主的极性电容接反了。

网友F:
电解极性画反了,真使用是会炸的。

网友G:
我的仿真是可以的。
1)你的变压器选择不对。TRAN-2P2S要改为TRSAT2P2
2)你的220V电源看看会不会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