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避障的程序教学代码

楼主(2018-05-17):
这个是我之前通过不断的学习以及大神们修改的stm32f103c8t6控制电机,并且可避障转向,前后驱进的程序,对于新手可以有一些参考作用!!!

完整源码下载:
/*
########################################################
---------------------------------------------------
工程硬件平台:智能小车 V1.0
工程程序版本:CleverCar_Elude V1.0.0.0
---------------------------------------------------

---------------------------------------------------
硬件连接:请参考《智能小车原理图_V1.0》
---------------------------------------------------

---------------------------------------------------
程序功能:

使用三个红外避障模块,进行避障行驶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it_ban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MotorDrive.h"
#include "trail.h"
#include "elude.h"
#include "spi.h"
#include "rf2G4.h"

int main(void)
{
        // 注:程序中使用中断时,NVIC分组设置应尽量位于程序起始处,并且在设置后尽量不要再更改NVIC分组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 延时初始化(注:调用延时函数之前,必须先调用delay_Init()将SysTick初始化)

        LED_Init_JX() ;                                // 初始化LED硬件接口:LED_Green=PA_out(1)、LED_Bule=PA_out(2)

        //TIM3_Time_Init();                        // 定时器3初始化

        TIM1_PWM_Init_JX();                        // TIM1_PWM初始化
        TIM4_PWM_Init_JX();                        // TIM4_PWM初始化

        //Trail_Input_Init_JX();        // 红外寻迹初始化

        Elude_Input_Init_JX();                // 红外避障初始化

        while(1)
        {
                Elude_detect_barrier();        // 红外避障检测

                // 未发现障碍
                //-------------------------------------------------------
                if( S_Elude_Input == Not_Find_Barrier )
                {
                        Car_forward(20);        // 前进
                }
                //-------------------------------------------------------

                // 左侧发现障碍
                //----------------------------------------------
                else if( S_Elude_Input == Left_Find_Barrier || S_Elude_Input == Left_Middle_Find_Barrier )
                {
                        Car_Turn_Right(50);        // 左转
                }

                // 右侧发现障碍
                //----------------------------------------------
                else if( S_Elude_Input == Right_Find_Barrier || S_Elude_Input == Right_Middle_Find_Barrier )
                {
                        Car_Turn_Left(50);        // 右转
                }

                // 中间/全部发现障碍
                //----------------------------------------------
                else if( S_Elude_Input == Middle_Find_Barrier || S_Elude_Input == All_Find_Barrier )
                {
                        Car_backward(50);        // 后退
                        delay_ms(200);
                        Car_Turn_Left(50);        // 左转
                        delay_ms(200);
                }

                // 其他情况
                //----------------------------------------------
                else // if( S_Elude_Input == Left_Right_Find_Barrier )
                {
                        Car_forward(20);        // 前进
                }
                //----------------------------------------------

                //---------------------------------------------------------------------------------------------------

        }// while(1)

}// int main(void)

网友A:
很好的教程,新手可以学习、参考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