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17):
AT89S52单片机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求大神指点.
昨天同事给了我一堆(30pcs都是没用过的)PLCC封装的AT89S52,说是换STM8淘汰下来的^_^,记得S52可以直接ISP烧录的,就想做个东西玩玩。结果....试了10多片都无法进入编程模式.(事后问了同事确定没有用过的)

烧录环境:winxp x32 , win7 x64.
下载线: ZF-007 v1.0, usbasp(某宝上的ATMEG8A芯).[图1]
烧录软件:ProgIsp v1.66/v1.67/v1.68/v172/v2.0(zf-007只能在v1.68-2.0版检测到,usbasp都可以用)
转换座:PLCC转DIP40,ATMEGA16A转DIP40[图2]
开发板:某宝上的最小系统板(插12Mhz晶振/11.0592Mhz)[图2]
供电:DC 5V 1A(适配器),ISP下载线供电.

异常现象:各种方法都试验尽了,都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板连线是否正确”或“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图4]

排除方法:1.更换ATS52芯片(30pcs中随机挑),更换10次,        结果:都是异常

          2.更换下载器和线(70cm/30cm),zf免驱版和usbasp驱动板,                结果:都是异常

          3.更换烧入软件版本progisp v1.66-2.0(速度:从自动到每个手动), 结果:都是异常

            4.重新检查开发板连接线(按datasheet图中连接,EA->vcc)正常 [图3],检查晶振正常起振(12M/11.0592M交换试验),检查供电正常5V(DC独立供电和下载线交换试验),

          5.更换其他型号芯片/开发板(ATMEGA16A(转换DIP40插最小系统板上),Aduino开发板(328p),aduino2560) ,每种随机拔插烧录读写3次,结果:都正常,没有一次异常现象。(可以排除下载器和线,最小系统板问题)

          6.根据ATS52 Datashet 引脚图逐个排查转换座的连线都正确且导通

          7.实在没辙了,示波器抓图对比没发现什么大问题.....[看示波器抓的图]

求论坛各位大神指点,问题出现在哪里?什么原因导致的?如还需要提供其他技术参数请留言,谢谢了.....
示波器抓的图
---------------------------------------------------------------------------------------------------------------------------------------------------------------------------------
读写正常的时序图:
atmega16a:
328p开发板:
---------------------------------------------------------------------------------------------------------------------------------------------------------------------------------
无法进入编程模式的时序图:
AT89S52:
ZF-007下载器:

USBasp下载器:

--------------------------------------------------------------------------------------------------------------------------------------------------------------------------------------
图1

图2

图3

图4

今天就先倒腾到这吧..先去睡觉了zzzzzzzzzzzzz

2018.5.18更新======================================================

看到几位论坛的朋友回复都说: “AT89S52” 不能用ISP直接烧?需要专用编程器。(对于这个问题我问了我购买USBASP的店家,他们那边还做了试验确定可以用USBASP 直接烧,芯片datasheet里也说了可以在线ISP编程。

还有几位回复说:用并口ISP(74HC373方案),我昨天下班后特意去买了74HC373芯片和DB25插头根据《Easy 51Pro v2.0宇宙版》提供的电路图和烧录软件
搭建测试......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无法获取芯片特征值(一直都是00 00 00,没办法只好自己新建了个S52, 00特征值的型号).[图5]
     2.可以成功执行读取(0000-1ff8的值都是00,2000-fff8的值都是FF)。[图6]
     3.可以成功执行擦除。[图7]
     4.执行写入文件时提示“写器件时发生错误”。[图8]
     5.校验数据时提示发现8178个单元不对(写任何数据,校验读出来的全部都是00,感觉像无法读取内部flash数据.)。[图9]
-----------------------------------------------------------------------------------------------------------------------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
目前手上没有专用编程器...没法试,"难道还要去买一个..................."

网友A:
AT89S52不可以直接ISP烧录,需专用烧录器。

网友B:
一直用74HC373做的并口下载线,资料是网上的,很好用,缺点是需计算机要有并口。

网友C:
既然是编程嘛,竟然是编程选 FLASH 项不勾选这没道理啦,顺便捎上校验 FLASH

既是空白芯片其它选项视情况勾选

网友D:
直接用ch340烧

网友E:
需要专用的下载线

网友F:
记得自己做个串口线,用atmel官方软件就可以isp在线烧啊。06年搞过,时间长了记不清细节,但是记得可以isp烧,很方便,直接在目标板上就能烧,不需要拔下来。是不是第三方软件兼容性的问题?自己做个线试试?线很简单的。

网友F:
楼上几位为啥说不能isp烧?这是89s系列中“s”的含义啊,不能烧就不配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74HC373做的并口下载线,资料是网上的,很好用,缺点是需计算机要有并口。

并口74hc373方案ISP 昨天也试验了, 也有问题..[详细在帖子下方更新了].ATS52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
CH340方案没试过,可以共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自己做个串口线,用atmel官方软件就可以isp在线烧啊。06年搞过,时间长了记不清细节,但是记得可以isp ...

我按照《easy 51Pro V2.0 宇宙版》提供的电路图和软件用74HC373搭建了测试发现也有问题【详细在帖子下方更新了】我也怀疑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F:
居然找到了以前的资料,你可以参考下,以前就是这样ISP的。我记错了,像楼上几位说的,是并口的下载线。记得好像还要在bios里设置下并口的模式才能用。我居然也找到之前做的下载线了。

89s官方下载线资料

网友G:
难道是打磨过的芯片?

网友H:
你的单片机31号引脚是否没有置高电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单片机31号引脚是否没有置高电平呢?

EA 接了VCC啊,[图2可以看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是打磨过的芯片?

你是说芯片丝印被打磨过?应该没有,芯片是我们原先做产品淘汰(现在产品用STM8代替了)下来的

网友G:
好像最小系统中,AT89S51与Atmega16的RST信号是反的吧!

网友I:
AT89S52不可以直接ISP烧录,且图片里没看到AT89S52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最小系统中,AT89S51与Atmega16的RST信号是反的吧!

AVR是正常读写的(RST低电平复位),ATS52是读写异常的(RST高电平复位),RST信号由usbISP固件决定,从抓的图来看RST信号没有问题(固件能识别AVR C51的RS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AT89S52不可以直接ISP烧录,且图片里没看到AT89S52喔,

图2第一张就是AT89S52 PLCC44, AT89S52为何不能直接ISP(并口ISP/USBISP)烧录? 难道只能用编程器烧录?

网友J:
我倒是学到很多

网友K:
看看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G:
最聪明的人有时也会掉坑里,并且越坚持越出不来。不妨换个思路,比如用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得的AT89S52试试?

网友L:
换STC89S52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聪明的人有时也会掉坑里,并且越坚持越出不来。不妨换个思路,比如用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得的AT89S52试试?

多谢提醒,目前公司的项目比较紧,等有空再继续.

网友M:
这个装备齐全啊!我记得我们学校就是AT89S52,烧程序的时候有专门的数据线,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N:
AT89S52不可以直接ISP烧录,需专用烧录器

网友O(2018-06-23):
楼主的装备这么好都搞不定,我也不搞了,STC 的二分钟搞定,AT的断断续续搞了二年isp 不行,我是DB 9通过max232转出MOSI,SCK,MISO几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