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测试仪电路与源码(PIC16F1938单片机+AD623实现)

楼主(2018-05-17):
分享一个由PIC16F1938单片机芯片和AD623构成的电池容量测试仪.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池容量测试仪的pic单片机源码:
#include    "main.h"
//------------------------32MHZ----------------------------------------------
__CONFIG(FOSC_INTOSC & CLKOUTEN_OFF & BOREN_ON & PWRTE_ON & CPD_OFF
          &CP_ON & MCLRE_ON & LVP_OFF & WDTE_ON );  //此处有关32MHz的设置与1829不同,PLL使能位必须在寄存器OSCCON里面设置SPLLEN
                                                                        //而不是在配置字里面设置PLLEN_ON
/***eeprom 数据存储地址分配**************

0X00 0X01 充电电流
0X02 0X03 充电截止电压
0X04 0X05 放电电流
0X06 0X07 放电截止电压
0X08      循环次数

0X09      充满多久后放电
0X0A      已循环次数
0X0B 0X0C 充电时间
0X0D 0X0E 放电时间
0X0F 0X10 总容量

0xf0 掉电前的状态:0放电/1充电
******************************************/

//---------非精确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_ms(uint16_t  time)
{
  uint16_t k, j=0;
  for(k=0;k<189;k++)
  {
    for(;j<time;j++)
     {CLRWDT();}
  }
}
//--------端口及时钟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asm("CLRWDT");
PORTA=0X00;
LATA=0X00;
TRISA=0B00000111;
ANSELA=0B00000111;//RA0 RA1 RA2作为模拟输入,其余为数字输出

PORTB=0X00;
LATB=0X00;
TRISB=0B00111100;
ANSELB=0B00000000;

PORTC=0X00;
TRISC=0B00000000;
LATC=0X00;

screen_status=4;
i=0;
j=0;
FLAG_RUN=0;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void)
{
TRISC6=0;
//TRISC7=1;
SPBRG=0xcf;
BRG16=1;
BRGH=0;

TX9=0;
SYNC=0;
SPEN=1;
TXEN=1;

TXIF=0;
TXIE=0;
CREN=1;
SYNC=0;

RCIF=0;
RCIE=0;

GIE=1;
PEIE=1;

}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 output one byte */
        //CLRWDT();
        while(!TXIF)        /* set when register is empty */
                continue;
        TXREG = byte;
}

void Set32MHZ(void)
{
  SCS1=0;        //配置字中若已经设置了FOSC<2:0>  那么在此必须将SCS<1:0>=00
  SCS0=0;
  IRCF3=1;      //16MHZ分频后得到8MHZ再4倍频到32MHZ
  IRCF2=1;
  IRCF1=1;
  IRCF0=0;
  OSTS=0;
  PLLR=1;
  HFIOFS=1;
  SPLLEN=1;//必须在此处设置此位,否则系统时钟频率不为8MHz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TMER0中断--------------------
if((TMR0IF)&&(TMR0IE))
{
  TMR0=0x07;
  TMR0IF=0; //0.25ms
}
//-----------TMER1中断-------------------
if((TMR1IF)&&(TMR1IE))//定时50ms
{
  TMR1H=0x3C;
  TMR1L=0xB5;
  TMR1IF=0;
  second--;
  if(second==0)
  {
          second=20;
    FLAG_SECOND=1;
  }

  if(second==10||second==20)
  {
   flag_work=1;
  }
  if(WORKING&&loop_temp<loop_times)
  {

          if(second==20)
            {LATB7=1;}
          else if(FLAG_RUN)
          {
            if(second==10)
                  {LATB7=1;}
      else if(!FLAG_CHARGE&&(second==5||second==15))
                  {LATB7=1;}
            else
                    {LATB7=0;}
          }
    else
      {LATB7=0;}
  }
  /*if(++count1>99)
  {

          count1=0;
          printf("%d \r\n",bat_voltage);
  }*/
}
//--------------------TMER4中断-----------
if((TMR4IF)&&(TMR4IE))
{
  TMR4=0x57;
  TMR4IF=0; //0.5ms
}
if((TMR6IF)&&(TMR6IE))
{
  TMR6=0x6F;//1ms进入中断一次
  TMR6IF=0;
    if((FLAG_RUN)&&(screen_status==0)&&(loop_temp<loop_times))
    {
     if(++keydelay1>1000)
     {
          keydelay1=0;
          m++;
          if(m>3)
      {
           m=0;
       lcd_write_char(12,0,' ');
       lcd_write_char(13,0,' ');
       lcd_write_char(14,0,' ');
      }
      else
      {lcd_write_char(11+m,0,'.');}
      lcd_write_char(15,0,' ');
     }
    }

  if(KEYDOWNING)
   {
    if(++keydelay>10)
    {
         keydelay=0;
     KEYDOWNING=0;
    }
   }

}
}
//-----------判断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
        keytemp=LATB;//不能用keytemp=PORTB;
        return (~keytemp) & 0X3C;
}
//------------按键初始化-----------------
void Keyinit(void)
{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ON_OFF=(ON_OFF^1);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DEC=(DEC^1);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ADD=(ADD^1);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MENU=(MENU^1);
     KEY_MAIN.KEY_BIT.TRG_ON_OFF=KEY_MAIN.KEY_BIT.ReadData_ON_OFF &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ON_OFF ^ KEY_MAIN.KEY_BIT.COUT_ON_OFF);
     KEY_MAIN.KEY_BIT.TRG_DEC=KEY_MAIN.KEY_BIT.ReadData_DEC &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DEC ^ KEY_MAIN.KEY_BIT.COUT_DEC);
     KEY_MAIN.KEY_BIT.TRG_ADD=KEY_MAIN.KEY_BIT.ReadData_ADD &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ADD ^ KEY_MAIN.KEY_BIT.COUT_ADD);
     KEY_MAIN.KEY_BIT.TRG_MENU=KEY_MAIN.KEY_BIT.ReadData_MENU & (KEY_MAIN.KEY_BIT.ReadData_MENU ^ KEY_MAIN.KEY_BIT.COUT_MENU);
     KEY_MAIN.KEY_BIT.COUT_ON_OFF=KEY_MAIN.KEY_BIT.ReadData_ON_OFF;
     KEY_MAIN.KEY_BIT.COUT_DEC=KEY_MAIN.KEY_BIT.ReadData_DEC;
     KEY_MAIN.KEY_BIT.COUT_ADD=KEY_MAIN.KEY_BIT.ReadData_ADD;
     KEY_MAIN.KEY_BIT.COUT_MENU=KEY_MAIN.KEY_BIT.ReadData_MENU;

}
//-------按键扫描-------------------------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Keyinit();
if(KEY_MAIN.KEY_ALL_BITS==0X0007)  //ON/OFF
{
  return 1;
}
else if(KEY_MAIN.KEY_ALL_BITS==0X0038)  //DEC
{
  return 2;
}
else if(KEY_MAIN.KEY_ALL_BITS==0X01C0)  //ADD
{
  return 3;
}
else if(KEY_MAIN.KEY_ALL_BITS==0X0E00)  //MENU
{
  return 4;
}
return 0;
}
void KeyProcess(void)
{
if(getkey())//判断有按键按下
  {
   if(!KEYDOWNING)
          {
            KEYDOWNING = 1;
            keyvalue=KeyScan();//提取具体按键值
          }
  }
else
  {
          KEYDOWNING = 0;
  }
if(keyvalue)
  {
   if(STARTUP)
           count=60;
   if(keyvalue==1) //ON_OFF
    {
     switch(screen_status)
     {
      case 0:     screen_status=2;
                  i=0;
                  read_data();
                  menu_2(); break;
      case 1:    if(i==0)
                 {
                  FLAG_RUN=1;
                  WORKING=1;
                  finish_discharge=0;
                  finish_charge=0;
                  screen_status=0;
                  i=0;
                  lcd_write_com_busy(0x01);
                  menu_0(); break;
                 }
                 else if(i==1)
                 {
                  screen_status=3;
                  i=0;
                  read_data();
                  menu_3(); break;
                 }
                 else if(i==2)
                 {
                  read_data();
                  screen_status=5;
                  i=0;
                  menu_5(); break;
                 }
      case 2:    if(i==0)
                 {
                  FLAG_RUN=0;
                  WORKING=0;
                  LATB7=0;
                  PWM_WIDE=0;
                  PWM_Size(PWM_WIDE);
                  PWM5_Size(PWM_WIDE);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break;
                 }
                 else if(i==8)
                 {
                   for(k=16;k<36;k++)
                     {cap_data[k-16]=eeprom_read(k);}
                   screen_temp=screen_status;
                   screen_status=7;
                   i=0;
                   menu_7();break;
                 }
                 else
                 {
                   screen_status=2;
                   menu_2(); break;
                 }
      case 3:    if(i==0)
                 {
                  for(k=10;k<36;k++)
                    {eeprom_write(k,0);}
                  read_data();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break;
                 }
                 else if(i==8)
                 {
                   for(k=16;k<36;k++)
                     {cap_data[k-16]=eeprom_read(k);}
                   screen_temp=screen_status;
                   screen_status=7;
                   i=0;
                   menu_7();break;
                 }
                 else
                 {
                  screen_status=3;
                  menu_3(); break;
                 }
      case 4:    if(i==0)
                 {
                  screen_status=0;
                  i=0;
                  lcd_write_com_busy(0x01);
                  menu_0();
                  STARTUP=0;
                  WORKING=1;
                  FLAG_RUN=1;break;
                 }
                 else
                 {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STARTUP=0;
                  FLAG_RUN=0; break;
                 }
      case 5:    screen_status=6;
                 i=0;
                 menu_6(); break;
      case 6:    if(i==0)//需要保存设置的数据
                 {
                   for(k=0;k<10;k++)
                     {eeprom_write(k,datatab[k]);}
                                   read_data();//此处读取各个参数数值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break;
                 }
                 else//不保存,则采用之前的数据
                 {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break;
                 }
       default: break;
      }
    }
   else if(keyvalue==2)//ADD
    {
     if((screen_status==5)&&(!FLAG_RUN))
     {
        switch(i)
        {
         case 0: temp=(datatab[0]<<8)|datatab[1];
                 temp+=1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2000)
                         {temp=10;}
                 datatab[1]=(unsigned char)temp;
                 datatab[0]=(temp>>8)&0xff;
                                 break;
         case 1: temp=(datatab[2]<<8)|datatab[3];
                 temp+=50;//此处增加限制电压增加的上限
                 if(temp>4500)
                         {temp=3500;}
                 datatab[2]=(temp>>8)&0xff;
                 datatab[3]=temp&0xff;break;
         case 2: temp=(datatab[4]<<8)|datatab[5];
                 temp+=1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3000)
                         {temp=10;}
                 datatab[4]=(temp>>8)&0xff;
                 datatab[5]=temp&0xff;break;
         case 3: temp=(datatab[6]<<8)|datatab[7];
                 temp+=5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4000)
                         {temp=2500;}
                 datatab[6]=(temp>>8)&0xff;
                 datatab[7]=temp&0xff;break;
         case 4: temp=datatab[8];
                 temp++;//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50)
                         {temp=1;}
                 datatab[8]=temp;break;
         case 5: temp=datatab[9];
                 temp+=5;//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30)
                         {temp=0;}
                 datatab[9]=temp;break;
        }
       menu_5();
     }
     else if(screen_status==2)
     {
       i++;
       if(i>(menu2_num-1))
       {i=0;}
       menu_2();
     }
     else if((screen_status==1)&&(!FLAG_RUN))
     {
             i++;
        if(i>(menu1_num-1))
        {i=0;}
        menu_1();
     }
     else if((screen_status==3)&&(!FLAG_RUN))
     {
             i++;
        if(i>(menu3_num-1))
        {i=0;}
        menu_3();
     }
     else if(screen_status==7)
     {
             i++;
             if(i>9)
               {i=0;}
             menu_7();
     }
    }
   else if(keyvalue==3)//DEC
    {
     if((screen_status==5)&&(!FLAG_RUN))
     {
      switch(i)
        {
         case 0: temp=(datatab[0]<<8)|datatab[1];
                 temp-=1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0)
                         {temp=2000;}
                 datatab[1]=(unsigned char)temp;
                 datatab[0]=(temp>>8)&0xff;
                                 break;
         case 1: temp=(datatab[2]<<8)|datatab[3];
                 temp-=50;//此处增加限制电压增加的上限
                 if(temp<3500)
                         {temp=4500;}
                 datatab[2]=(temp>>8)&0xff;
                 datatab[3]=temp&0xff;break;
         case 2: temp=(datatab[4]<<8)|datatab[5];
                 temp-=1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3000)
                         {temp=3000;}
                 datatab[4]=(temp>>8)&0xff;
                 datatab[5]=temp&0xff;break;
         case 3: temp=(datatab[6]<<8)|datatab[7];
                 temp-=50;//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2500)
                         {temp=4000;}
                 datatab[6]=(temp>>8)&0xff;
                 datatab[7]=temp&0xff;break;
         case 4: temp=datatab[8];
                 temp--;//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0)
                         {temp=50;}
                 datatab[8]=temp;break;
         case 5: temp=datatab[9];
                 temp-=5;//此处增加限制电流增加的上限
                 if(temp>30)
                         {temp=30;}
                 datatab[9]=temp;break;
        }
       menu_5();
     }
     else if(screen_status==2)
     {
       i--;
       if(i>(menu2_num-1))
       {i=menu2_num-1;}
       menu_2();
     }
     else if((screen_status==1)&&(!FLAG_RUN))
     {
             i--;
        if(i>(menu1_num-1))
        {i=menu1_num-1;}
        menu_1();
     }
     else if((screen_status==3)&&(!FLAG_RUN))
     {
             i--;
        if(i>(menu3_num-1))
        {i=menu3_num-1;}
        menu_3();
     }
     else if(screen_status==7)
     {
             i--;
             if(i>9)
               {i=9;}
             menu_7();
     }
    }
   else if(keyvalue==4)//MENU  选择项目 菜单循环显示
    {
     switch(screen_status)
     {

      case 2:    screen_status=0;
                 i=0;
                 lcd_write_com_busy(0x01);
                 menu_0(); break;
      case 3: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break;
      case 4:    i++;
                 if(i>(menu4_num-1))
                 {i=0;}
                 menu_4();  break;
      case 5:    i++;
                 if(i>5)
                 {i=0;}
                 menu_5();  break;
      case 6:    i++;
                 if(i>1)
                 {i=0;}
                 menu_6();  break;
     case 7:     screen_status=screen_temp;
                              i=0;
                              if(screen_temp==2)
                                      {menu_2();}
                              else
                                 {menu_3();}
                              break;
     }
    }
   keyvalue=0;
  }
}
//-------------------------------------------------------
//从eeprom中读取数据
//-----------------------------------------------------
void read_data(void)
{
        for(k=0;k<15;k++)
        {datatab[k]=eeprom_read(k);}

        charge_current=(datatab[0]<<8)|datatab[1];
        charge_voltage=(datatab[2]<<8)|datatab[3];
        discharge_current=(datatab[4]<<8)|datatab[5];
        discharge_voltage=(datatab[6]<<8)|datatab[7];
        loop_times=datatab[8];
        loop_temp=datatab[10];
        charge_time=(datatab[11]<<8)|datatab[12];
        discharge_time=(datatab[13]<<8)|datatab[14];
}

//------------------------------------------------------
//时间记录函数
//-----------------------------------------------------
void time_record(void)
{
        if(FLAG_CHARGE)
        {
                charge_time++;
                eeprom_write(0x0c,(unsigned char)charge_time);
                eeprom_write(0x0b,0xff&(charge_time>>8));
        }
        else if(!FLAG_CHARGE)
        {
                discharge_time++;
                eeprom_write(0x0e,(unsigned char)discharge_time);
                eeprom_write(0x0d,0xff&(discharge_time>>8));
        }
}

//-----------------------------------------------------
//电池容量累计(放电)
//------------------------------------------------------
void capacity_record(void)
{
        capacity_temp+=Current;
        if(capacity_temp>7200)
        {
                bat_cap++;
                if((loop_temp>=0)&&(loop_temp<10))
                {
                        eeprom_write(17+loop_temp*2,(unsigned char)bat_cap);
                        eeprom_write(16+loop_temp*2,bat_cap>>8);
                }
                else if((loop_temp>9)&&(loop_temp<20))
                {
                        eeprom_write(17+(loop_temp%10)*2,(unsigned char)bat_cap);
                        eeprom_write(16+(loop_temp%10)*2,bat_cap>>8);
                }
                else if((loop_temp>19)&&(loop_temp<30))
                {
                        eeprom_write(17+(loop_temp%20)*2,(unsigned char)bat_cap);
                        eeprom_write(16+(loop_temp%20)*2,bat_cap>>8);
                }
                else if((loop_temp>29)&&(loop_temp<40))
                {
                        eeprom_write(17+(loop_temp%30)*2,(unsigned char)bat_cap);
                        eeprom_write(16+(loop_temp%30)*2,bat_cap>>8);
                }
                else if((loop_temp>39)&&(loop_temp<50))
                {
                        eeprom_write(17+(loop_temp%40)*2,(unsigned char)bat_cap);
                        eeprom_write(16+(loop_temp%40)*2,bat_cap>>8);
                }
                capacity_temp=capacity_temp%7200;
        }
}
//-------充电电流检测---------------------------------
//Current:充电电流值 mA
//-------------------------------------------------
void Current_Check(void)
{
  unsigned int ADC_temp2;
  unsigned int ADC_temp3;

  ADC_Channel(1);
  ADC_temp2=ADC_Convert();
  ADC_temp3=ADC_Convert();

  ADC_temp2=ADC_temp2*3/10+ADC_temp3*7/10;
  Current=(ADC_temp2*10)/4;
}
//-------电池电压检测函数-------------------------------
//bat_voltage:电池电压值 mV
//采用平均值滤波
//-------------------------------------------------------
void bat_voltage_check(void)
{
  unsigned int ADC_temp2=0;
  unsigned char ADC_temp3;

  ADC_Channel(0);
  Uvalue_buff[count2]=ADC_Convert();
  if(Uvalue_buff[7]!=0)
  {
          for(ADC_temp3=0;ADC_temp3<8;ADC_temp3++)
          {ADC_temp2+=Uvalue_buff[ADC_temp3];}
          bat_voltage=(ADC_temp2*5)>>3;
  }
  else
  {
            bat_voltage=Uvalue_buff[count2]*5;
  }
  count2++;
  if(count2>7)
          {count2=0;}
}

//--------放电电流检测函数------------------------
//--------采用了中值滤波--------------------------
//------------------------------------------------
void discharge_current_check(void)
{
  unsigned int ADC_temp2;
  unsigned char ADC_temp3;
  unsigned char ii,jj;
  ADC_Channel(2);
  for(ii=0;ii<5;ii++)
    {Cvalue_buff[ii]=ADC_Convert();}
  for (jj=0;jj<5;jj++)
  {
   for (ii=0;ii<5-jj;ii++)
   {
    if (Cvalue_buff[ii]>Cvalue_buff[ii+1] )
    {
      ADC_temp2 = Cvalue_buff[ii];
      Cvalue_buff[ii] = Cvalue_buff[ii+1];
      Cvalue_buff[ii+1] = ADC_temp2;
    }
   }
  }
  Current=Cvalue_buff[2]*10;
}
//--------充电函数--------------------------------
//函数说明:调用充电电流及电池电压检测函数
//                        Current:充电电流(mA)       bat_voltage:电池电压
//                        charge_voltage:充电限制电压  charge_current:恒流充电电流
//                        error_charge:充电错误(电压低于1V或者大于充电限制电压+300,报错)标志位,有误为1;
//                        finish_charge:充电完成标志位,为1充电完成;
//------------------------------------------------
void chargeing(void)
{
        Current_Check();
    delay_ms(1);
    bat_voltage_check();

        if((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300))||(bat_voltage<1000))//电压低于1V或者大于充电限制电压+300,报错
        {
                PWM_WIDE=0;
                error_charge=1;
        }
        else if((1000<bat_voltage)&&(bat_voltage<3000)&&(!finish_charge))//预充电
                {PWM_WIDE=30;}
        else if((3000<bat_voltage)&&(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50))&&(!finish_charge))//恒流充电
        {
                error_charge=0;
                if(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50))
                {
                        if((Current+50)<charge_current)
                                {PWM_WIDE+=20;}
                        else if(((Current+50)>charge_current)&&((Current+20)<charge_current))
                                {PWM_WIDE+=5;}
                        else if(((Current+20)>charge_current)&&(charge_current>Current+3))
                                {PWM_WIDE++;}
                        else if(Current>(charge_current+5))
                                {PWM_WIDE--;}
                }

                else if((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50))&&(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30)))
                {
                        if((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50))&&(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30)))
                                {PWM_WIDE++;}
                        else if(bat_voltage>charge_voltage||Current>(charge_current+5))
                                {PWM_WIDE--;}
                }
                if(PWM_WIDE>=0X3FF)
                        {PWM_WIDE=0X3FF;}
        }

        if((PWM_WIDE<19)&&(!error_charge))//电流过小,充电完成。
        {
                count=eeprom_read(0x09)*60;
                finish_charge=1;
                PWM_WIDE=0;
                FLAG_CHARGE=0;
                eeprom_write(0xf0,0);
                FLAG_RUN=0;
        }

}

//--------放电函数----------------------
//函数说明:调用充电电流及电池电压检测函数
//                        Current:放电电流(mA)       bat_voltage:电池电压
//                        discharge_voltage:充电限制电压  discharge_current:恒流充电电流
//                        error_discharge:充电错误(电压低于1V或者大于充电限制电压+300,报错)标志位,有误为1;
//                        finish_discharge:充电完成标志位,为1充电完成;
//------------------------------------------------
void discharge(void)
{
        discharge_current_check();
    bat_voltage_check();
    if(bat_voltage<1000)
    {
            PWM_WIDE=0;
            //error_discharge=1;
    }
    else if(bat_voltage>=discharge_voltage)
    {
            //error_discharge=0;
            if((Current+100)<discharge_current)
                    {PWM_WIDE+=50;}
            else if(((Current+100)>discharge_current)&&(Current+50)<discharge_current)
                    {PWM_WIDE+=50;}
            else if(((Current+50)>discharge_current)&&(Current+15)<discharge_current)
                    {PWM_WIDE++;}
            else if(Current>(discharge_current+50))
                    {PWM_WIDE-=5;}
            else if(Current>(discharge_current+10))
                    {PWM_WIDE--;}
        if(PWM_WIDE>=0X3FF)
                    {PWM_WIDE=0X3FF;}
    }
    else if(bat_voltage<discharge_voltage)
    {
            count=10;//36000;//放电完成后,转入到充电的时间count s
            finish_discharge=1;
            PWM_WIDE=0;
            FLAG_CHARGE=1;
            eeprom_write(0xf0,1);
            FLAG_RUN=0;
            loop_temp++;
            eeprom_write(0x0a,loop_temp);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
Set32MHZ();
Init_Uart();
read_data();
InitTIME0();
InitTIME1();
InitTIME246();
InitPWM();
InitADC();
lcd_init();
if(eeprom_read(0x08)>eeprom_read(0x0A))
{
   menu_4();
}
else
{
   screen_status=1;
   i=0;
   menu_1();
   STARTUP=0;
   FLAG_RUN=0;
}
while(1)
{
  asm("CLRWDT");
  KeyProcess();
  if(STARTUP&&count==0)
  {
   STARTUP=0;
   screen_status=0;
   i=0;
   lcd_write_com_busy(0x01);
   menu_0();
   FLAG_RUN=1;
   WORKING=1;
  }
  else if(WORKING)
  {
          if(loop_temp<loop_times)
          {
                  if(FLAG_RUN&flag_work)
                   {
                     if(FLAG_CHARGE)
                     {
                       chargeing();
                       PWM_Size(PWM_WIDE);
                     }

                         else if(!FLAG_CHARGE)
                         {
                          discharge();
                          PWM5_Size(PWM_WIDE);
                          capacity_record();//容量累加
                         }
                         flag_work=0;
                         if(screen_status==0)
                            menu_0();
                   }

              else if(count==0)//倒计时结束,
                     {
                      if(finish_discharge&&FLAG_CHARGE)//开始充电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finish_discharge=0;
                              second_count=0;
                              charge_time=0;//充电时间清零
                              eeprom_write(0x0b,0);
                              eeprom_write(0x0c,0);
                              FLAG_RUN=1;
                      }
                      else if(finish_charge&&FLAG_CHARGE==0)//开始放电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finish_charge=0;
                              second_count=0;
                              discharge_time=0;
                              eeprom_write(0x0d,0);//放电时间清零
                              eeprom_write(0x0e,0);

                              bat_cap=0;
                              capacity_temp=0;
                              FLAG_RUN=1;
                      }
              }
          }
          else if(loop_temp==loop_times&&flag_work)
          {
                  LATB7=1;
                  if(screen_status==0)//测试循环结束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menu_0();
              }
            flag_work=0;
          }
  }

  if(FLAG_SECOND)
  {
   FLAG_SECOND=0;
   second_count++;
   count--;
   if(second_count>59)
   {
    second_count=0;
    if(FLAG_RUN)// 在工作状态,一分钟时间到,时间累加
    {
            time_record();
    }
   }

  }
}
}
//-----------------------------------------------------
void menu_0(void)
{
if(FLAG_RUN&&(loop_temp<loop_times))
{
          lcd_write_char(15,0,' ');
         if(FLAG_CHARGE)
            {DisplayListChar(4,0,menu0[0]);}
         else if(!FLAG_CHARGE)
                 {DisplayListChar(1,0,menu0[1]);}
         lcd_write_char(0,1,'U');
         lcd_write_char(8,1,'I');
         lcd_write_char(1,1,':');
         lcd_write_char(9,1,':');

         lcd_write_char(3,1,'.');
         lcd_write_char(6,1,'V');
         lcd_write_char(2,1,(bat_voltage/1000+'0'));
         lcd_write_char(4,1,((bat_voltage%1000)/100+'0'));
         lcd_write_char(5,1,((bat_voltage%100)/10+'0'));

         lcd_write_char(11,1,'.');
         lcd_write_char(14,1,'A');
         lcd_write_char(10,1,(Current/1000+'0'));
         lcd_write_char(12,1,((Current%1000)/100+'0'));
         lcd_write_char(13,1,((Current%100)/10+'0'));
}
else if(loop_temp==loop_times)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DisplayListChar(2,0,menu0[2]);
        }
else if(finish_charge&&(loop_temp<loop_times))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DisplayListChar(1,0,menu0[3]);
        }
else if(finish_discharge&&(loop_temp<loop_times))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DisplayListChar(0,0,menu0[4]);
        }
}
//--------------------------------------------------
void menu_1(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第一行
DisplayListChar(0, 0, menu1[i]);
lcd_write_char(15,0,'<');
j=i+1;
//显示第二行
if(j>(menu1_num-1))
{j=0;}
DisplayListChar(0, 1, menu1[j]);

}
//---------------------------------------------------
void menu_3(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第一行
switch(i)
{
  case 1: databuf1=(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2: databuf1=(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3: databuf1=(datatab[11]<<8)|datatab[12];break;
  case 4: databuf1=(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5: databuf1=(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6: databuf1=(datatab[13]<<8)|datatab[14];break;
  case 7: databuf1=datatab[10];break;
}
DisplayListChar(0, 0, menu3[i]);

if((i==1)||(i==2)||(i==4)||(i==5))
{
  if((i==1)||(i==4))
         {lcd_write_char(12,0,'A');}
  if((i==2)||(i==5))
         {lcd_write_char(12,0,'V');}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10+'0');
}
else if((i==3)||(i==6)||(i==7))
{
  if((i==3)||(i==6))
         {lcd_write_char(12,0,'M');}
  else if(i==7)
         {lcd_write_char(12,0,'t');}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9,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1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
}
lcd_write_char(15,0,'<');

j=i+1;
//显示第二行
if(j>(menu3_num-1))
{j=0;}
switch(j)
{
  case 1: databuf2=(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2: databuf2=(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3: databuf2=(datatab[11]<<8)|datatab[12];break;
  case 4: databuf2=(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5: databuf2=(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6: databuf2=(datatab[13]<<8)|datatab[14];break;
  case 7: databuf2=datatab[10];break;
}
DisplayListChar(0, 1, menu3[j]);
if((j==1)||(j==2)||(j==4)||(j==5))
{
  if((j==1)||(j==4))
         {lcd_write_char(12,1,'A');}
  else if((j==2)||(j==5))
         {lcd_write_char(12,1,'V');}

  lcd_write_char(9,1,'.');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10+'0');
}
else if((j==3)||(j==6)||(j==7))
{
  if((j==3)||(j==6))
         {lcd_write_char(12,1,'M');}
  else if(j==7)
         {lcd_write_char(12,1,'t');}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9,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1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
}
}
//-----------------------------------------------

void menu_4(void)
{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STARTUP=1;
  FLAG_CHARGE=eeprom_read(0XF0);//读取充电放电标志位,1:充电 0:放电
//显示第一行
if(FLAG_CHARGE)
{
  DisplayListChar(4, 0, menu0[0]); //charging
}
else
{
  DisplayListChar(2, 0, menu0[1]);// discharging
}
//显示第二行
DisplayListChar(0, 1, menu4[0]);
DisplayListChar(10, 1, menu4[1]);
if(i==0)
{ lcd_write_char(8,1,'<'); }
else
{ lcd_write_char(14,1,'<'); }
}
void menu_5(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第一行
switch(i)
{
  case 0: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
          lcd_write_char(12,0,'A');
          databuf1=(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1: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
          lcd_write_char(12,0,'V');
          databuf1=(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2: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1]);
          lcd_write_char(12,0,'A');
          databuf1=(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3: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1]);
          lcd_write_char(12,0,'V');
          databuf1=(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4: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2]);
          lcd_write_char(12,0,'t');
          databuf1=datatab[8];break;
  case 5: DisplayListChar(0, 0, menu5[i+3]);
          lcd_write_char(12,0,'M');
          databuf1=datatab[9];break;
}

if(i<=3)
{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10+'0');
}
else
{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9,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1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
}
lcd_write_char(15,0,'<');

j=i+1;
//显示第二行
if(j>5)
{j=0;}
switch(j)
{
  case 0: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
          lcd_write_char(12,1,'A');
          databuf2=(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1: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
          lcd_write_char(12,1,'V');
          databuf2=(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2: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1]);
          lcd_write_char(12,1,'A');
          databuf2=(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3: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1]);
          lcd_write_char(12,1,'V');
          databuf2=(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4: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2]);
          lcd_write_char(12,1,'t');
          databuf2=datatab[8];break;
  case 5: DisplayListChar(0, 1, menu5[j+3]);
          lcd_write_char(12,1,'M');
          databuf2=datatab[9];break;
}

if(j<=3)
{
  lcd_write_char(9,1,'.');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10+'0');
}
else
{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9,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1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
}
}
void menu_2(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第一行
switch(i)
{
  case 1: databuf1=(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2: databuf1=(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3: databuf1=(datatab[11]<<8)|datatab[12];break;
  case 4: databuf1=(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5: databuf1=(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6: databuf1=(datatab[13]<<8)|datatab[14];break;
  case 7: databuf1=datatab[10];break;
}
DisplayListChar(0, 0, menu2[i]);
if((i==1)||(i==2)||(i==4)||(i==5))
{
  if((i==1)||(i==4))
         {lcd_write_char(12,0,'A');}
  else if((i==2)||(i==5))
         {lcd_write_char(12,0,'V');}
  lcd_write_char(9,0,'.');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10+'0');
}
else if((i==3)||(i==6)||(i==7))
{
  if((i==3)||(i==6))
         {lcd_write_char(12,0,'M');}
  else if(i==7)
         {lcd_write_char(12,0,'t');}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9,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1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
}
lcd_write_char(15,0,'<');

j=i+1;
//显示第二行
if(j>(menu2_num-1))
{j=0;}
switch(j)
{
  case 1: databuf2=(datatab[0]<<8)|datatab[1];break;
  case 2: databuf2=(datatab[2]<<8)|datatab[3];break;
  case 3: databuf2=(datatab[11]<<8)|datatab[12];break;
  case 4: databuf2=(datatab[4]<<8)|datatab[5];break;
  case 5: databuf2=(datatab[6]<<8)|datatab[7];break;
  case 6: databuf2=(datatab[13]<<8)|datatab[14];break;
  case 7: databuf2=datatab[10];break;
}

DisplayListChar(0, 1, menu2[j]);
if((j==1)||(j==2)||(j==4)||(j==5))
{
  if((j==1)||(j==4))
         {lcd_write_char(12,1,'A');}
  else if((j==2)||(j==5))
         {lcd_write_char(12,1,'V');}
  lcd_write_char(9,1,'.');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1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
}
else if((j==3)||(j==6)||(j==7))
{
  if((j==3)||(j==6))
         {lcd_write_char(12,1,'M');}
  else if(j==7)
         {lcd_write_char(12,1,'t');}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9,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1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
}
}
void menu_6(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第一行
DisplayListChar(4, 0, menu6);
//显示第二行
DisplayListChar(0, 1, menu60[0]);
DisplayListChar(8, 1, menu60[1]);
if(i==0)
  {lcd_write_char(6,1,'<');}
else
  {lcd_write_char(13,1,'<');}
}

void menu_7(void)
{
        lcd_write_com_busy(0x01);

        //显示CAP
        DisplayListChar(0,0,menu70);
           DisplayListChar(0,1,menu70);
           //显示 :
           lcd_write_char(4,0,':');
           lcd_write_char(4,1,':');
           //显示mah
           DisplayListChar(12,0,menu_mah);
           DisplayListChar(12,1,menu_mah);
           //显示0-9数字
           lcd_write_char(3,0,i+'0');

           j=i+1;
           if(j>9)
             {j=0;}
           lcd_write_char(3,1,j+'0');

            switch(i)
         {
          case 0: databuf1=(cap_data[0]<<8)|cap_data[1];break;
          case 1: databuf1=(cap_data[2]<<8)|cap_data[3];break;
          case 2: databuf1=(cap_data[4]<<8)|cap_data[5];break;
          case 3: databuf1=(cap_data[6]<<8)|cap_data[7];break;
          case 4: databuf1=(cap_data[8]<<8)|cap_data[9];break;
          case 5: databuf1=(cap_data[10]<<8)|cap_data[11];break;
          case 6: databuf1=(cap_data[12]<<8)|cap_data[13];break;
          case 7: databuf1=(cap_data[14]<<8)|cap_data[15];break;
          case 8: databuf1=(cap_data[16]<<8)|cap_data[17];break;
          case 9: databuf1=(cap_data[18]<<8)|cap_data[19];break;
         }
         lcd_write_char(8,0,(databuf1/1000+'0'));
         lcd_write_char(9,0,(databuf1%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0,(databuf1%100)/10+'0');
         lcd_write_char(11,0,(databuf1%10)+'0');

         switch(j)
         {
          case 0: databuf2=(cap_data[0]<<8)|cap_data[1];break;
          case 1: databuf2=(cap_data[2]<<8)|cap_data[3];break;
          case 2: databuf2=(cap_data[4]<<8)|cap_data[5];break;
          case 3: databuf2=(cap_data[6]<<8)|cap_data[7];break;
          case 4: databuf2=(cap_data[8]<<8)|cap_data[9];break;
          case 5: databuf2=(cap_data[10]<<8)|cap_data[11];break;
          case 6: databuf2=(cap_data[12]<<8)|cap_data[13];break;
          case 7: databuf2=(cap_data[14]<<8)|cap_data[15];break;
          case 8: databuf2=(cap_data[16]<<8)|cap_data[17];break;
          case 9: databuf2=(cap_data[18]<<8)|cap_data[19];break;
         }
         lcd_write_char(8,1,(databuf2/1000+'0'));
         lcd_write_char(9,1,(databuf2%1000)/100+'0');
         lcd_write_char(10,1,(databuf2%100)/10+'0');
         lcd_write_char(11,1,(databuf2%10)+'0');
}

网友A(2022-04-09):
作者大大,电路原理图还在吗?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