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T100+SHT11的温湿度检测系统仿真与程序源码

楼主(2018-05-17):
pt100+SHT11测温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ort P1                              //LCD12864的8位数据口

typedef union                   //定义共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i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int 形式保存的数据)
  unsigned char c;
float f;                           //f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float 形式保存的数据)
} value;

/******************************************12864函数声明******************************************/
void delay_12864();                                   //延时函数
void check_busy();                                   //检查是否“忙”
void write_cmd(unchar cmd);                   //给LCD12864写命令。
void set_page(unchar page);                   //设置显示的“页”。
void set_line(unchar line);                   //设置显示的“行”。
void set_column(un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void write_data(unchar dat);           //写数据。
void set_onoff(unchar onoff);           //开关屏幕函数。
void select_screen(unchar screen); //选择屏幕函数。
void clear_screen(unchar screen);  //清屏函数。
void initial();                                           //初始化LCD 12864
void hz_LCDDisp16(unchar page,unchar column, unchar code *hzk,unchar num);        //显示函数。
void print_SHT11_temp();           //显示输出SHT11的温度
void print_SHT11_humi();                   //显示输出SHT11的湿度
void print_PT100_temp();                   //显示输出PT100的温度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延时
/*******************************12864的端口定义、文字库**********************************/
//首先要选择“读,写”是对与谁。以人来说,读是LCD12864来读取人的指令或数据。写是给人写。
sbit rs=P2^0;                                  //rs=1时,为读写数据。rs=0时,为读写指令。
sbit rw=P2^1;                                  //rw=1时,为读数据(指令)。rw=0时,为写数据(指令)。(以人来说。)
sbit en=P2^2;                                  //使能信号。
sbit cs1=P2^3;                                  //片选信号,0时选中左半屏。
sbit cs2=P2^4;                                  //片选信号,0时选中右半屏。
char code hz_wen[]=   //温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度
char code hz_du[]=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char code hz_shi[]=         //湿
{
0x10,0x60,0x02,0x8C,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4,0x48,0x50,0x7F,0x40,0x40,0x7F,0x50,0x48,0x44,0x40,0x00
};
char code maohao[]=                //:
{
0x00,0x00,0x00,0xC0,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dian[]=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wenduhao[]=   //℃
{
0x06,0x09,0x09,0xE6,0xF8,0x0C,0x04,0x02,0x02,0x02,0x02,0x02,0x04,0x1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1F,0x30,0x20,0x40,0x40,0x40,0x40,0x40,0x20,0x10,0x00,0x00
};
char code baifenhao[]=        //%
{
0xF0,0x08,0xF0,0x00,0xE0,0x18,0x00,0x00,0x00,0x21,0x1C,0x03,0x1E,0x21,0x1E,0x00
};
char code fuhao[]=      //- 负号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char code kongbai[]=        //空白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zero[]=      //0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
char code one[]=       //1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char code two[]=       //2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char code there[]=     //3
{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four[]=       //4
{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
char code five[]=       //5
{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six[]=        //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char code seven[]=      //7
{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
char code eight[]=      //8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char code nine[]=       //9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PCF8591函数声明******************************************/
void delay_6us();               //6us延迟函数
void pcf8591_start();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stop();                        //停止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ack();                                //应答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noack();                         //非应答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write(unchar cmd);        //单片机给pcf8591发送指令数据。
char pcf8591_read();                        //单片机读取pcf8591发来的数据
void pcf8591_process();                        //pcf8591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并进行显示
/******************************************PCF8591定义**********************************************/
sbit scl_pcf8591=P2^6;
sbit sda_pcf8591=P2^7;
unsigned char pt100_temp[4];
/******************************************SHT11函数声明******************************************/
void sht11_delay();                                //SHT11延迟函数
void sht11_start();                                //SHT11的启动传输函数
char sht11_read(unchar ack) ;        //单片机读取SHT11发来的数据
char sht11_write(unchar cmd);        //单片机给SHT11发送指令数据。
void sht11_restart();                        //SHT11“通信复位”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mode);//SHT11温湿度测量
void zhuanhuan_sth11(float *p_shidu ,float *p_wendu);      //温湿度值转换及修正
void sht11_process();                        //SHT11数据处理及显示
/******************************************SHT11定义**********************************************/
#define ACK   0             //结束数据传输;
#define NoACK 1                                //继续通信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ce_liang_wendu 0x03   //000   0001    1
#define ce_liang_shidu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sbit sht11_scl=P3^0;
sbit sht11_sda=P3^1;
char temp_print[7];                                                     //用于记录温度
unsigned char humi_print[7];                                         //用于记录湿度
/******************************************SHT11程序部分******************************************/
/*SHT11延迟函数*/
void sht11_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
/*SHT11的启动传输函数*/
void sht11_start()
{
    sht11_sda=1; sht11_scl=0;       //预先准备好开始。
        sht11_delay();
        sht11_scl=1;
        sht11_delay();
        sht11_sda=0;
        sht11_delay();
        sht11_scl=0;
        sht11_delay();
        sht11_scl=1;
        sht11_delay();
        sht11_sda=1;
        sht11_delay();
        sht11_scl=0;
}
/*单片机读取SHT11发来的数据*/
char sht11_read(unchar ack)
{
        unchar i=0,dat=0;
        sht11_sd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按位取数据,从高位开始依次按位取。
        {
          sht11_scl=1;
          if(sht11_sda)
          dat=dat|i;                                //读取1位的数据值。
          sht11_scl=0;
        }
        sht11_sda=ack;                                //若读取完数据,结束通信。
        sht11_scl=1;                                //sht11_sda=ack; sht11_scl=1; sht11_scl=0;  这三句是产生一个应答或非信号。
        sht11_delay();
        sht11_scl=0;
        sht11_delay();
        sht11_sd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dat;
}
/*单片机给SHT11发送指令数据。*/
char sht11_write(unchar cmd)
{
        unchar i=0,error=0;
        for(i=0x80;i>0;i>>=1)  //按位发数据,从高位开始依次按位取。
        {
          if(i&cmd)                          //按位与,发送数据。
            sht11_sda=1;
          else sht11_sda=0;
          sht11_scl=1;
          sht11_delay();
          sht11_scl=0;
        }
        sht11_sda=0;          // sht11_sda=0; sht11_scl=1; sht11_scl=0;  这三句是产生一个应答信号。
        sht11_scl=1;
        error=sht11_sda;          //检查通讯是否正常,为0是正常,1为错误。
        sht11_delay();
        sht11_scl=0;
        sht11_sd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error;
}
/*SHT11“通信复位”*/
void sht11_restart()                //数据线保持高,时钟线产生9个脉冲。SHT11通信复位。
{
         unchar i;
         sht11_sda=1; //预先准备。
         sht11_scl=0;
         for(i=0;i<9;i++)
         {
          sht11_scl=1;
          sht11_scl=0;
         }
        sht11_start();//启动传输。
}
/*SHT11温湿度测量*/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int error=0;
        unsigned int i;
        sht11_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0 : error+=sht11_write(ce_liang_wendu);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1 : error+=sht11_write(ce_liang_shidu);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break;
        }
        for (i=0;i<65535;i++) if(sht11_sd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sht11_sd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sht11_read(No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ht11_read(No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value+1)=sht11_read(ACK);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温湿度值转换及修正*/
void zhuanhuan_sth11(float *p_shidu ,float *p_wendu)
{
    //温度转换、修正的系数值、常量值。
        const float C1=-4.0;
        const float C2=+0.0405;
        const float C3=-0.0000028;
        const float T1=+0.01;
        const float T2=+0.00008;
        //定义一些温湿度相关变量。
        float RH=*p_shidu;                // 取出SHT11测量的12位湿度值
        float T=*p_wendu;                 // 取出SHT11测量的14位温度值
        float RH_xiangdui;                // 相对湿度
        float T_C;                        // 转换后的温度
        //温湿度转换、修正公式。
        T_C=T*0.01 - 40;                           //温度转换
        RH_xiangdui=C3*RH*RH + C2*RH + C1;         //相对湿度修正
        //返回转换、修正后的值。
        *p_wendu=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shidu=RH_xiangdui;                     //返回湿度结果
}
/*SHT11数据处理及显示*/
void sht11_process()
{
  int temp;
  unint 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nchar error,wendu=0,shidu=1;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 char*)&temp_val.i,wendu);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shidu); //湿度测量
            if(error!=0)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sht11_restar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zhuanhuan_sth11(&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temp_print[0]=temp/1000;                     //温度百位
                        temp_print[1]=temp%1000/100;             //温度十位
                        temp_print[2]=temp%1000%100/10;            //温度个位
                      temp_print[3]=10;                                        //小数点
                           temp_print[4]=temp%1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temp_print[5]=11;                                        //显示温度符号℃
                        print_SHT11_temp();                                        //输出温度

                    humi_print[0]=humi/1000;                     //湿度百位
                        humi_print[1]=humi%1000/100;             //湿度十位
                        humi_print[2]=humi%1000%100/10;                //湿度个位
                      humi_print[3]=10;                                        //小数点
                           humi_print[4]=humi%1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humi_print[5]=11;
                    if(humi_print[0]==1)                                //如果湿度到100则显示99.9
                        {
                        humi_print[0]=0;
                        humi_print[1]=9;
                        humi_print[2]=9;
                        humi_print[4]=9;
                        }
                        print_SHT11_humi();                                        //输出湿度
            }
                delay(80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进行下一次转换
}
/******************************************PCF8591程序部分******************************************/
/*6us延迟函数*/
void delay_6us()
{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启动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start()
{
         sda_pcf8591=1;
         delay_6us();
         scl_pcf8591=1;
         delay_6us();
         sda_pcf8591=0;                  //这时候 启动开始。
         delay_6us();
         scl_pcf8591=0;
}
/*停止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stop()
{
         sda_pcf8591=0;
         delay_6us();
         scl_pcf8591=1;
         delay_6us();
         sda_pcf8591=1;
         delay_6us();
}
/*应答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ack()
{
         sda_pcf8591=0;
         delay_6us();
         scl_pcf8591=1;
         delay_6us();
         scl_pcf8591=0;
         delay_6us();
}
/*非应答信号函数*/
void pcf8591_noack()
{
         sda_pcf8591=1;
         scl_pcf8591=1;
         delay_6us();
         scl_pcf8591=0;
}
/*单片机给pcf8591发送指令数据。*/
void pcf8591_write(unchar cmd)
{
        unchar i=0,error=0;
        for(i=0x80;i>0;i>>=1)  //按位发数据,从高位开始依次按位取。
        {
          if(i&cmd)                           //按位与,发送数据。
            sda_pcf8591=1;
          else sda_pcf8591=0;
          scl_pcf8591=1;
          delay_6us();
          scl_pcf8591=0;
        }
        sda_pcf8591=1;                  //释放数据线。
}
/*单片机读取pcf8591发来的数据*/
char pcf8591_read()
{
        unchar i=0,dat=0;
        sda_pcf8591=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按位取数据,从高位开始依次按位取。
        {
          scl_pcf8591=1;
          if(sda_pcf8591)
          dat=dat|i;                                //读取1位的数据值。
          scl_pcf8591=0;
        }
        sda_pcf8591=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dat;
}
/*pcf8591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并进行显示*/
void pcf8591_process()
{        unchar temp;
        value pcf8591_value;
            pcf8591_start();
                 pcf8591_write(0x90);        //上来必须先发地址,选择是什么操作,这里进行写操作
                pcf8591_ack();
                pcf8591_write(0x00);        //输出模拟量         0通道。
                pcf8591_ack();

                pcf8591_start();        //开始进行模数转换
                pcf8591_write(0x91);
                pcf8591_ack();
                pcf8591_value.c=pcf8591_read();
                pcf8591_noack();
                pcf8591_stop();

                if(pcf8591_value.c>0xff)
                {
                        pt100_temp[0]=1;                     //温度百位
                        pt100_temp[1]=0;             //温度十位
                              pt100_temp[2]=0;            //温度个位
                        pt100_temp[3]=11;
                        print_PT100_temp();
                }

                if(pcf8591_value.c<=0xff)
                {
                pcf8591_value.f=(float)pcf8591_value.c;
                temp=pcf8591_value.f/2.55+0.5;           //加0.5为了四舍五入
                pt100_temp[0]=temp/100;                     //温度百位
                pt100_temp[1]=temp%100/10;             //温度十位
                      pt100_temp[2]=temp%10;            //温度个位
                pt100_temp[3]=11;
                print_PT100_temp();
                }
}
/******************************************12864程序部分********************************************/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2864()
{
  unchar i,j;
  for(i=0;i>10;i++)
  for(j=0;j>256;j++);

}
/*检查LCD12864是否“忙”*/
void check_busy()                          //检查LCD12864是否“忙”   数据线的最高位DB7为1时则“忙”。
{                                                          //因为每次LCD12864读指令或者数据时候,都要判断“自己”是否“忙”。
  P1=0x00;
  rs=0;                                                  //选择 指令。
  rw=1;                                                  //选择 (人)读。
  en=1;                                                  //这时LCD12864写出来一个指令,告诉人,是否“忙”,这个指令从数据口出来,也就是给了P1。
  while(P1&0x80);                          //直到,数据线的最高位DB7为0时则“不忙”。
  en=0;                                                  //en由1——0,产生一个下降沿,才能锁存数据。
}
/*给LCD12864写命令。*/
void write_cmd(unchar cmd)          //给LCD12864写命令。
{
  check_busy();                                  //检查“忙不忙”。
  rs=0;                                                  //选择 指令。
  rw=0;                                                  //选择 (人)写。
  port=cmd;                                          //指令赋给数据端。
  en=1;                                                  //使能信号。
  delay_12864();                                          //延时。
  en=0;
}
/*设置显示的“页”*/
void set_page(unchar page)          //设置显示的“页”。因为一页有8行,一共有64行,所以LCD12864有8页。
{
  page=0xb8|page;                          //“页”的首地址为0xb8。
  write_cmd(page);                          //把命令给LCD12864。
}
/*设置显示的“行”*/
void set_line(unchar line)          //设置显示的“行”。一般是从第0行开始。
{
  line=0xc0|line;                          //第0行的地址为0xc0。
  write_cmd(line);                          //把命令给LCD12864。
}
/*设置显示的“列”*/
void set_column(un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0x3f;                  //因为一个屏的“列”最多有64列,所以防止越出来。
  column=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cmd(column);                  //把命令给LCD12864。
}
/*单片机给12864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nchar dat)          //写数据。
{
  check_busy();                                 //检查“忙不忙”。
  rs=1;                                                 //选择 数据。
  rw=0;                                                 //选择 (人)写。
  port=dat;                                         //数据赋给数据端。
  en=1;
  delay_12864();
  en=0;
}
/*开关屏幕函数*/
void set_onoff(unchar onoff)         //开关屏幕函数。0x3f是开,0x3e是关。
{
  onoff=0x3e|onoff;                         //选择开或关。
  write_cmd(onoff);                         //把命令给LCD12864。
}
/*选择屏幕函数*/
void select_screen(unchar screen)   //选择屏幕函数。
{
  switch(screen)
  {
    case 0:cs1=0;cs2=0;break;          //选择全屏。
        case 1:cs1=0;cs2=1;break;          //选择左半屏。
        case 2:cs1=1;cs2=0;break;          //选择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清屏函数*/
void clear_screen(unchar screen)         //清屏函数。
{
  unchar p,c;
  select_screen(screen);         //选屏幕。
  for(p=0;p<8;p++)                                 //控制“页”数。从第0页开始。每页每页进行写。
  {
    set_page(p);
        set_column(0);
        for(c=0;c<64;c++)                         //控制“列” 。从第0列开始。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data(0x00);                         //写入“0”(就是空白)。列地址自动加1。
        }
  }
}
/*初始化LCD 12864*/
void initial()                           //初始化LCD 12864
{
  check_busy();
  select_screen(0);             //选择全屏
  set_onoff(0);                           //关闭屏幕
  select_screen(0);             //选择全屏
  set_onoff(1);                           //开启屏幕
  select_screen(0);             //选择全屏
  clear_screen(0);                    //清空屏幕
  set_line(0);                            //从第0行开始
}
/*12864显示函数*/
void hz_LCDDisp16(unchar page,unchar column, unchar code *hzk,unchar num)        //显示函数。
{
        un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md(0xb8+page+j);
                write_cmd(0x40+column);
                if(num==0)
                {
                 for(i=0;i<16;i++)
                        write_data(hzk[16*j+i]);
                }
                else
                  for(i=0;i<8;i++)
                        write_data(hzk[8*j+i]);
        }
}
/*12864显示SHT11输出的温度*/
void print_SHT11_temp()             //显示输出温度
{
           unchar i,j;
          for(i=0;i<6;i++)
        {
        if(i==3)
        {
           j=0;
        }
         if(i<3)
         {
           cs1=0;
       cs2=1;
           if(temp_print[0]==0&&i==0)
            {
                  hz_LCDDisp16(0,38,kongbai,1);
                  j=8;
                  i++;
                }
           if(temp_print[1]==0&&temp_print[0]==0)
           {
                    hz_LCDDisp16(0,46,kongbai,1);
                 j=16;
                 i++;
           }

           if(temp_print[1]<0||temp_print[2]<0)
           {
                    temp_print[1]=abs(temp_print[1]);
                 temp_print[2]=abs(temp_print[2]);
                 temp_print[4]=abs(temp_print[4]);
                 hz_LCDDisp16(0,38,fuhao,1);
           }
          switch(temp_print[i])
          {
                  case 0:hz_LCDDisp16(0,j+38,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0,j+38,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0,j+38,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0,j+38,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0,j+38,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0,j+38,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0,j+38,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0,j+38,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0,j+38,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0,j+38,nine,1);break;
                case 10:hz_LCDDisp16(0,j+38,dian,1);break;
          }
     }
         else if(i>=3)
         { cs1=1;
       cs2=0;
            switch(temp_print[i])
          {
                  case 0:hz_LCDDisp16(0,j,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0,j,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0,j,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0,j,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0,j,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0,j,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0,j,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0,j,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0,j,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0,j,nine,1);break;
                case 10:hz_LCDDisp16(0,j,dian,1);break;
                case 11:hz_LCDDisp16(0,j,wenduhao,0);break;
          }
         }
        j+=8;
   }
}
/*12864显示SHT11输出的湿度*/
void print_SHT11_humi()
{
           unchar i,j;
          for(i=0;i<6;i++)
        {
        if(humi_print[0]==0&&i==0)
        {
          i++;
          j=8;
        }
        if(i==3)
        {
           j=0;
        }
         if(i<3)
         {
           cs1=0;
       cs2=1;
          if(humi_print[0]==0&&i==0)
            {
                  hz_LCDDisp16(2,38,kongbai,1);
                  j=8;
                  i++;
                }
           if(humi_print[1]==0&&humi_print[0]==0)
           {
                    hz_LCDDisp16(2,46,kongbai,1);
                 j=16;
                 i++;
           }
          switch(humi_print[i])
          {
                  case 0:hz_LCDDisp16(2,j+38,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2,j+38,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2,j+38,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2,j+38,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2,j+38,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2,j+38,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2,j+38,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2,j+38,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2,j+38,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2,j+38,nine,1);break;
                case 10:hz_LCDDisp16(2,j+38,dian,1);break;
          }
     }
         else if(i>=3)
         { cs1=1;
       cs2=0;
            switch(humi_print[i])
          {
                  case 0:hz_LCDDisp16(2,j,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2,j,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2,j,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2,j,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2,j,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2,j,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2,j,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2,j,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2,j,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2,j,nine,1);break;
                case 10:hz_LCDDisp16(2,j,dian,1);break;
                case 11:hz_LCDDisp16(2,j,baifenhao,1);break;
          }
         }
        j+=8;
   }
}
/*12864显示PT100输出的温度*/
void print_PT100_temp()
{
unchar i,j=0;
          for(i=0;i<4;i++)
        {
        if(i==3)
        {
           j=0;
        }
         if(i<3)
         {
           cs1=0;
       cs2=1;
           if(pt100_temp[0]==0&&i==0)
            {
                  hz_LCDDisp16(6,38,kongbai,1);
                  j=8;
                  i++;
                }
           if(pt100_temp[1]==0&&pt100_temp[0]==0)
           {
                    hz_LCDDisp16(6,46,kongbai,1);
                 j=16;
                 i++;
           }
/*
           if(temp_print[1]<0||temp_print[2]<0)
           {
                    temp_print[1]=abs(temp_print[1]);
                 temp_print[2]=abs(temp_print[2]);
                 temp_print[4]=abs(temp_print[4]);
                 hz_LCDDisp16(0,38,fuhao,1);
           }
*/
          switch(pt100_temp[i])
          {
                  case 0:hz_LCDDisp16(6,j+38,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6,j+38,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6,j+38,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6,j+38,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6,j+38,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6,j+38,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6,j+38,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6,j+38,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6,j+38,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6,j+38,nine,1);break;
          }
     }
         else if(i>=3)
         { cs1=1;
       cs2=0;
            switch(pt100_temp[i])
          {
                  case 0:hz_LCDDisp16(6,j,zero,1);break;
                case 1:hz_LCDDisp16(6,j,one,1);break;
                case 2:hz_LCDDisp16(6,j,two,1);break;
                case 3:hz_LCDDisp16(6,j,there,1);break;
                case 4:hz_LCDDisp16(6,j,four,1);break;
                case 5:hz_LCDDisp16(6,j,five,1);break;
                case 6:hz_LCDDisp16(6,j,six,1);break;
                case 7:hz_LCDDisp16(6,j,seven,1);break;
                case 8:hz_LCDDisp16(6,j,eight,1);break;
                case 9:hz_LCDDisp16(6,j,nine,1);break;
                case 11:hz_LCDDisp16(6,j,wenduhao,0);break;
          }
         }
        j+=8;
   }
}

/*z为毫秒数延迟*/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
void main()
{

  initial();                                  //初始化。
  clear_screen(0);                          //清屏。
  cs1=0;                                          //选左半屏。
  cs2=1;
  hz_LCDDisp16(0,0,hz_wen,0);          //显示“温”字。
  hz_LCDDisp16(0,15,hz_du,0);          //显示“度”字。
  hz_LCDDisp16(0,30,maohao,1);          //显示“:”。
  hz_LCDDisp16(2,0,hz_shi,0);          //显示“湿”字。
  hz_LCDDisp16(2,17,hz_du,0);          //显示“度”字。
  hz_LCDDisp16(2,31,maohao,1);    //显示“:”。

  hz_LCDDisp16(6,0,hz_wen,0);          //显示“温”字。
  hz_LCDDisp16(6,15,hz_du,0);          //显示“度”字。
  hz_LCDDisp16(6,30,maohao,1);          //显示“:”。
  sht11_restart();
   while(1)                                          //无限循环。
  {
           sht11_process();
         pcf8591_process();
  }
}

网友A:
非常好,正是我所需求的

网友B:
Nice work 800 lines of code
Thanks

网友C(2019-06-26):
可以添加一个报警系统吗

网友D:
太好了,我好喜欢哦

网友E:
正好需要,太好了

网友F(2020-02-11):
可以添加控制部分么

网友G(2020-05-10):
为什么我编译程序的时候显示目标未创建啊

网友H:
楼主,可以实现多点监测吗,想用在农业生产大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