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C TM7705电压和电流信号采集的单片机源码及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8-05-17):
基于16位ADC芯片TM7705+AD623仪表运放的电压和电流信号采集的方案验证板_PDF_C95040

焊接完成后的实物图:

材料清单bom

硬件原理图和pcb工程可以到附件中下载

TM7705方案验证板的使用说明

本验证板通过制作一个基于TM7705的ADC模数转换电路,进行电压和电流信号的采集验证。

为了使用正常使用这个PCB空板,请大家按照一下步骤进行操作:

第1步: 根据BOM表,焊接出PCBA。焊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TM7705这款芯片有宽体(SOIC-16_300mil)和窄体(SOIC-16_150mil)2个封装,此验证板已经做了兼容处理,2个封装均可焊接,用户自己设计电路时需要注意。
        另外,STC单片机是可以不焊接的,用户通过引出的功能脚,可以用自己的单片机直接控制TM7705。
        注:验证板上的R6电阻不用焊接。
第2步:焊接好后,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看是否存在有PCB焊接短路现象,用商城 的CH340 USB转串口模块或者STC编程器给验证板供电。

第3步:使用STC官方烧录软件及商城 的CH340 USB转串口模块或者STC编程器,接线顺序5V RxD TxD 0V给验证板烧录程序;

第4步:烧录成功后,不要拔掉编程器,打开串口助手,波特率设置9600,文本接收模式,此时通过TTL串口可以接收到验证板返回的测量数据,更新频率1s;

第5步:ENJOY!
此时可以在验证板的输入口:0-2.5V /4-20mA输入电压电流信号来验证ADC芯片的性能啦;
注:0-2.5V电压输入口输入放大倍数,是可以通过RP1点位器(100K)调节的;
        4-20mA为直接采集信号,不做放大处理。

/******************** 新创电子007 ***************
* File Name          : MAIN.h
* Author             :
* Version                         : Keil uVision4
* Description        : public header file
*免责声明:   1.此程序为TM7705演示程序,仅作参考之用。
              2.如有直接使用本例程程序造成经济损失的,不承担任何责任
*******************************************************/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usart.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TM7705.h>

#define ENABLE_ISP 0x8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3=P1^3;

uchar TimeN=0,BZ=1,sbuf[2]={0,0},Step=0;
xdata uchar uart_buf1[60],uart_buf2[60],S1=0,SBZ1=0,Slen1=0,send_buf[50];
uchar ChaoShi1=0,Address=0xfe;
uint ADis[4]={0,0,0,0};        //ADC实时值
unsigned long mV=0,mA=0; //采集电压和电流值

void Delay1(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1;i<(uint)(8*143-2);i++)
         ;
   }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0x01;
    ET0=1;            //T0内部中断        允许
        TH0=0xec;         //5MS延时
        TL0=0x78;
        EA=1;             //开启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GetAD()
{
        uchar temp1,temp2;
        uint temp;
        float Dis1=2498.000000,Dis2=65535.000000,Dis3=0.000000;
                  //基准电压值 万用表测量
                if(Step==0)
                {
                        write_byte_TM7705(1,0x10);         //通道1(0 0 0 1 0 0 0 0),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write_byte_TM7705(1,0x44);        //写入设置寄存器(0 1 0 0 0 1 0 0),自校准模式0 1,1倍增益0 0 0,单极性B/U=1,buf串联设置为0,FSYNC=0
                        Step=2;
                }
                if(Step==1)
                {
                   write_byte_TM7705(1,0x11);         //通道1(0 0 0 1 0 0 0 0),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write_byte_TM7705(1,0x44);           //写入设置寄存器(0 1 0 0 0 0 0 0),自校准模式0 1,16倍增益0 0 0,双极性B/U=0,buf串联设置为0,FSYNC=0;
                   Step=3;
                }
                if(P1_3==0)
                {
                        if(Step==2)
                        {
                                write_byte_TM7705(1,0x38);          //读通道1
                                temp1=read_byte_TM7705(1);        //先读高位
                                temp2=read_byte_TM7705(1); //再读低位
                                temp=temp1*256+temp2;
                                Dis3=Dis1/Dis2;
                                Dis3=temp*Dis3;
                                mV=Dis3*500;                //电压值换算,输入电压0-1.25V 运放放大倍数2(电位器100K时),程序做了除2处理
                                Step=1;
                        }

                if(Step==3)
                {
                        write_byte_TM7705(1,0x39);          //读通道2
                        temp1=read_byte_TM7705(1);        //先读高位
                        temp2=read_byte_TM7705(1); //再读低位
                        temp=temp1*256+temp2;
                        Dis3=Dis1/Dis2;
                        Dis3=temp*Dis3;
                        mA=Dis3*10;                                //电流值换算,输入电电流0-20mA
                        Step=0;
                }
        }
}
void main()
{
        uchar i;
        P1M1=0;P0M0=0;
        Delay1(50);
        Init();
        InitCom1();
        delay_nms(50);
        TM7705_init(1);
        delay_nms(50);
        UARTSendByte1(Address);

        //WDT_CONTR=0x34;//启动看门狗
        while(1)
        {
        //        WDT_CONTR|=0x10;//清看门狗
                GetAD();                 //ADC 通道1和通道2轮流采集,采集频率50HZ
                if(BZ==1)                 //每1秒主动上传采集结果
                {
                        BZ=0;
                        UARTSendByte1(mV/1000000+'0');
                        UARTSendByte1(mV%1000000/100000+'0');
                        UARTSendByte1(mV%100000/10000+'0');
                        UARTSendByte1(mV%10000/1000+'0');
                        UARTSendByte1('.');
                        UARTSendByte1(mV%1000/100+'0');
                        UARTSendByte1(mV%100/10+'0');
                        UARTSendByte1(mV%10+'0');
                        UARTSendByte1('m');
                        UARTSendByte1('V');
                        UARTSendByte1(' ');
                        UARTSendByte1(mA/1000000+'0');
                        UARTSendByte1(mA%1000000/100000+'0');
                        UARTSendByte1(mA%100000/10000+'0');
                        UARTSendByte1(mA%10000/1000+'0');
                        UARTSendByte1('.');
                        UARTSendByte1(mA%1000/100+'0');
                        UARTSendByte1(mA%100/10+'0');
                        UARTSendByte1(mA%10+'0');
                        UARTSendByte1('m');
                        UARTSendByte1('A');
                        UARTSendByte1('\n');
                }
                if(SBZ1==1)
                {

                                for(i=0;i<uart_buf2[3];i++)
                                {
                                        uart_buf1[i]=uart_buf2[i];
                                }
                                SBZ1=0;
                }//SBZ1
        }//while
}//main
void int2() interrupt 1              // 时钟中断  0
{
        TH0=0xdc;                 //约5ms
        TL0=0x00;
        TimeN++;
        ChaoShi1++;
        if(ChaoShi1>5)           //数据接收超时
        {
                S1=0;
                ChaoShi1=0;
        }
        if(TimeN>=200)
        {
                TimeN=0;
                BZ=1;
        }
//        if(TimeN==1) LED_DY=0;          //电源指示灯闪烁
//        if(TimeN==8) LED_DY=1;          //电源指示灯闪烁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串口1
{
        if(RI==1)
        {
                RI=0;
                uart_buf2[S1]=SBUF;
                S1++;
                ChaoShi1=0;
        }else{TI=0;}

        if(S1==1)                                                                   //数据包头
        {
                if(uart_buf2[0]!=0xff) S1=0;
        }
        if(S1==2)                                                                   //数据包头
        {
                if(uart_buf2[1]!=0x5c) S1=0;
                if(uart_buf2[1]==0xff)        {S1=1;uart_buf2[0]=uart_buf2[1];}
        }
        if(S1==3)                                                                         //设备地址
        {
                if(uart_buf2[2]!=Address) S1=0;
                if(uart_buf2[2]==0xff){S1=1;uart_buf2[0]=uart_buf2[2];}

        }
        if(S1==4)                                                                         //数据长度
        {
                if(uart_buf2[3]>50){S1=0;Slen1=0;}
                else Slen1=uart_buf2[3];
                if(uart_buf2[3]==0xFF){S1=1;uart_buf2[0]=uart_buf2[3];Slen1=0;}
        }
        if(S1>=Slen1&&S1>6)
        {S1=0;SBZ1=1;Slen1=0;}                                                //S1接收字节计数,SBZ1串口1接收完成标志 1完成 0未完成,Slen数据长度
        if(S1>51)                                                                        //缓冲区溢出
        {
                S1=0;Slen1=0;
        }
}

/******************** 新创电子007 ***************
* File Name          : MAIN.h
* Author             :
* Version                         : Keil uVision4
* Date First Issued  : 24/01/2017
* Description        : 单片机22.1184MHZ、TM7705外部晶振4.9152MHZ
                       TM7705读取采集到的16bit AD数据经过换算后,每秒通过串口1发送采集结果
*免责声明:   1.此程序为TM7705演示程序,仅作参考之用。
               2.如有直接使用本例程程序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TM770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_TM7705=P1^0;           //定义SCLK时钟信号端口
sbit DIN_TM7705=P1^5;           //定义DIN数据输入端口
sbit DOUT_TM7705=P1^4;           //定义DOUT数据输出端口

sbit DRDY1=P1^3;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CS1=P1^1;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RST1=P1^2;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DRDY2=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CS2=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RST2=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DRDY3=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CS3=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RST3=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DRDY4=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CS4=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sbit RST4=P5^4;           //定义DRDY可读AD端口

void delay_us()                          //短延时函数,晶振11.0592MHZ,延时约1us
{
; ; ;
}

void delay_nms(uchar n)                        //延时约nms
{
  uchar i;
  while(n--)
    for(i=0;i<125;i++);
}

void write_byte_TM7705(uchar a,uchar dat1)        //将数据dat1写入TM7705
{
  uchar i;
  switch(a)
  {
          case 1: CS1=0;CS2=1;CS3=1;CS4=1;break;
        case 2:        CS2=0;CS1=1;CS3=1;CS4=1;break;
        case 3:        CS3=0;CS1=1;CS2=1;CS4=1;break;
        case 4:        CS4=0;CS1=1;CS2=1;CS3=1;break;
        default:break;
  }
  SCLK_TM7705=1;
  for(i=0;i<8;i++)
  {
    SCLK_TM7705=0;
        delay_us();
        if(dat1&0x80) DIN_TM7705=1;           //先写高位
          else        DIN_TM7705=0;
         delay_us();
         SCLK_TM7705=1;
         delay_us();
         dat1<<=1;
  }
   SCLK_TM7705=1;
   DIN_TM7705=1;
   CS1=1;CS2=1;CS3=1;CS4=1;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_TM7705(uchar a)   //从TM7705寄存器读数据
{
  uchar i,dat2=0;
  switch(a)
  {
          case 1: CS1=0;CS2=1;CS3=1;CS4=1;break;
        case 2:        CS2=0;CS1=1;CS3=1;CS4=1;break;
        case 3:        CS3=0;CS1=1;CS2=1;CS4=1;break;
        case 4:        CS4=0;CS1=1;CS2=1;CS3=1;break;
        default:break;
  }
  SCLK_TM7705=1;
  for(i=0;i<8;i++)
  {
    SCLK_TM7705=0;
        delay_us();
        dat2=(dat2<<1)|DOUT_TM7705;          // 高位先读
        delay_us();
        SCLK_TM7705=1;
        delay_us();
  }
        SCLK_TM7705=1;
         CS1=1;CS2=1;CS3=1;CS4=1;
        return dat2;
}

void TM7705_init(uchar a)
{
  uchar i;
  RST1=1;RST2=1;RST3=1;RST4=1;
  switch(a)
  {
          case 1: CS1=0;CS2=1;CS3=1;CS4=1;RST1=1;break;
        case 2:        CS2=0;CS1=1;CS3=1;CS4=1;RST2=1;break;
        case 3:        CS3=0;CS1=1;CS2=1;CS4=1;RST3=1;break;
        case 4:        CS4=0;CS1=1;CS2=1;CS3=1;RST4=1;break;
        default:break;
  }
  SCLK_TM7705=1;
  DIN_TM7705=1;
  DOUT_TM7705=1;
  switch(a)
  {
          case 1: DRDY1=1;break;
        case 2:        DRDY2=1;break;
        case 3:        DRDY3=1;break;
        case 4:        DRDY4=1;break;
        default:break;
  }

  for(i=0;i<40;i++)
  {
   SCLK_TM7705=0;
   delay_us();
   SCLK_TM7705=1;
   delay_us();
  }
   delay_us();
   delay_us();

   /*********以下为设置通道1************/
   write_byte_TM7705(a,0x20);          //通道1(0 0 1 0 0 0 0 0),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时钟寄存器
   write_byte_TM7705(a,0x0C);          //50HZ(0 0 0 0 1 1 0 0)         因为晶振为4.9152MHZ需设置CLKDIV=1,CLK=1;

   write_byte_TM7705(a,0x10);         //通道1(0 0 0 1 0 0 0 0),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 write_byte_TM7705(0x7C);        //写入设置寄存器(0 1 1 1 1 1 0 0)自校准模式0 1,1倍增益0 0 0,单极性B/U=1,buf串联设置为0,FSYNC=0;
   write_byte_TM7705(a,0x44);
   /*********以下为设置通道2************/
/*   write_byte_TM7705(a,0x21);          //通道2(0 0 1 0 0 0 0 1),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时钟寄存器
   write_byte_TM7705(a,0x0c);          //50HZ(0 0 0 0 0 1 0 0),若晶振为2.4576MHZ需设置CLKDIV=0,CLK=1;
   //write_byte_TM7705(0x08);          //20HZ(0 0 0 0 1 0 0 0),若晶振为2MHZ需设置CLKDIV=1,CLK=0;
   write_byte_TM7705(a,0x11);         //通道2(0 0 0 1 0 0 0 1),写通讯寄存器下一步写设置寄存器
   write_byte_TM7705(a,0x44);*/        //写入设置寄存器(0 1 0 0 0 1 0 0)自校准模式0 1,1倍增益0 0 0,单极性B/U=1,buf串联设置为0,FSYNC=0;
   CS1=1;CS2=1;CS3=1;CS4=1;

}

网友A:
学习一下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可惜原理图PCB是protel99格式的,我没有,有人能帮忙转成AD格式的吗?

网友B(2018-09-27):
用这个方案还需要个电压基准源就比较麻烦

网友C(2019-04-14):
非常感谢,可惜我只会汇编,慢慢研究吧

网友D(2019-07-18):
很好,这个可以用于12位的ADC吗

网友E(2019-10-12):
采样速度不搞吧!

网友F:
用这个可以测量微弱电流吗,

网友G:
可以测量弱信号

网友H:
这个方案还需要个电压基准源就比较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方案还需要个电压基准源就比较麻烦

AD7705需要外接基准电压源,TM7705也可以不接电压基准,TM7705内部有2.48V基准电压源
向测试寄存器写入01H指令,内部基准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很好,这个可以用于12位的ADC吗

这是16位的

网友J(2019-11-15):
原理图怎么打开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并没有原理图。。。。坑人?

没有原理图就算了。我就是想看这个是怎么测量电流的。

网友K:
有电路图。不过是99的。我用AD16转了之后可以打开。谢谢楼主。

网友M(2019-12-19):
学习一下,刚好看到AD7705。

网友N(2020-02-25):
这个厉害了啊,牛逼

网友O(2020-06-08):
这个电路我看过,觉得不错,应该挺稳定的

网友P(2021-04-08):
电压值换算:mV=Dis3*500;                //电压值换算,输入电压0-1.25V 运放放大倍数2(电位器100K时),程序做了除2处理
这里500怎么来的

网友Q(2021-09-28):
为什么接上之后电流不管多大都是24.980ma呢。呜呜呜

网友R(2022-02-25):
学习一下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S:
可以加好友交流一下吗? 系统硬件与软件, 比较实用

网友T: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可以参考做一个数字表头

网友U(2022-07-04):
目前正在弄一个数字表头,tm7707,采集。N76E003AT20单片机。单片机自带的spi接口,用着弄不明白。

网友V:
谢谢,正要用这个芯片,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W(2024-01-12):
我用TM7705模块,电压测量后,和万用表测量的差0.012V,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没有谁碰到类似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