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p口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大概是多少,因为我驱动小马达驱动不了

楼主(2018-05-17):
stm8s单片机p口输出的高低电平分别大概是多少,因为我驱动小马达驱动不了

网友A:
要想驱动小马达要看功率,一般最少得有100mA,而stm8s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的,你直接驱动肯定不行。

网友B:
3.3V吧,主要是输出功率不够,何用三极管放大功率

网友C:
单片机输出电流很小的,不足以驱动电机,要么用三极管放大一下电流,要么做个电机驱动板来调试。。。

网友D:
3.3V,驱动不了是因为你的电流不够

网友D:
+3.3V和-3.3V,驱动不了是因为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