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与AT89S52功能一样吗?

楼主(2018-05-17):
功能一样吗

网友A:
AT89S52相当于是C51的增强版

网友B:
不一样 后者功能更强大

网友C:
都是51内核的51单片机,指令集一模一样, 都是一家公司的产品Atmel公司的 不同系列的,AT89C和AT89S 另外一个不同 就是前者是8k ROM 后者是4K 一般都是dip-40封装 还有,就是他们下载程序方式也不一样的 建议你使用STC单片机

网友D:
都是MS-51内核系列的单片机,在编程上基本是一样的,也就是编译时加个头文件的问题。但是52的功能更多一些,存储52是8K内存,51是4K内存,能用52就用52.

网友E:
不一样的,但是都是Atmel公司的

网友F:
学会看手册,比什么都强!

网友G:
基本一样,AT89S52相当于是C51的增强版

网友H:
指令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I:
现在建议你用STC系列,我们老师现在都开始用STC了

网友J:
差不多,S52相当于C51 plus(C51类比iPhone8,S52类比iPhone8 plus)

网友K:
使用上没多大差别,主要差别是编程烧录程序,其实质是它们内部所用的FLASH类型不周,C51是用EEPROM,需要12V编程;S51是现在比较通用的FLASH只需要3-5V就可写程序了。
C51是用12V高电压来烧录程序的,如果用S51的5V就烧不成功,
S51只需要普通的VCC5V就可以烧录程序了,如果用C51 12V烧录就有可能烧坏,
两种单片机烧录程序不可以用同一种方式。

网友L:
差不太多

网友M:
89c51为4k程序存储器,89c52的是8k

网友N:
差的不多,不过学校现在教学书籍现在用STC单片机系列

网友O:
建议用avr的单片机,要好得多

网友P:
用是一样用的,但是市面上常见at89s52rc

网友Q:
基本上没啥区别

网友R:
一样都是51内核的51单片机,指令集一模一样, 都是一家公司的产品Atmel公司的 不同系列的,AT89C和AT89S 另外一个不同 就是前者是8k ROM 后者是4K 一般都是dip-40封装 还有,就是他们下载程序方式也不一样的 建议你使用STC单片机

网友S:
功能差不多,但下载不一样,AT89C51已经淘汰了,AT89S52可以用ISP下载器下载程序

网友T:
基本功能一样,但52比51多了点功能

网友U:
基本一样

网友V:
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后者属于高配版 内存更大 跟稳定 不容易烧坏 其实我本人感觉没什么区别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W:
引脚是一样的

网友W:
52比51的内存大,其他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X:
差别不大,但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具体得查手册,但是一般的程序可以通用。

网友Y:
功能差不多,keil编程时需要选对应的型号,还有烧录时也要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