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控制电机代码

楼主(2018-05-17):
#include<reg52.h>
sbit bb=P1^4;
sbit cc=P1^5;
sbit dd=P1^6;
sbit ee=P1^7;
unsigned int c;
int a,b,d,e,num;
void delay(int z);
void panduan1();
void duanpan1();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num=0;
        d=0;
      while(1)
          {
              if(RI==1)    //等待接收数据
        {
                  for(e=2;e>0;e--)
                  {
                num++;
                if(num==1)
                {
                 RI=0;            //需要软件清标志位
         c=SBUF;       //读取数据
                 }
                 delay(200);
                 if(num==2)
                 {
                   RI=0;
                   d=SBUF;
                  }
                 }
                          if(c==0xaa)
        {
           for(a=d;a>0;a--)
           {

                   duanpan1();

          }

                  }
        if(c==0xbb)
        {
            for(b=d;b>0;b--)
                {
                  panduan1();
          }
        }
         if(num==2)
           {
                num=0;
           }

           }

  }
}

void delay(int z)
{
    int a,b;
        for(a=100;a>0;a--);
           for(b=z;b>0;b--);
}

void panduan1()
{
    bb=1;
        cc=0;
        dd=0;
        ee=0;
                delay(100);
        bb=1;
        cc=1;
        dd=0;
        ee=0;
                delay(100);
        bb=0;
        cc=1;
        dd=0;
        ee=0;
                        delay(100);
        bb=0;
        cc=1;
        dd=1;
        ee=0;
                         delay(100);
        bb=0;
        cc=0;
        dd=1;
        ee=0;
                delay(100);
        bb=0;
        cc=0;
        dd=1;
        ee=1;
                delay(100);
        bb=0;
        cc=0;
        dd=0;
        ee=1;
                         delay(100);
        bb=1;
        cc=0;
        dd=0;
        ee=1;

}

void duanpan1()
{

        bb=1;
        cc=0;
        dd=0;
        ee=1;

                                   delay(100);
        bb=0;
        cc=0;
        dd=0;
        ee=1;

                                     delay(100);
        bb=0;
        cc=0;
        dd=1;
        ee=1;

                                    delay(100);
        bb=0;
        cc=0;
        dd=1;
        ee=0;
                                  delay(100);
        bb=0;
        cc=1;
        dd=1;
        ee=0;
                                  delay(100);
                bb=1;
        cc=1;
        dd=0;
        ee=0;
                        delay(100);

                        bb=1;
        cc=0;
        dd=0;
        ee=0;
                delay(100);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c=SBUF ;
  }
     if(c==0xaa)
        {
           delay(200);
      panduan1();
        }
        if(c==0xbb)
        {
         delay(200);
     duanpan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