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ADC实现源码与说明

楼主(2018-05-17):
方法:    打开超级终端,配置超级终端为 115200 8-N-1,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板子,即可看到超级终端打印出如下信息:当调节的滑动变阻器时,ADC1 转换的电压值则会改变。
              板载的是 20K 的精密电阻,旋转的圈数要多点才能看到 ADC 值的明显变化。(如下)

/*******************************************************************************
--------------------------------------------------------------------------------
* 实 验 名                 : LCD-ADC-DMA实验
* 实验说明       : 通过将程序下载进去后点击复位,配置端口PA1内的ADC,将电位器变化值转换为
                                        电压值,通过配置DMA,将ADC和DMA连在一起,使其自动进行转换搬运。主函数
                                        直接调用即可。LED指示灯闪烁效果,
                                        按下复位开关重新运行,其他子函数注释
                                        可以参考之前的函数注释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         所用函数在头文件.c文件内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dma.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gui.h"
#include "led.h"
#include "printf.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
{
        u16 value;
        u8 i,j,dat[6];
        float ad;
        dma_init();          //DMA初始化
        TFT_Init();         //TFT彩屏初始化
        LED_Init();          //端口初始化
        printf_init();        //printf初始化
        TFT_ClearScreen(BLACK);           //清屏
        GUI_Show12ASCII(10,10,"This is a ADC1-DMA1 Check!",YELLOW,BLACK);
        GUI_Show12ASCII(10,27,"PA1 is AD Input!",YELLOW,BLACK);
        GUI_Show12ASCII(10,100,"The AD Volage is:",YELLOW,BLACK);
        while(1)
        {
                value=0;
                for(i=0;i<10;i++)//读取10次的AD数值取其平均数较为准确
                {
                        value=value+adc_data[0];
                }
                delay_ms(500);
                value=value/10;
                ad=value*3.3/4095;
                value=(u16)(ad*100);
                dat[0]=value/100+0x30;
                dat[1]='.';
                dat[2]=value%100/10+0x30;
                dat[3]=value%100%10+0x30;
                dat[4]='V';
                dat[5]='\0';
                GUI_Show12ASCII(160,100,dat,YELLOW,BLACK);
                if(j>1)
                {
                        j=0;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else
                {
                        j++;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