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单片机AD采样电压跳动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8-05-17):
1)为什么我IO口初始的电压不是为0,而是0.9V到1.3V来回跳动?

2)我实际测得电压也不准确,测不到3V以下的电压。
我是通过电阻分压的方法,将需要测量的电压进行分压,然后直接接到对应的IO口去,这样应该是没问题的把?还是说我还要继续施加以下外围电路吗?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能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吗?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Position:No.    "};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D  "};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                        //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      显示位置

sbit lcd_rs_port = P2^4;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3;
sbit lcd_en_port = P2^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液晶显示函数

/*------------------------以下为ADC相应寄存器初始化及端口定义-------------*/
/***** 定义与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口功能控制寄存器P1ASF
sfr  P1M0      =  0x92;                  //I/O模式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I/O模式寄存器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_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以下为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P1M1 = 0x60;                                         //P1.0/P1.5高阻 0011 1111
        P1M0 = 0x00;                                         //P1.0/P1.5高阻 0000 0000
        while (1)
        {
                        i = 2;
                        while(i < 7)
                        {
                           LcdDisp(i, GetADCResult(i));      //液晶1602显示输入电压值(P1.0 - P1.7)
                                Delay(1000);
                                //i++;
                        }
        }
}

/*-------------------------------- ADC 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RES*4 + ADC_RESL);                  //Return ADC result
}

/*----------------------------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InitADC( )
{

          //P1ASF = P1 | 0x3f;                //Set  P1.0 - P1.5 as analog input port
                  P1ASF = 0x3f;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0);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LCD1602相应函数 ---------------------------*/

///////////////以下为LCD显示数据处理/////////////////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
        float NUM;
        int xx, yy, zz;
        NUM =(Num * 5/ 1024.0);        //计算公式:10-bit A/D Conversion Result = 1024 x (Vin / Vcc)
        xx = (int)NUM;
        yy = (int)((NUM - (float)(xx)) * 10);
        zz = (int)((NUM - (float)(xx)) * 100)%10;

        num_char_table[9] =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pos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i];                        //当前ADC接口
}
//////////////////以下为LCD显示////////////////////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
        uint i=0;

        for (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i]);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i]);                  //显示框架
        }
        Num_to_Disp(j, num);
        lcd_char_write(13,0,pos_char_table[13]);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能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吗?

你使用了我在前面回贴的错误设置,原贴已编辑修正如下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P1M1 = 0x3f;                                         //P1.0~P1.5高阻 0011 1111
        P1M0 = 0x00;                                         //P1.0~P1.5高阻 0000 0000

主循环while (1)里 i = 2; while(i < 7)与P1.0~P1.5设为ADC不符。i 的值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了我在前面回贴的错误设置,原贴已编辑修正如下
/*-------------------------------- 主函数 ---- ...

我就想要让一个通道读取AD就好了,不想那么多通道来回读取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啊,只有程序是看不懂的。 因为你的这个程序,明显是根据电路来写的,还是个比较独特的电路,不是一般常见的电路,所以,看不到电路,就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同时,你也可以看你的电路啊,在没有按键时,P3口是个什么状态,就可以知道还原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要让一个通道读取AD就好了,不想那么多通道来回读取

如果只测某1个通道电压:例如第3通道
void main()
{
    uchar i;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P1M1 = 0x3f;                       //P1.0/P1.5高阻 0011 1111
     P1M0 = 0x00;                       //P1.0/P1.5高阻 0000 0000
     while (1)
     {
         i = 2;
         LcdDisp(i, GetADCResult(i));      //液晶1602显示第3通道电压值
         Delay(10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测某1个通道电压:例如第3通道
void main()
{
uint U(uint x)                                   //测量电压40次去除最大最小求平均
{
    uint U[40],min,max,S;
    uchar i;
    for(i=0;i<40;i++)
    {
    U[i]=GetADCResult(x);                         //获取x通道ADC结果
    }
    for(i=1,min=U[0];i<=39;i++)
    {
    if(U[i]<min)  min=U[i];                     //求最小值
    }
    for(i=1,max=U[0];i<=39;i++)
    {
        if(U[i]>max)  max=U[i];
    }                                        //求最大值
    for(i=0,S=0;i<=39;i++)  S+=U[i];
    S=S-min-max;
    S /= 38    ;                                 //减去最大最小求平均
    return S;                                 //返回计算结果
}

如果我想把这段滤波程序加进去要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要看你的电路原理图啊,只有程序是看不懂的。 因为你的这个程序,明显是根据电路来写的,还是 ...

这个就是我的原理图啊 ,上面的那几个没有连接在一起,就是一个单片机最小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测某1个通道电压:例如第3通道
{

你好 我这样改以后电压稳定了,初始的电压也为0,就是现在读不了AD,一读才0.01,是怎么回事,能帮我看下嘛?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Position:No.    "};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D  "};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                        //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      显示位置

sbit lcd_rs_port = P2^4;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3;
sbit lcd_en_port = P2^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液晶显示函数

/*------------------------以下为ADC相应寄存器初始化及端口定义-------------*/
/***** 定义与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口功能控制寄存器P1ASF
sfr  P1M0      =  0x92;                  //I/O模式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I/O模式寄存器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_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以下为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ADC 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annel)
{
        ADC_CONTR=0x88|channel;    //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
//        ADC_RES=0xdf;
//        ADC_RESL=0xef;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      //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InitADC( )
{

          P1ASF = P1 | 0x3f;                //Set  P1.0 - P1.5 as analog input port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0);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LCD1602相应函数 ---------------------------*/

///////////////以下为LCD显示数据处理/////////////////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
        float NUM;
        int xx, yy, zz;
        NUM =(Num * 5/ 1024.0);        //计算公式:10-bit A/D Conversion Result = 1024 x (Vin / Vcc)
        xx = (int)NUM;
        yy = (int)((NUM - (float)(xx)) * 10);
        zz = (int)((NUM - (float)(xx)) * 100)%10;

        num_char_table[9] =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pos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i];                        //当前ADC接口
}
//////////////////以下为LCD显示////////////////////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
        uint i=0;

        for (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i]);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i]);                  //显示框架
        }
        Num_to_Disp(j, num);
        lcd_char_write(13,0,pos_char_table[13]);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
函数: averageValueVolgate()
用途: 求多次采集电压平均值
传入参数:chan是端口号
返回值:Val_Av是多次采样的电压值平均值
******************************************************************/
float averageValueVolgate(uchar chan)
{
        float voltageValue=0;
        uchar num;
        for(num=100;num>0;num--)
        {
                voltageValue+=GetADCResult(chan);
        }
        voltageValue/=100.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return (voltageValue);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P1M1 = 0xFF;                                         //P1.0/P1.5高阻 0011 1111
      //  P1M0 = 0x00;                                         //P1.0/P1.5高阻 0000 0000
        while (1)
     {
         i = 0;
         LcdDisp(i,averageValueVolgate(0));      //液晶1602显示第3通道电压值
         Delay(1000);
     }
}

网友A:
重复计算当然出错
NUM =(Num * 5/ 1024.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这样改以后电压稳定了,初始的电压也为0,就是现在读不了AD,一读才0.01,是怎么回事,能帮我看下 ...

你重复计算:NUM =(Num * 5/ 1024.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并且注释掉了 P1M0 = 0x00; P1M1 = 0xFF;
这是在7通道用两个1K电阻分压VCC的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计算:NUM =(Num * 5/ 1024.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并且注释掉了 P1M0 = 0x00 ...

程序是什么啊,要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计算:NUM =(Num * 5/ 1024.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并且注释掉了 P1M0 = 0x00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WM.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                        //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Position:No.    "};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D  "};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                        //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      显示位置

sbit lcd_rs_port = P2^4;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3;
sbit lcd_en_port = P2^2;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液晶显示函数

/*------------------------以下为ADC相应寄存器初始化及端口定义-------------*/
/***** 定义与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口功能控制寄存器P1ASF
sfr  P1M0      =  0x92;                  //I/O模式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I/O模式寄存器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_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以下为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void averageValueVolgate(uchar i,uchar chan);

/*-------------------------------- ADC 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annel)
{
        ADC_CONTR=0x88|channel;    //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
//        ADC_RES=0xdf;
//        ADC_RESL=0xef;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      //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InitADC( )
{
          //P1ASF = P1 | 0x3f;                //Set  P1.0 - P1.5 as analog input port
                        P1ASF=0x3f;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0);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LCD1602相应函数 ---------------------------*/

///////////////以下为LCD显示数据处理/////////////////

//////////////////以下为LCD显示////////////////////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
        uint i=0;

        for (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i]);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i]);                  //显示框架
        }
        averageValueVolgate(j, num);
        lcd_char_write(13,0,pos_char_table[13]);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i]);                  //显示电压
        }
        delay_1ms(100);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
函数: averageValueVolgate()
用途: 求多次采集电压平均值
传入参数:chan是端口号
返回值:Val_Av是多次采样的电压值平均值
******************************************************************/
void averageValueVolgate(uchar i,uchar chan)
{
        float voltageValue=0;
        uchar num;
                int xx, yy, zz;
        for(num=100;num>0;num--)
        {
                voltageValue+=GetADCResult(chan);
        }
        voltageValue/=100.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        return (voltageValue);
        xx = (int)voltageValue;
        yy = (int)((voltageValue - (float)(xx)) * 10);
        zz = (int)((voltageValue - (float)(xx)) * 100)%10;

        num_char_table[9] =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pos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i];                        //当前ADC接口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65536-10)/256;//赋初值定时
                TL0=0xf9;//(65536-10)%256;//0.01ms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P1M1 = 0xFF;                                         //P1.0/P1.5高阻 0011 1111
        P1M0 = 0x00;                                         //P1.0/P1.5高阻 0000 0000
           while(1)
     {
         i = 0;
         LcdDisp(i,0);//averageValueVolgate(i));      //液晶1602显示第3通道电压值
         Delay(1000);
        }
  }

这是我改完以后的程序,现在跳动不会太大,但是初始的电压是2.多V,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改完以后的程序,现在跳动不会太大,但是初始的电压是2.多V,是什么原因啊?

你这是简单的ADC转换,要求不能太高。如果使用定时器,每20ms取样10或20次(环境中的50Hz共/差模干扰周期),去掉一个最大和最小数,其他数相加后+5(四舍五入算法),取平均值,可以做到很稳定。想绝对稳定什么方法都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简单的ADC转换,要求不能太高。如果使用定时器,每20ms取样10或20次(环境中的50Hz共/差模干扰周期 ...

但是这个不是读取不了2.8V以下的电压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不是读取不了2.8V以下的电压了吗?

读取范围0~VCC。如果还有问题你要检查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范围0~VCC。如果还有问题你要检查硬件电路。

我用的是单片机最小的系统,其他的什么都没接,能不能把你修改后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看下是我电路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拜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单片机最小的系统,其他的什么都没接,能不能把你修改后的程序发给我看看,我看下是我电路有问题 ...

由于使用的单片机和实验板电路不同,改动部分都有注释。
//使用单片机型号:IAP15W4K58S4,1T 使用内部时钟11.0592MHz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系列通用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_Nop() _nop_()

/*------------------------以下为LCD1602显示模块定义-----------------------*/
unsigned char data_char_table[]= {"0123456789ABCDEF"};//LCD数据
unsigned char Lcd_Dis1_table[] = {"Position:No.    "};//第一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pos_char_table[] = {"             D  "};//      显示位置
unsigned char Lcd_Dis2_table[] = {"Voltage :      V"};//第二行显示框架
unsigned char num_char_table[] = {"         9A.CD V"};//      显示位置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sbit lcd_rs_port = P2^4;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3;
//sbit lcd_en_port = P2^2;
sbit lcd_rs_port = P3^5;  //定义LCD控制端口,根据硬件调整
//sbit lcd_rw_port = P2^3;//实验板固定接地,不使用读功能
sbit lcd_en_port = P3^4;
sbit LEDa=P2^5;                                        //573LED使能端口
sbit dula=P2^6;                                        //573数码管段使能端口
sbit wela=P2^7;                                        //573数码管位使能端口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bad_check();//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显示数据处理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液晶显示函数

/*------------------------以下为ADC相应寄存器初始化及端口定义-------------*/
/***** 定义与ADC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
/*                与STC15头文件内容重复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t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口功能控制寄存器P1ASF
sfr  P1M0      =  0x92;                  //I/O模式寄存器
sfr  P1M1      =  0x91;                  //I/O模式寄存器*/
/************定义相应操作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0:关闭,1:打开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启动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___________选择转换速度

/*------------------------以下为相关函数声明------------------------------*/
void InitADC();                                                                                                    //ADC初始化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uint shuju=0;
/*----------------------------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InitADC( )
{
        P1ASF = 0xff;  //Set  P1.0 - P1.7 as analog input port
        ADC_RES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Delay(20);          //ADC power-on delay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 ADC 取值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0x88|ch;    //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
//        ADC_RES=0xdf;
//        ADC_RESL=0xef;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0xe7;      //关闭AD转换,ADC_FLAG位由软件清0
        return(ADC_RES*4+ADC_RESL);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LCD1602相应函数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void lcd_delay(uchar ms)//1ms延时(11.0592MHz 1T)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50;j>0;j--);
}
/*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实验板不使用读功能,用延时代替查忙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int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delay(1);
    lcd_en_port = 1;
         lcd_delay(1);
    lcd_en_port = 0;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dula=0;                        //关闭数码管段选
        wela=0;                        //关闭数码管位选
        LEDa=0;                        //关闭LED使能
//    lcd_delay(20);
//    lcd_command_write(0x38);
//    lcd_delay(100);
//    lcd_command_write(0x38);
//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void lcd_char_write(uint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    lcd_rw_port = 0;
//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delay(1);
    lcd_en_port = 1;
         lcd_delay(1);
    lcd_en_port = 0;
}
/*
void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
        while (x--);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
                for(j=0;j<125;j++)
                {;}
        }
}
/*****************************************************************
函数: averageValueVolgate()
用途: 求多次采集电压平均值
传入参数:chan是端口号
返回值:Val_Av是多次采样的电压值平均值
******************************************************************/
float averageValueVolgate(uchar chan)
{
        float voltageValue=0;
        uchar num;
        for(num=100;num>0;num--)
        {
                voltageValue+=GetADCResult(chan);
        }
        voltageValue/=100.0;
        voltageValue=voltageValue;//*5.0/1024;
        return (voltageValue);
}
///////////////以下为LCD显示数据处理/////////////////
void Num_to_Disp(uchar i, uint Num)
{
        float NUM;
        int xx, yy, zz;
        NUM = ((Num * 5 + 5) / 1024.0);        //计算公式:10-bit A/D Conversion Result = 1024 x (Vin / Vcc)
        xx = (int)NUM;
        yy = (int)((NUM - (float)(xx)) * 10);
        zz = (int)((NUM - (float)(xx)) * 100)%10;

        num_char_table[9] =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十位
        num_char_table[10]= data_char_table[xx % 10];                //电压值个位
        num_char_table[12]= data_char_table[yy];                        //电压值小数点后一位
        num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zz];                        //电压值小数点后两位

        pos_char_table[13]= data_char_table;                        //当前ADC接口
}
//////////////////以下为LCD显示////////////////////
void LcdDisp(uchar j, uint num)
{
        uint i=0;
//        for (i=0;i<16;i++) //此段代码转移到主函数初始化部分
//        {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
//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                  //显示框架
//        }
        Num_to_Disp(j, num);
        lcd_char_write(13,0,pos_char_table[13]);                                                //显示当前ADC接口
        for(i = 9; i < 14; i++)
        {
                lcd_char_write(i,1,num_char_table);                  //显示当前电压
        }
        delay_1ms(10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此段端口配置属IAP15W4K58S4所需,全部为准双向口。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bad_check();                                //LCD1602 坏点检查
        P1M1 = 0xFF;                                    //P1.0~P1.7高阻 1111 1111
        P1M0 = 0x00;                                    //P1.0~P1.7高阻 0000 0000
        InitADC();                                      //初始化ADC特殊功能寄存器
        for (i=0;i<16;i++)
        {
                lcd_char_write(i,0,Lcd_Dis1_table);
                lcd_char_write(i,1,Lcd_Dis2_table);                  //显示框架
        }
        i=0;
        while (1)
        {
                LcdDisp(i,averageValueVolgate(i));      //液晶1602轮流显示第0~7通道电压值
                i++;
                if(i>7)
                        i=0;
                Delay(2000);
        }
}

网友C:
我就看看大神

网友D:
因为电压模块焊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能帮忙看下有什么问题吗?

LCD模块数据不对